[維修實例] 光陽 雷霆 RACING 150 ABS版 不發動 就是 不發動

楼主(2018-09-23):
車頭照
儀錶的公里數

5火星塞,看起來是沒有問題,只是沒有汽油,因該是油路問題
6試一下,會不會點火,(這是會電人的喔,要小心)
7裝回去,

要拆鎖在塑膠上的螺絲
四個螺絲,踏板要拿起來
不好轉
滑牙
原來是洞不準啊,難怪會滑牙
只好用絲攻,轉一轉吧
尺寸要找對,要不然就要塞牙套了

目標 白色的汽油幫泵
把這個頭夾開
準備錶,這個錶自已作,比較便宜
特殊工具,才能夾開
壓力測式,應該是可以吧,
拿來看,怎麼那麼髒
拆的時候,真是不小心啊,斷了
特寫一下,
只好來去買一個新的吧,裝回去
目標 噴油嘴,聽說每一萬要清一次, 聽說啦
借一下別人的圖吧
注意事項
測試噴油嘴
參考一下,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修,

拆,我是換了一個新的上去,
要注意,有這個扣環,要先把出來,要不然打不開喔,
測試後,還是不好發動,

只好把目標轉來這了,節流閥體
這有螺絲,影響到,要拆兩個顆螺絲
這是我這一代才有的,可變式進空氣的喔,我是覺的多此一舉啦,

拆上圖跟下圖,這兩顆就行了,我比較不喜歡拆那多
管子要拔
螺絲要放鬆
這個小管要先把掉,以免拉斷了,
管子,管子 拔掉
油門線 拔掉
這個插頭,要研究一下,才拔出來的
兩顆螺絲放鬆

就小心的拉出吧,這一顆不便宜喔
看起來是還好啦
這一面就嚇我一跳,那麼髒啊

拆下來的螺絲要收好

歧管也拔下來了,黑色的圓圈圈,不要弄丟了,
髒,髒,髒
清洗後
乾靜了
拆,先放一邊
我是用擦的

我是用這一罐
這個是測試噴油嘴的,聽說也可以用來洗,

搞了三星期了,終於發動了,以上這是我的經驗,以前都是修 化油器,這是第一次修噴射的,至於電腦設備,我沒有,就只能這樣騎一陣看看了,

网友:
厲害,連噴射系經都會處理,謝謝分享

网友:
這個是西門子的系統
主要是可變VR磨損導致要換電腦

网友A:
西門子節流閥系統是連著ecu,壞了只能整顆換新很貴,大部分都是VR碳刷磨損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456458-1-1.html

网友B:
節氣門位置感知器不是別亂拆?....那拆了位置會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節氣門位置感知器不是別亂拆?....那拆了位置會不准

如果抓的到idle訊號的話 (有電路參考資料的話)
重新組裝調位不難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原來發不動的原因有找到嗎
因為您測試有點火又有汽油壓,就排除了這2個問題
噴油嘴是業主要求更換嗎,這個不便宜又不太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原來發不動的原因有找到嗎
因為您測試有點火又有汽油壓,就排除了這2個問題
噴油嘴是業主要 ...

噴油嘴應該算便宜,
我換汽油幫泵跟噴油嘴,發久一點,還是不會發動,
我這台的問題,是出在 節流閥體 太髒了,洗完之後就能發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節氣門位置感知器不是別亂拆?....那拆了位置會不准

先死馬當活馬醫了,
這個東西雖貴,但是下次,準備要分解它了,或是來去撿一個舊的,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門子節流閥系統是連著ecu,壞了只能整顆換新很貴,大部分都是VR碳刷磨損

https://forum.jorsindo.com/th ...

那一篇我有看到,可能是有想到它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噴油嘴應該算便宜,
我換汽油幫泵跟噴油嘴,發久一點,還是不會發動,
我這台的問題,是出在 節流閥體 太 ...

這就特別了,閥體髒了大多怠速不穩,特別是熱車後,常常停紅綠燈就熄火,沒遇過發不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就特別了,閥體髒了大多怠速不穩,特別是熱車後,常常停紅綠燈就熄火,沒遇過發不動的 ...

對啊,我這台超特別的,
看別人貼子,都是會有怠速問題,我看我鄰居,都沒在清,也都是騎的好好的,也沒怎樣,
還好熄火的時候,是在我家巷口。

网友B:
如果不拆,直接從進氣肥腸拆開噴清潔劑下去讓它口吐白沫會不會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拆,直接從進氣肥腸拆開噴清潔劑下去讓它口吐白沫會不會就搞定了.....

ECU可能會下課

网友D:
可能數據稍微不足 有無故障碼? 泵浦打完壓力會掉多少? 發動中壓力多少 高壓線有無漏電
噴油嘴拆下油管不拆有無噴油
汽油濾芯斷了應該還可以補救 還有拆了ecu
TPS角度對應電壓可能跑掉
敗一台診斷器加維修手冊問題比較好抓
沒屋頂蒐光陽診斷器就找的到 價錢應該比泵浦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數據稍微不足 有無故障碼? 泵浦打完壓力會掉多少? 發動中壓力多少 高壓線有無漏電
噴油嘴拆下油管不拆 ...

有無故障碼? a:沒有故障
泵浦打完壓力會掉多少?a:列入下次的維修經驗
發動中壓力多少  a:指的是,使用起動馬達發動的過程嗎,

維修手冊,我是參考AIR150 的,我還沒找到類似雷霆 噴射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拆,直接從進氣肥腸拆開噴清潔劑下去讓它口吐白沫會不會就搞定了.....

要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節氣門位置感知器不是別亂拆?....那拆了位置會不准

舊的不去,新的不會來

网友B:
燃油系統壓力檢查必須知道油泵輸出壓力是否正常、引擎運轉中的燃油系統壓力是否異常...

汽車的我碰過系統輸出的壓力值對診斷電腦而言達合格邊緣,所以沒有故障碼出現。但是實際
壓力值卻無法滿足運作時的需求,因此點不了火.......當然啦節氣門位置感知器也是關鍵

點火系統點火正常所以排除點火系統.....

唉~~~搞電噴系統對環保有多少貢獻不知道,但對車行收入貢獻就很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燃油系統壓力檢查必須知道油泵輸出壓力是否正常、引擎運轉中的燃油系統壓力是否異常...

汽車的我碰過系統 ...

A大您幹嘛這麼內行,電噴系統真是不想讓人DIY,尤其電子系統,往往同廠牌不同型號都不一定相容,吃死了不靠原廠沒得修
還有汽油壓力不足也是會噴油,為何會發不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大您幹嘛這麼內行,電噴系統真是不想讓人DIY,尤其電子系統,往往同廠牌不同型號都不一定相容,吃死了不 ...

這就沒辦法有答案了~~~~~當年沒人跟我討論這個

照理說喔~~~壓力不足會讓噴油嘴無法將汽油充分霧化(就跟養蘭花專用的灑水噴霧那樣)
,但應該不至於讓汽缸不點火。柴油引擎如果燃料霧化不完全就是輸出力量會比較小,可
能運作抖動會比較大.....排黑煙(燃燒不完全)

我當時是經過一群各單位組長級師傅除錯後被我抓到問題的(我組長開會去派我代打),我
用噴霧器朝著單點噴射的節流閥入口猛噴汽油,結果引擎可以斷斷續續運轉....因此點火
系統判斷正常~~~各感知器正常就是燃油系統出包。驗證程序就像上面.....燃油輸出壓力
在範圍內,可是其他正常的車子壓力就超出範圍了,最低的也有範圍的上限....(若範圍是
30~50正常~最低的50甚至超過50).....最後底盤部門直接拆一個油箱總成來換就發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就沒辦法有答案了~~~~~當年沒人跟我討論這個

照理說喔~~~壓力不足會讓噴油嘴無法將汽油充分霧化(就跟 ...

這個真的很頭痛,小弟的作法先
1.拆火星塞試跳火,有的話點火跟啟動OK
2.拆下噴油嘴試發動,看是否噴油,有的話先預測燃料系統沒問題

4輪的會不會有偵測機制,條件不到不噴油,用噴霧器朝著單點噴射的節流閥入口猛噴汽油,結果引擎可以斷斷續續運轉,應該用噴霧器噴進去汽缸的油量不會比噴油嘴噴出來的多

而且您測出來的壓力還在下限值,應該是會噴而不是用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個真的很頭痛,小弟的作法先
1.拆火星塞試跳火,有的話點火跟啟動OK
2.拆下噴油嘴試發動,看是否噴油, ...

用噴槍去對節流閥噴汽油這招是始於化油器引擎.....讓引擎啟動搖轉時直接吸入混合氣,
假如可以斷斷續續點火,初步判定點火系統正常.....然後各感知器正常...如節流閥位置、
曲軸位置感知器等等相關的......

危險性是回火~~經典畫面是探索頻道"翻新中古車"節目開頭影片就有化油器回火的鏡頭
混合氣逸散出來還著火了........

噴油嘴應該只是個開關,電磁閥ON就噴油.....油軌中的壓力由燃油壓力蓄壓閥控制穩定
,電門鑰匙在ACC....油箱內的汽油泵就會開始輸出建立油壓(到油軌之前這段),油軌內
的油壓正常狀況下是不會因為熄火而降低(蓄壓)....

公司不允許你玩啊~~~否則可以把燃油系統拿出來玩,看油泵輸出高低對噴油嘴噴油量
、噴油狀況有何影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噴槍去對節流閥噴汽油這招是始於化油器引擎.....讓引擎啟動搖轉時直接吸入混合氣,
假如可以斷斷續續點 ...

這樣就沒辦法了
不然整條油軌連噴嘴一起拿起來,發動引擎看各噴嘴是否依序噴油,就能排除是否燃料系統問題

不過您心臟也是夠大顆,這樣子回火可是很壯觀的,小弟會連高壓線拆下火星塞發動試跳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樣就沒辦法了
不然整條油軌連噴嘴一起拿起來,發動引擎看各噴嘴是否依序噴油,就能排除是否燃料系統問 ...

所以別噴過頭阿~~讓他有足夠混合器進入汽缸燃燒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大您幹嘛這麼內行,電噴系統真是不想讓人DIY,尤其電子系統,往往同廠牌不同型號都不一定相容,吃死了不 ...

我有一個想法,如果壓力不足,就是表示說,噴的量會不足,那會不足到什麼情況,
舉例:要噴1cc,結果噴了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我覺得電腦應該會偵測結果,決定要不要異常。
或是由人決定呢,要不要騎去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真的很頭痛,小弟的作法先
1.拆火星塞試跳火,有的話點火跟啟動OK
2.拆下噴油嘴試發動,看是否噴油, ...

大大 果然有經驗,我是第一次弄,才會沒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噴槍去對節流閥噴汽油這招是始於化油器引擎.....讓引擎啟動搖轉時直接吸入混合氣,
假如可以斷斷續續點 ...

這應該是很久以的作法,可能有燒過吧,後來就沒有人傳這招了,
我是沒聽說啦,
師父都麻看 火星塞,就決定了,就零件一直換,換到好,這樣才有錢一直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應該是很久以的作法,可能有燒過吧,後來就沒有人傳這招了,
我是沒聽說啦,
師父都麻看 火星塞,就決 ...

如果這種搞法我會被師父打成重度殘障咧...

修車不是用換的,換僅用來驗證故障...

你當時拔起噴油嘴用寶特瓶套住噴嘴....應該可以看到噴射狀況

不可以有液體滴落...要完全霧化......柴油引擎機械燃油系統的就得經常噴嘴工作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個想法,如果壓力不足,就是表示說,噴的量會不足,那會不足到什麼情況,
舉例:要噴1cc,結果噴了 ...

用含氧感知器偵測燃燒結果??

噴了那麼多的油燃燒狀況卻不理想?.....OFF噴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無故障碼? a:沒有故障
泵浦打完壓力會掉多少?a:列入下次的維修經驗
發動中壓力多少  a:指的是,使 ...

air系統 同酷龍金勇ktr擋車系列 電腦及感知器完全都不一樣
假設壓力泵3.5  噴油嘴 油管壓力也要3.5不會掉 或者只掉一點點
噴油不足可以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6170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air系統 同酷龍金勇ktr擋車系列 電腦及感知器完全都不一樣
假設壓力泵3.5  噴油嘴 油管壓力也要3.5不會掉 ...

那一篇,我有看,手冊是跟你下載的,
壓力錶也是學你,自已作的,真的比較便宜很多,
非常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數據稍微不足 有無故障碼? 泵浦打完壓力會掉多少? 發動中壓力多少 高壓線有無漏電
噴油嘴拆下油管不拆 ...

補上數據

网友E:
有朋友的是按電門沒反應,車行換了車桶右邊車台那有一個很像電磁閥的開關讓他跟車台短路一下,就發動了= =|||好笑的是每次發動要短路一下,那個不是啟動馬達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朋友的是按電門沒反應,車行換了車桶右邊車台那有一個很像電磁閥的開關讓他跟車台短路一下,就發動了= =| ...

認識一下,紅圈,應該是你說的,俗稱 繼電器,白框才是起動馬達,

网友:
就是那個....可是聽同事說車行有更換過一個 新的 , 才騎到公司後 下班時就發不動....結果同事用電線 短路你說的 繼電器,又發動了 .....口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認識一下,紅圈,應該是你說的,俗稱 繼電器,白框才是起動馬達,

少打字 控制 啟動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打字 控制 啟動馬達

起動開動,有換掉嗎,

网友:
原本同事的 是 啟動開關卡住.在不知情之下居然能一直騎到公司,當然就有東西燒掉了!

後來遷去車行車行換了 開關還有繼電器,隔天有騎來上班,下班後又發不動 變成手動短路那個 繼電器.....
反正前後花兩千 最後是在遷回去給車行查還可能是哪問題!.....

啟動開關真的 要注意 ,老化時該換就要換

网友D:
看似沒問題 所以你是清潔節流閥才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似沒問題 所以你是清潔節流閥才好的嗎

對,我是清清潔節流閥,才好的,這是我第一次的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朋友的是按電門沒反應,車行換了車桶右邊車台那有一個很像電磁閥的開關讓他跟車台短路一下,就發動了= =| ...

請問您在現場嗎,啟動電磁閥是跨接在啟動馬達火線上,不能直接阿斯車台,整個車台會變成1個串接電池的低阻值電阻,然後就是火燒車上社會版

應該是短路啟動電磁閥上2個鎖電纜的螺絲電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