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X110 液晶面板斷腳

楼主(2018-09-23):
請位各位前輩,小弟的液晶面板斷腳(整枝脫落遺失)了有法辦找其他替代東西讓他復活嗎?

因為以前給朋友維修液晶淡化換了貼膜,想說自己搞搞,拆開發現原來是有3隻腳不見了!

圖為網路找的,礙於交通方便所以拆下後就復原忘了拍照!

网友A:
會不會是原本就沒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原本就沒腳了,

有腳的,我用烙鐵接觸他會顯示原本缺字的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腳的,我用烙鐵接觸他會顯示原本缺字的部分

表示前一位,有動過手腳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前一位,有動過手腳喔,

因為是過了些日子之後才掉落(缺字),估計應該是再換膜拆液晶的時候弄鬆的,因為固定液晶的針腳還有黃色的殘膠!

网友:
買一個ic座 用尖嘴鉗把塑料去除就有腳了
不想花錢的話找廢ic直接把腳剪下來也行

网友:
整隻斷了歐?  那就自己拉線到電路板 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