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37LD450紅燈亮,會亮暗慢閃,不開機

楼主(2018-09-23):
各位大大請教,LG-37LD450紅燈亮,會亮暗慢閃,不開機,電源板確定是正常的,AD板上
L602,C638,D605多是0V,附近找不到故障零件,背面Q409印絲X7RA查是AO3407A,換一顆印絲A19T,一樣無效,請教哪裡出問題

网友A:
您有確定高壓版是否正常??

网友B:
這型號通病在電源高壓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確定高壓版是否正常??

fireway大;有哪一塊好的AD板測試,就可開機有正常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型號通病在電源高壓版上

快樂人大;是喔,此台,電源板確定是正常的

楼主:
L602,C638,D605多是0V,查線至背面Q409D極,Q409印絲X7RA查是AO3407A,換一顆印絲A19T,一樣無效
附近找不到故障零件

网友C:
主板上開關拿掉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開關拿掉先!!!

2787pm大;謝謝..主板上開關拿掉先,一樣不開機,,以前有遇過LG 32LH20D主板上復位開關拿掉就OK

网友:
主板上可能有短路元件...先查查MLCC

楼主:
風嵐大;謝謝,有用嗶嗶檔查過,沒查到異常電容,再找找看

网友D:
查無故障零件...不然主晶片BGA迴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無故障零件...不然主晶片BGA迴焊看看

風嵐大;謝謝,先詳查不行,再來迴焊BGA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