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DH-551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8-09-24):
TATUNG DH-551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藍燈常亮有聲音無影像,實際上是有影像的只是背光源故障無法呈現影像

2.型號~TATUNG DH-5510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LED升壓恆流二合一板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先以LED測試器測試LED供電端,由於只有 + - 一組迴路,故判斷LED為串聯模式,測試結果迴路沒有導通無法供電

9.直接拆開面板模組,徒手搭配無塵布小心翼翼的拿下55吋的液晶玻璃面板,不能碰到左、右2邊的GATE DRIVER IC,
及上方的SOURCE DRIVER IC,先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0.再來拆下膠框、擴散片、均光片

11.續拆燈箱反射膜,可見LED燈條為~7燈/條,共11條=77燈珠串聯為一迴路

12.目視即可發現有一顆燈珠燒黑壞了,由於是串聯迴路故只要一顆LED故障,整組背光就不會亮了,其餘的燈條測試都正常會亮

13.由於電視已使用4年多其餘的燈珠亦已老化,加上又是大尺寸面板更換燈條有極大的風險,所以採用全數更新方案,卸下所有燈條

14.反射膜以耐熱雙面膠貼回燈箱上,特別注意要貼滿貼牢

15.將新燈條貼回原本位置貼正貼牢,串接所有連線插頭點燈測試OK

16.回裝膠框、擴散片、均光片後點燈測試,光源分布均勻驗收OK,後續還是戰戰兢兢的反向組裝回去,慶幸一切順利

17.完修測試畫面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网友A:
請問Wet大,
14.反射膜以耐熱雙面膠貼回燈箱上,特別注意要貼滿貼牢
原本沒有嗎?新增的目的是甚麼?還望解惑!

另外7*11顆燈珠,全串聯~電壓不是破200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Wet大,
14.反射膜以耐熱雙面膠貼回燈箱上,特別注意要貼滿貼牢
原本沒有嗎?新增的目的是甚麼?還望解 ...

1.請看第11項~原裝燈條是鑲嵌在燈箱底部,反射膜再覆蓋上去只承受本身重量

而代用燈條是直接貼在反射膜上,要承受所有燈條的重量,若沒貼牢~燈條高度不均會造成有光點亮度不均

2.沒錯~實測電壓231V上下(隨OSD背光調整而增減)

我發文~圖文解說已經很清楚了,請多看幾次你就明瞭了~由此看來你很少關注我的發文~

看這篇~有直下式燈箱的結構~你就瞭了

HERAN HD-42DC3液晶電視左半部畫面變暗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9615-1-1.html

网友B:
55"面板大約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面板大約有多重?

大約2公斤吧!!!

但是實際拿感覺有千斤重,壓力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約2公斤吧!!!

但是實際拿感覺有千斤重,壓力很大

那就得看你收多少銀兩了~~~因為風險很高說~~~~稍有不慎就會GG

就像之前我換螢幕的背光模組成LED背光,那張霧霧的模就被我喝咖啡的湯匙打到
變成有一些些擦傷留下陰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得看你收多少銀兩了~~~因為風險很高說~~~~稍有不慎就會GG

就像之前我換螢幕的背光模組成LED背光,那 ...

玩過大尺寸的TV,回頭玩小LCD就像在玩玩具一樣

像昨晚在玩LG L192WS-SN這台,拆面板換燈管輕鬆自在,完全不當一回事三兩下就用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玩過大尺寸的TV,回頭玩小LCD就像在玩玩具一樣

像昨晚在玩LG L192WS-SN這台,拆面板換燈管輕鬆自在,完 ...

玩大尺寸面板後 拆小尺寸輕鬆自在 得心應手 因已習慣了 知道風險所在 再者面板小不易搖晃

小弟拆面板 自從用了面板吸屏器 更覺得安全順手 吸住後用斜面方式拿取
刀板卡住的先拉出 從無刀板那邊先掀起從刀板這邊退出
面板吸屏器要注意的昰吸取力道 我都會先抹一些水在吸盤上增加吸住力道(密合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玩大尺寸面板後 拆小尺寸輕鬆自在 得心應手 因已習慣了 知道風險所在 再者面板小不易搖晃

小弟拆面板 自 ...

黃大哥~~阿不知口水可不可以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黃大哥~~阿不知口水可不可以鉿

你讓你家貓咪舔舔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黃大哥~~阿不知口水可不可以鉿

只要蔡兄弟口水夠多 又有何不可 (可別吐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1.請看第11項~原裝燈條是鑲嵌在燈箱底部,反射膜再覆蓋上去只承受本身重量

而代用燈條是直接貼在反射膜 ...

抱歉!小弟以為會找相同規格代用品一樣鑲嵌在燈箱底部。

是我想得太簡單了。請見諒!

网友:
大師能夠麻煩您備份一下 ˊ這台機器的程序嗎?
拜託了 感謝您

网友:
以前液晶的玻璃~
覺得比較厚一點~

現在的輕輕撞到就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過大尺寸的TV,回頭玩小LCD就像在玩玩具一樣

像昨晚在玩LG L192WS-SN這台,拆面板換燈管輕鬆自在,完 ...

真的,只要常拆大尺吋的面板再拆小尺吋的面板,都會覺得沒什麼了,而且處理的速度也變的快很多

网友:
這個牌的家電…已不如當年的風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