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 V42MAIF 面板有水泡

楼主(2018-09-24):
面板型號:T420XW01
問題:面板有水泡及臭酸味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是否為偏光膜的問題呢?如果是的話是要更換內膜還是外膜?是幾度的?謝謝

网友:
用進階搜尋,關鍵字 "偏光膜",讀完你就懂了。

网友:
臭酸味機率很高(幾乎就是),內外不一定耶,拆開看才知道
DIY不好貼喔 尤其大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