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H81M-C/BM6AD/DP_MB 詢問網碼如何寫入(改好了解決)

楼主(2018-09-25):
H81M-C/BM6AD/DP_MB

不開機 官網 CAP 檔 改 BIOS 後可開機 - 網碼 88 88 88 88 87 88 無法改正 - 上網正常

以前用的 DMI236 無效 還有新方法嗎 ?

網路晶片 EAR25048

网友:
用這套看看 BT

楼主:
那 BT 不是在寫 筆電的 ---

剛試了 沒用 -- 謝謝

楼主:
那 BT 不是在寫 筆電的 ---

剛試了 無效

用另一方法直接修改 1000 位子 12 碼 就行了 -- 解決

記得以前改不行

看壞的 BIOS - 12 碼 有好幾個地方都有所以才發問

結果還是改 1000 這位子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 BT 不是在寫 筆電的 ---

剛試了 無效

有沒有試過EEUPDATE?

eg: eeupdate /nic=1 /mac=13DAE813801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試過EEUPDATE?

沒試過 -- 用直接改位子能用 --

感謝堤共 -- 下回有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試過EEUPDATE?

請問這 程式 是通用的嗎 ? 還是針對 asus 板子用

剛剛試了 -- 這無法更改 asus 這 1150 板 - mac 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 程式 是通用的嗎 ? 還是針對 asus 板子用

牛沒在新的板子上使用過.. 不確定是不是通用..
因為牛手上的板子比較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沒在新的板子上使用過.. 不確定是不是通用..
因為牛手上的板子比較舊.. ...

喔 -- 那還是感謝

eeupdate 這款看起來應該是 網路晶片 旁 有 EEPROM 型的才適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 -- 那還是感謝

eeupdate 這款看起來應該是 網路晶片 旁 有 EEPROM 型的才適用

這套是針對Intel® 網路介面卡再使用的
這一版可能比較新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套是針對Intel® 網路介面卡再使用的

喔 -- 了解

网友C:
上次有一台 ASUS PSQL / EPU 網碼(MAC) 00.00.00 .......

驅動直接就無法成功安裝 ~一直會出現黄色驚嘆號 !!

你的還可以成功安裝上網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有一台 ASUS PSQL / EPU 網碼(MAC) 00.00.00 .......

驅動直接就無法成功安裝 ~一直會出現黄色驚嘆號  ...

如網碼 出現 00.00.00.00.00.00 等 還出現 驚嘆號 應該網路晶片出問題居多

手去觸碰一下 網路晶片看看是否發燙 -- 換了搞不好就 OK 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網碼 出現 00.00.00.00.00.00 等 還出現 驚嘆號 應該網路晶片出問題居多

手去觸碰一下 網路晶片看看 ...

結果不是這樣哦 ~

它是因為沒有網碼 , 造成驅動程式裝了卻出現驚嘆號 !

重新把網碼燒入後 , 一切恢復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結果不是這樣哦 ~

它是因為沒有網碼 , 造成驅動程式裝了卻出現驚嘆號 !

那是誤會你的意思了

我也只是要求完整性所以才要去燒網碼 - ㄎ

之前也遇過你說的這樣一般幾乎都是 ( 發燙 - 驚嘆號 - 燈閃 ) 換 網路晶片 就都 ok

光只燒碼 - 也是有遇過

网友:
DMI236   可寫    修很多片了

网友(2018-11-02):
謝謝分享,下次遇到類似的故障可以試試看這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