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使用超級電容作成簡易點焊機的測試

楼主(2018-09-26):
拿到這顆超級電容後就在對岸買了這根點焊筆回來玩
點焊筆規格:連接線是25平方紫銅軟線,總長約60公分,點焊針是2根3*50mm氧化鋁銅材質。

將超級電容充電到大約2.68V,不確定容量大小,有大大知道要怎麼測量超級電容的容量大小嗎?請指導一下。

準備一顆廢棄18650電池及一小片鍍鎳鐵片,將超級電容接好點焊筆,就可以開始測試,第一下壓太大力,鍍鎳鐵片焊點破了一個小洞

再來補幾個焊點,因為是手焊也沒有控制時間,所以焊點有大有小,有時候火花四射,外觀不漂亮不過焊點是很牢固,應該可以焊厚一點鍍鎳鐵片。

請教大大,這個簡易點焊機可以再升級嗎?比如加時間控制,腳踏開關之類的,有請教谷大師,看到的大部份都是交流點焊機的控制。

後記,這顆超級電容充電到2.68V,放置2天後電壓剩2.1V,這樣自放電算正常嗎?還是已經快不行了?

网友:
你覺得這種改法怎麼樣?

网友A:
改MOSFET控制電容器的充放電
充電MOSFET   無所謂  能耐5A就可以  控制充電時間就可以控制 點焊能量
放電MOSFET  需要很多顆並聯   建議需要接個緩衝器  或是加BJT 做控制  也可利用P-CH MOSFET
一次打一個PULS 出去就好  脈波寬度要可調
還可以做自動焊接
利用檢測焊筆兩端電壓   焊筆上先有個預備電壓 供MCU做檢測  當MCU檢測到 電壓降很低時  就放電

网友B:
電容的自放電本來就比較高。
應該是正常的。

楼主:
感謝久久大提供密笈,半夜還在練功
有看到一顆MCU,這個是不要寫程式碼?對我來會有點難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MOSFET控制電容器的充放電
充電MOSFET   無所謂  能耐5A就可以  控制充電時間就可以控制 點焊能量

感謝爆破隊長提供思路,可惜我不是專科出身,底子不夠深厚,只會胡亂瞎搞,我繼續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的自放電本來就比較高。
應該是正常的。

所以電容容量搞大一點可以撐久一點,有看到MAXWELL 2.7V3000F超级法拉电容二手的,應該效果會好一點,超級電容可以測ESR值,看它的好壞嗎?

网友C:
簡易控制或許可以用555+比較器電路來達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簡易控制或許可以用555+比較器電路來達成.

隨手畫了一下用 555 的控制電路,先聲明我沒有實作過這種點焊機的控制電路,不保證按圖施工一定成功但我們可以來討論此電路哪裡有問題。

先從核心開始說明,此控制電路的脈波寬度從 0.1S 到 1S 可變,如果需求超過此範圍請自己修正相關 RC 的數值。
觸發線路是 555 的第 2 腳經過 RC 連結到點焊頭的正端,只要點焊頭兩端接地短路就會觸發 555 輸出脈波,R 的數值請自己試這是消開關彈跳的 RC 約在幾 K 之範圍。
圖右邊控制電流的 PMOS 要用許多顆並連連接以增加電流與降低導通內阻,我來做會用 10 顆 TO-252 (DPAK) 來並聯,弄一塊小電路板體積不會很大。
圖上面有個 2.7V 10A 的 DC to DC (用 3.3V 規格品來改)負責超級電容的充電工作,並串連一個 0R5 的電阻作為限流保護,也可以用 AC 輸入 DC 3.3V 輸出的工業用交換式電源模組來用。
超級電容上連接一個電壓表頭來觀看電壓是否充到足夠或超過電壓了。

我以前常用電池點焊機,正規廠製機除了可調整電流與時間外還能提供恆定的加壓力在焊點上,所以可能的話再做一個點焊工作台,例如將點焊銅棒先固定不動,再用腳踩升降機構來做點焊作業,這樣就能得到穩定且漂亮的焊接點了。

网友:
直流點焊機....
讚~~

网友:
點焊筆~你有多買嗎

楼主:
請收訊息,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隨手畫了一下用 555 的控制電路,先聲明我沒有實作過這種點焊機的控制電路,不保證按圖施工一定成功但我 ...

只有半夜及星期天比較有時間,慢慢研究有問題再跟您請教

网友:
這是簡單版,不做短路阻值檢查,只做短路準位檢查。

网友:
#include<arduino.h>
#include "PT6961.h"
#include "Pushbutton.h"

#define OUTPUT_CONTROL 0
#define BUTTON 7
#define KEY_UP 6
#define KEY_DOWN 5

#define PT6961_CS 10
#define PT6961_CLK 9
#define PT6961_DIN 8

#define DELAY_TIME 100 // 100ms
#define SPOT_TIME_MAX 9990
#define SPOT_TIME_MIN 10
#define TRIGGER_AUTOSPOT_TIME 1000 // 1s

Pushbutton button_enter(BUTTON);
Pushbutton button_up(KEY_UP);
Pushbutton button_down(KEY_DOWN);
PT6961 LED(PT6961_DIN, PT6961_CLK, PT6961_CS);
uint16_t hold_time = DELAY_TIME;
uint16_t hold_time_x = DELAY_TIME+10;
void setup()
{
  pinMode(OUTPUT_CONTROL,OUTPUT);
  LED.initDisplay();
}

void loop()
{
  while(1)
  {
    int count;
    int autospot_hold;

    if(hold_time_x != hold_time) {
      hold_time_x = hold_time;
      LED.sendNum(hold_time_x,0);
    }

    while(!button_enter.isPressed()) // check key up/down if no enter key pressed.
    {
      // process key up pressed
      while(button_up.isPressed() && hold_time < SPOT_TIME_MAX)
      {
        hold_time+=10;
        LED.sendNum(hold_time,0);
        delay(150); // simple debonce
        if(!button_up.isPressed()) break;
      }
      // process key down pressed
      while(button_down.isPressed() && hold_time > SPOT_TIME_MIN)
      {
         hold_time-=10;
         LED.sendNum(hold_time,0);
         delay(150);
         if(!button_down.isPressed()) break;
      }
    }

    autospot_hold=0;
    while(button_enter.isPressed() && autospot_hold < TRIGGER_AUTOSPOT_TIME) { // hold 1 sec for trigger auto spot.
      delay(100);
      autospot_hold+=100;
    }
    if(!button_enter.isPressed() || autospot_hold < TRIGGER_AUTOSPOT_TIME) continue;

    // trun on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HIGH);
    delay(hold_time);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LOW);

    button_enter.waitForRelease();
    delay(150);
  }
}

楼主:
真正高手在痞酷,不到24小時就完成樣品了
以前當學生寫過 dbase 及一點 C++,這個只能猜一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正高手在痞酷,不到24小時就完成樣品了,
以前當學生寫過 dbase 及一點 C++,這個只能猜一 ...

這是上次康大用的那個程式改的,腳位都延用上次的設定。
真正來說只多加了5行來做自動點銲功能。
然後也加了5行來當沒改變點銲時間的話,就不對 led 更新動作。這只是習慣動作,去掉不必要的I/O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上次康大用的那個程式改的,腳位都延用上次的設定。
真正來說只多加了5行來做自動點銲功能。
然後也 ...

要研讀“喬喬林愛說笑之Arduino初上手”功課作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