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濱江數字電表BM9208電壓故障電阻檔正常維修

楼主(2018-09-26):
1.約2年前剛入門時購入,599元也不算是低檔廉價品,用約半年電池改手機鋰電池,兩顆串聯,結果又用了兩個月左右,電壓檔亂跳,越量越低,後來就漸漸量不到了,可能是量AC一時眼花轉DC檔,當時不會修,只能良電阻.電容,今天想說自從改電池,一年多了沒充過電,雖然用得少,也該充電以免電池沒保護板會壞掉,拆後蓋時心想,入門一年多了,對維修也有一些方向了,一時手癢,動手修看看,哇!撿到軟的,完修了。

2.量市電只有0.1V,以前會亂跳。

3.拆開查看,以前會從高往低亂跳,猜想電阻嫌疑最大,果然量第三顆R46,就中獎(開路)

4.量R47色碼一樣的是2246K,對照色碼錶2250K,手邊沒零件(SMD電阻誤差百分之0.25),暫時先用精密5色環電阻,6個串接成2250K 。

5.用直插式電阻改,所以本來的故障電阻沒拆掉,焊接較牢固。

6.量市電117V正常,完修。

7.既然完修可以充電了

网友A:
電池改手機鋰電池,兩顆串聯,這樣子,最高也只在8.4v,
這方法,好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改手機鋰電池,兩顆串聯,這樣子,最高也只在8.4v,
這方法,好用嗎, ...

好用啊!我連指針電錶也改3顆鋰電池,同時改的,用到現在,全沒問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池改手機鋰電池,兩顆串聯,這樣子,最高也只在8.4v,
這方法,好用嗎, ...

這沒問題的,對岸也有做出可充電的9V電池就是這樣搞,
用兩顆串聯成8.4V,一種8.4V再升壓9V,兩種我用在電表
上是還沒發現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池改手機鋰電池,兩顆串聯,這樣子,最高也只在8.4v,
這方法,好用嗎, ...

非常好用!不用担心。亲测。

网友:
非常好用+1(使用兩顆18650串聯)
而且使用時間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