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onal 分離式冷氣 CS-G25V2 紅外線接收器問題

楼主(2018-09-27):
前陣子家裡20年的冷氣忽然沒辦法用遙控器開機,爬了一些文覺得應該是紅外線接收器的問題,請問這種紅外線接收器要去哪裡找呢?

應該是紅外線接收器

應該是紅外線接收器

應該是紅外線接收器

他接到板子上CN-NEURO位置

他接到板子上CN-NEURO位置

接到板子上CN-NEURO位置

网友:
跟我印象中的接收器長得不一樣,確定不是雙色LED?

网友:
接收器應該是黑色的

网友A:
為何不是遙控器問題?

网友B:
遙控器紅外線發射也有可能故障 可以用手機相機測試看看

网友:
過去我曾有台窗型冷氣是接收器出問題,
到電子材料行買了相同型號的紅外線接收器,焊上去之後,沒用!
後來把原本的接收器焊回去,就好了!

沒有大電流/高溫的電子元件,除非泡水或腐蝕,很難壞掉,
大多就只是時間久了虛焊/脫焊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何不是遙控器問題?

買了一支新的遙控器發現還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紅外線發射也有可能故障 可以用手機相機測試看看

大大的方法有試過,遙控器的燈有亮

网友:
我也覺得1F圖是LED指示燈

网友:
拍攝正面照,讓大家幫你找接受器位置

楼主:
正面照,紅圈圈是白色LED的位置

麻煩各位大大提供意見

另外請問,怎麼把相片的size變小?我的照片都好大張,抱歉,新手駕駛

网友:
這裡重點照一張~
線不要擋住~

楼主:
這個角度清楚嗎?

网友:
散熱器很髒、
鼓風機要清潔、
才有冷房效果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角度清楚嗎?

這張圖的右下角有一個白色半圓型罩子,這個可能是接收器. 可以拍清楚一點嗎?

网友:
圖片中都沒看到接收器...先斷電再找出接收器用肥皂水洗一洗..洗完要確定已乾燥..尤其是下方的3隻接腳縫隙...有機會會好..至少我遇過好幾台都是這個原因..拿電表量一下就知道有沒有漏電...漏電照成接收波型失真..微電腦無法判讀..變成遙控無作用..

网友C:
我曾經把這個接收板因無法接收,改為一般紅外線接收器。
它的電源是DC8V,故加78L05給一般紅外線接收器用。
另外更改後接收器的輸出準位與原有的相反,我是用一2SC1815電晶體反相。
以上供您參考。

网友:
這台室內機看起是CS-XG28E2或CS-XG28V2...早期日製National變頻冷氣
但經過高手改造為傳統定頻機種...吹這麼久早已回本了

接收器應該是附圖紅框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經把這個接收板因無法接收,改為一般紅外線接收器。
它的電源是DC8V,故加78L05給一般紅外線接收器用 ...

原來沒有我想的那麼簡單

這...感覺就是新手玩不起的東西 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沒有我想的那麼簡單

這...感覺就是新手玩不起的東西 慘了

問台灣松下服務站,是否還有材料?

网友:
用外殼的外觀來判斷,通常會有透明的小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