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斌豐牌PF-6砂輪機維修

楼主(2018-09-27):
老爸用了30年,症狀是上電不會轉,機體有明顯嗡嗡聲

外觀,右邊砂輪已拆除

名牌,消耗功率330W

拆開後,離心開關鬆脫了

螺絲鎖不緊,套環軸裂開了

買個新的來裝,位置調到剛好壓下接觸點後,鎖緊固定螺絲

測試一下,拉開離心開關後可以切斷啟動線圈電流

上電測試,會轉了,組裝收工,40大洋解決

楼主:
感應馬達的ˊ離心開關,小弟只知道原理,對於實際組裝操作完全不知道,所以當初拆開也是摸了好久才抓出問題,零件是在網路上找哪裡買時,發現外埔有間工廠有在做,趁著出差到附近跑去買

网友A:
又可以繼續磨刀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可以繼續磨刀拉.....

當初老爸買這台就是磨割草機刀片用的,現在都用來磨菜刀,尤其是量販店的廉價刀

网友:
看到這篇,想起70年代的深刻往事,當時110V工業用馬達非常普遍,客廳即是工廠,曾經通宵趕貨3天沒睡了,正想睡一下,等天亮交貨,突然工廠最後關卡馬達冒煙(也是這原因又是木器廠),迷糊又要戰競的交差,現在想到還會打寒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初老爸買這台就是磨割草機刀片用的,現在都用來磨菜刀,尤其是量販店的廉價刀 ...

厝邊頭尾有沒有借磨?...............小時候常看鄰居阿伯幫鄰居手工磨菜刀.....磨好都能削紙

网友:
很棒
原件修復

楼主:
小弟沒那麼厲害,是花了40大洋買顆新的離心開關更換後完修
原開關裂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