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 HF-7658DC 勳風16吋漩渦循環扇 VR帶開關故障]後續故障維修

楼主(2018-09-27):
原本使用正常因開關故障後已找到原本一樣規格的VR開關更換後也是無法正常做動後故沒時間丟諒在一旁
近期找到想在嘗試修復看看

目前知道狀況
變壓器輸出正常DC15V
電風扇前慢速馬達開關啟動馬達正常
而把VR開關打開後馬達不轉 用手撥動有吸住的感覺 把開關關掉  馬達轉動軸心很好轉 過電有吸住感覺 不會轉

請問這是控制器哪邊出問題? 如何量測?還是有對應的機版可以更換 DC變頻馬達 4線 馬達貼牌為15V

繼  HF-7658DC勳風16吋漩渦循環扇 [VR帶開關故障]以更換

网友A:
馬達線圈要重繞了!!   磁場的切換已經變了,所以有過電有磁但是運動方向互相抵消,馬達不會轉

网友B:
i喔 這個有點困難度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馬達線圈要重繞了!!   磁場的切換已經變了,所以有過電有磁但是運動方向互相抵消,馬達不會轉 ...

請問為什麼好好的馬達,最後什麼原因會造成這種結果呢?
所以DC扇如果產生被吸住的感覺,跟電路板無關,是馬達問題,無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為什麼好好的馬達,最後什麼原因會造成這種結果呢?
所以DC扇如果產生被吸住的感覺,跟電路板無關,是 ...

通常是線圈繞組內部有短路,所以要重新繞線圈!!

遇到這種 通常我就直接報廢了

一般電扇我若有相同規格的線圈,軸徑符合,可以直接換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線圈要重繞了!!   磁場的切換已經變了,所以有過電有磁但是運動方向互相抵消,馬達不會轉 ...

據您分析 看來很慘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只是壞了 開關 然後更換 就變這樣了

通電 元本會稍微慢慢轉 轉速非常慢  VR開關開到最快 轉速慢 開關稍微關小整個停住
後來就不轉了 變成吸住 但是手去強制轉動還是會跟著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i喔 這個有點困難度喔

看來是種種的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為什麼好好的馬達,最後什麼原因會造成這種結果呢?
所以DC扇如果產生被吸住的感覺,跟電路板無關,是 ...

我也滿想知道 單純某天突然 VR開關 的電路卡點 整個斷裂 而無法開啟後 去找個一樣腳位規格換上卻輪落到要埋了他的地步

网友:
應該是無刷馬達上的驅動板異常,也可能是霍爾元件(感應轉子磁極)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