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sung UA40F5300 液晶下半部背光不亮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9-27):
Samsung UA40F5300 液晶下半部背光不亮 維修實例
檢測發現面板下半部黑屏,心裡大概就有個底了
型號:UA40F5300
2013年製
電源板
40吋LED Driver output:
CH1 136V
CH2 182V
主機板
邏輯板
背光接口旁有兩顆電容,各負責一組燈條電壓,開機量測其電壓
第一顆電容測得299V
第二顆電容測得130V
將背光排線拔除,再次開機量測電壓
第一顆電容測得300V
第二顆電容測得298V
這台故障點大概就在背光LED燈條那裡
要準備拆面板了
有看到哪裡黑黑的嗎?
原來LED燈條著火了!!
透鏡也燒爛掉了
燈條燒斷
參考版上gkjnn大大的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189&highlight=UA40F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46&highlight=UA40F
相比之下,我這台簡單多了
所幸燈條供電的銅箔未燒毀,不然就要跳線了
雞婆塗了點綠油上去
換上新的LED燈條
點燈測試
將背光/亮度設定值調整一下
熱機測試正常

网友:
拆面板真的好有難度,感謝EdwardHsu123大分享~

网友A:
調太亮了~~~負荷大阿

网友B:
感謝EdwardHsu123大分享~ 這燈條好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EdwardHsu123大分享~ 這燈條好買嗎?

不難買,露天上就有人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太亮了~~~負荷大阿

可是原使用者的背光/亮度設定值並沒有偏高,我只能再調低一些
再看版上其他燒毀情況更嚴重的機型
也許還有其他的主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原使用者的背光/亮度設定值並沒有偏高,我只能再調低一些
再看版上其他燒毀情況更嚴重的機型
也許還有 ...

那就怪了~~難道燈條品質差

网友:
1.可能長時間收看+剛好燈調體質不好
2.小昆蟲跑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