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ony Xperia Z C6602 還原鍵 問題 求助

楼主(2018-09-28):
這隻Sony Xperia Z C6602  不知道怎按,,圖形鎖都打不開...有試過  關機  電源 + 調高音量  都不能用..是這隻跟其他手機按法不一樣嗎???有人可指點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找的,自己參考

[教學]使用 Sony 官方 Flash Tools Emma 將 Xperia 手機刷回最新版本官方韌體

請問 注意事項 : 手機必須已經解鎖。 是怎解。。沒有按鍵方法可解嗎。

网友B:
https://www.sogi.com.tw/articles/phone_reset/6243908
連線PC做恢復原廠設定比較快

网友:
2個方法
1.按下音量小鍵不放再按開機鍵,進入RECOVERY MODE後再三清
2.下載FLASHTOOLS程式,PC安裝完後依指示連線手機三清

网友C:
大膽順便問一下.在下有一隻日本友人送的XPERIA SO-02H, SIM卡有鎖,所以放進台灣的SIM卡無法使用,是否有解鎖的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膽順便問一下.在下有一隻日本友人送的XPERIA SO-02H, SIM卡有鎖,所以放進台灣的SIM卡無法使用,是否有 ...

剛剛google 後,覺得好像很難...
https://apk.tw/thread-682248-1-1.html

网友:
這手機是鎖住,應該先解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ogi.com.tw/articles/phone_reset/6243908
連線PC做恢復原廠設定比較快

作業系統win7 下載後安裝  XperiaCompanion   可是安裝出現下圖這個 無法安裝哪出問題

補充內容 (2018-9-29 10:11 AM):
灌win10後就可以安裝了。以還原。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