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找到一個應是開發用的板子

楼主(2018-09-28):
▼下圖是它的英姿︰

▼把螢幕拿起來。

▼拿下螢幕後的照片。

▼可再分離。

▼大板部份。

▼小板部份。

▼Silicon Motion早年已合併為慧榮,只是它的官網找不到任何資料。

网友:
https://www.usbdev.ru/cics/icsmi/

SM330 – USB2.0 Flash Controller

> Description:
The SM330 is a highly integrated, flexible application USB2.0 Multi-Interface Flash Card Reader controller for supporting USB2.0 high-speed transmission to CompactFlash®, MicroDrive, SmartMedia™, SecureDigital™, MultiMedia Card™, High-Speed MultiMedia Card™, Memory Stick®, Memory Stick Duo™, Memory Stick Pro™ and NAND type Flash memory devices.
The device consists of a USB2.0 PHY and SIE, buffers, fast uP8051 microprocessor with expanded scratchpad, program SRAM, and various flash card controllers. The SM330 complies with Universal Serial Bus Specification ver.2.0 and USB Mass Storage Class specification ver.1.0.

> Features:
– Complete USB specification ver.2.0 compatibility
– Complies with USB Mass Storage Class specification ver.1.0
– Bulk Only transport protocol
– Operating system supported: Windows XP/2000/Me/98/98SE, Mac OS 9.X/X, Linux Kernel 2.4 and above
– Complete system solution for interfacing devices to USB2.0
– – Secure Digital™ (SD) Version 1.1
– – Multi Media Card™ (MMC) Version 4.0 (High-Speed MMC)
– – Memory Stick™/ Memory Stick Duo™ / Memory Stick Pro™ Version 1.4
– – CompactFlash™ (CF) / IBM MicroDrive
– – SmartMedia™ (SM)
– On-board NAND type flash memory
– Supports any kinds of multi-interface Flash card reader combination
– Supports for simultaneous operation of all above devices
– Integrated 8051 compatible 8-bit microprocessor with enhanced feature: requiring just two clocks per machine cycle
– 12MHz crystal driver circuit
– Compatible with 512KB/page NAND type Flash
– Supports serial EEPROM 93C46 & 24C32 interface for the flexibility of VID, PID, serial number, vender information & firmware update via USB interface, EEPROM size up to 4KB
– Provide LED indicator when USB Flash Disk is in Ready/Working mode
– Supports suspend and resume
– Complies with USB power specifications for bus-powered devices
– It is fabricated using a 0.22?m CMOS process.
– 2.5 Volt low power core operation.
– Operate on a single power supply (Vdd = 3.3V).
– Available in 128-pin TQFP 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