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橋式整流器使用上的問題

楼主(2018-09-28):
這是小弟之前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58512-1-1.html

網路查到用橋式整流器接車輛AC電壓搭配5P繼電器來達到需求
當車輛熄火AC電壓就不輸出,橋式整流器不供電,繼電器就會歸復

這是我用的橋式整流器 KBU 1006 10A/600V

製作時遇到了一個問題
橋式AC端一腳接發電機出來到整流器的AC 12V線,另一腳接電瓶負極
這個時候橋式的輸出端(圖片+/-符號)用電表DC檔測量沒有電壓,用AC檔測得AC 17V

請問為何橋式輸出端是AC電壓? 是橋式用錯規格嗎?
謝謝各位^^

网友A:
輸出端記得接電容做整流

另,你的發電線圈一端是搭鐵嗎?

蜂鳴器直接供電會叫嗎!?

网友:
你說的很模糊~?

能不能簡單的畫一下接線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端記得接電容做整流

另,你的發電線圈一端是搭鐵嗎?

原來橋式整流器輸出端要接一個電容

化油野狼機車發電線圈出來一條AC 12V黃線接到整流器
橋式AC端一腳是接這一條,另一腳直接接電瓶負極

蜂鳴器當然要買直接供電會叫的,身邊現有的蜂鳴器是貨車方向燈蜂鳴器
朝日 蜂鳴器、HKT 蜂鳴器
我打算另外找其他聲音的

野狼線路圖

网友B:
你先檢查一下新加入的橋式整流器有沒有被你玩死。
橋式AC端一腳接發電機出來到整流器的AC 12V線,
橋式AC另一腳要空接,
橋式負極接電瓶負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檢查一下新加入的橋式整流器有沒有被你玩死。
橋式AC端一腳接發電機出來到整流器的AC 12V線,
橋式AC另 ...

這樣接之後要用電表測量嗎?

應該沒有玩壞
我只是沒接電容直接量+/-量出AC電壓17V

网友:
輸出正負端要加大電容濾波,電表用DC檔才量的到啦....
沒電容=沒濾波...

网友:
樓主
野狼發電機正常是多相多組,不適合橋式,還不包刮你的橋式10A不夠又非金屬散熱不良又不能承受惡劣環境與絕緣。
最少是全波而且加有的沒的,會調整充電電流(調整器就是整流器)。

橋式(二線進二線出)與全波(三線進二線出(其中進出一線是共接))與發電機出來共接地接法會短路(失能或故障)
除非電系全改,不要想一顆橋式就解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橋式整流器輸出端要接一個電容

化油野狼機車發電線圈出來一條AC 12V黃線接到整流器

發電機輸出黃線及粉紅線接橋式整流器AC端,橋式的輸出端(圖片+/-符號)即為整流後DC。
這樣接有2個問題:
1)整流後電壓起伏會隨油門變化,直接使用安全堪虞,必須穩壓。
2)橋式整流器的輸出端與原車電路不可混合,不然會燒原車電路。

其實從發電機輸出的黑紅線取電更容易,還可以共用搭鐵負極。
綠白線是點火正時線,不建議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發電機輸出黃線及粉紅線接橋式整流器AC端,橋式的輸出端(圖片+/-符號)即為整流後DC。
這樣接有2個問題:

黑紅線是AC CDI電源,因發電機點火極故障,該線已測量不到AC電壓,原廠CDI也就無法使用
改用光陽DC CDI解決

發電機出來的接頭剛好也在原廠CDI旁邊,空濾盒上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紅線是AC CDI電源,因發電機點火極故障,該線已測量不到AC電壓,原廠CDI也就無法使用
改用光陽DC CDI解 ...

發電機故障,結果換CDI,也太神奇了,CDI很貴的ㄟ。

補充內容 (2018-10-5 05:17 PM):
剛才查了一下野狼125的CDI價格,居然不貴(約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發電機故障,結果換CDI,也太神奇了,CDI很貴的ㄟ。

補充內容 (2018-10-5 05:17 PM):

發電機的"點火極"故障,就是電發發不動,踩發OK
解決方式就是更換光陽DC CDI(KDU CDI)

目前裝回原廠CDI連踩發都發不動,試了兩顆都一樣
電表量黑/紅線沒有AC電壓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發電機的"點火極"故障,就是電發發不動,踩發OK
解決方式就是更換光陽DC CDI(KDU CDI)

雲哥 大
主題橋整變CDI
換他廠DC CDI可動,就說發電機故障,有哪麼好康。
你附的圖 CDI可以確定交流供電,供CDI發電機組一組線圈提供電力,一組感應線圈控制點火,其它給整流器供給電池。
所以你先確認自己野狼發電機被改成DC了,而不是原廠設定(除非是噴油版)。
真的原廠發電機掛了,是如下好歹也棒場看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5137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雲哥 大
主題橋整變CDI
換他廠DC CDI可動,就說發電機故障,有哪麼好康。

並非發電機整個故障,是"點火極"部分故障
並非發電機改成DC了,是CDI改用DC CDI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254453-1-1.html
抱歉離題了
原本的問題解決了,謝謝

楼主:
不好意思口誤,是電盤點火極故障不是發電機故障
發電機是電盤中的其中一個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並非發電機整個故障,是"點火極"部分故障
並非發電機改成DC了,是CDI改用DC CDI
https://forum.jorsindo. ...

恭喜問題已解決,另一種共用搭鐵負極(綠線)的接法就不須要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