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洗衣機轉盤裝不回去~求助

楼主(2018-09-28):
國際牌洗衣機NA-90RF自行拆下清洗後,轉盤下面軸心裝不去回去,所以洗衣機可以脫水但無法洗衣,求助如何解決

网友:
會不會是斷了

楼主:
看起來不像是斷了,只是我安裝時無法插到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不像是斷了,只是我安裝時無法插到底>

有試過,左右轉一下,喬一下,試試

网友:
噴點黃油在那個油封那裡~
用力塞塞看~

應該啦~沒遇過這樣的~

网友:
螺絲斷了 !

補充內容 (2018-10-2 01:24 AM):
原來是 驅動軸套 上的孫悟空 C型環 掉了 ! .....詳見 14#

网友:
換傳動軸

楼主:
所以是因為螺絲斷了才被我拔起來是嗎?因為查了其他人拆機清洗都沒有將這軸心拔下來

楼主:
20年老機器了,打算淘汰了,就算是學一次經驗吧~

网友:
國際牌洗衣機,轉盤是不含軸心的....應該是軸心斷了!

拿起轉盤時,轉盤上的螺絲不要全退出來,靠螺絲和轉盤上的牙,拉起螺絲把轉盤拿起來。

過去我家國際牌洗衣機用了約15年,轉盤會滑牙,
螺絲轉出來後,自己搞半天,轉盤就是拿不起來,從圓盤旁也沒法施力,
拆不下來就沒法去國際牌服務站買零件自己修,只好叫修,
結果維修人員花沒幾秒就把轉盤拉起來....也沒看到怎麼拿...怎麼可能!

後來才想到應該螺絲不要全退出來,從中心的螺絲拿轉盤才能施力平均!  自己試一下,果然沒錯!

洗衣機用了20年,可換一台了! 現在洗衣機都可測重較省水,若變頻洗衣機還更安靜,
只不過,國際牌直驅變頻很晚才做,Lag了其他品牌至少5年以上...

過去看別人開箱LG直立式洗衣機,防鼠底板是薄的洞洞板,而三洋是實心還蠻厚的板,LG還賣較貴,
三洋洗衣機似乎利潤不高,量販店都沒在展售...大概不好賺。
LG則是烤漆較漂亮,專騙不需自己洗衣服的名媛貴婦...

我們家國際牌用15年修好後(放一樓),又用了2年左右還沒壞,遇到政府省水補助,就買台三洋的放三樓陽台...
在購物網站買三洋洗衣機大多是原廠直送,問題較少,且比量販店便宜...沒電梯不用樓層費。
但只有標準安裝,水龍頭/排水孔要自己先搞定! 注意門夠不夠寬。
(好像要周一到周六大約上班時間才是原廠直送,若周日可能會找電器行配合)

建議買台灣三洋的直驅變頻+超音波(空穴效應), 洗衣精可減量,三更半夜洗衣服也不會吵。
洗衣機要放在晾衣服的地方,才不用把帶點水份的衣服搬去陽台晾! 家庭主婦可未必搬得動!

网友:
軸心拉出來就是壞了。正常拉不出來

网友A:
見 FlyNews 兄這麼推某牌,真該拿給某些人看,然後叫他跪……

网友:
對啊,軸心是馬達的部分,不應該被拔起。我家也是國際牌,上次拆內桶也沒有把軸心拔起來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見 FlyNews 兄這麼推某牌,真該拿給某些人看,然後叫他跪……

洗衣機最重要的功能是...能把衣服洗乾淨,
超音波確實能增加洗淨力,直立式的推超音波,是因三洋主推超音波,所以才三洋的!
東元.聲寶好像某些機種也有超音波,但並不像三洋那麼容易挑到。
超音波是靠壓力變化產生的真空氣泡,就像鍋子煮水,滾水裡沒空氣卻會冒泡,
超音波的真空氣泡並不是一般含空氣的氣泡。

若要安靜則是變頻洗衣機,
變頻洗衣機沒法省水,也沒法省多少電,主要的功能是安靜。

滾筒洗衣機軸心要水平,材料成本/故障率較高,重量較重,檢修和搬運費較貴,
且理論上(物理),滾筒洗衣機的噪音會比直立式還大,
但若住宅空間小,沒地方晾衣服,需要洗脫,則還是得滾筒式才能減少使用空間,

滾筒式則建議買LG的,畢竟LG滾筒在國外市佔很高,台灣的滾筒也是靠LG打下天下的。
而LG直立式的....不值那個價格....

日本品牌的滾筒比LG還菜鳥,包含松下/Toshiba/日立家電.....
過去三洋曾日本進口滾筒,也被罵得要死!
而東元應該有很多洗衣機都韓國進口,若有便宜的滾筒也可老慮。

至於不需變頻,不需超音波,不需滾筒...則哪個便宜就買哪個....看價格/售後服務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洗衣機最重要的功能是...能把衣服洗乾淨,
超音波確實能增加洗淨力,直立式的推超音波,是因三洋主推超音波 ...

要注意面板受潮問題... ...
網路有看到災情...才改選國際...

网友:
要讓轉盤鬆脫,也可以放水進去洗,來回轉動撥水產生的阻力也有助轉盤鬆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面板受潮問題... ...
網路有看到災情...才改選國際...

國際牌直立式洗衣機不是面板都在前面嗎? (含三洋大陸製或較便宜的)
洗衣籃、衣服、手都要從面板上經過,才更容易滴到水。

而三洋略貴的直立式洗衣機,面板是在右側。

基本上,洗衣機被潑一點水都不會怎樣,
但若濕氣太重造成的,不管什麼面板都一樣...

网友:
很多事沒辦法直接講明,因為大部分的即得利益者都會堅守資訊不對稱的立場來維護自身的收益。這就是人性的黑暗面。

不過對真正學有專長的人,其實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已斷,沒有拔出這麼長的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