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小牛津 帽T熊 故事機 無法開機

楼主(2018-09-28):
這台小牛津故事機很常見,通常都是充電孔被插壞更換而已
這次遇到的比較麻煩,裡面元件被弄到一大團焊錫....大概短路了不少
重新清除不該有的焊錫,還是開不了機
追查電源5v 到某個元件就沒了...

不過我只會量二極體,三腳的這個不確定怎麼量,請大家指點指點
(假設三腳元件,有123腳 是類似1紅配2黑  1紅配3黑   2紅配3黑    然後紅黑顛倒  1黑配2紅 1黑配3紅  2黑配3紅  共6組去試看看二極體檔導通幾組嗎? )

電路板外觀

DC 5V測量

楼主:
我查了一下拍賣,圖中A2SHB 似乎是一顆場效應電晶體
可是我手邊沒有指針三用電表

我只是想知道這顆元件是否正常  需不需要更換
是否就是拆下 三腳碰觸放電
然後電阻擋,檢查三腳間任兩腳是否短路  有,則故障更換

网友:
先檢查電容好壞,
用數字錶也可以測,先測看看,先在線上測看看
另外有空的時候,再研究 歐姆定律 ,

网友A:
這顆好像掛了(有痕跡

网友:
ˊ這台我也有..買給我媽媽的金孫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好像掛了(有痕跡

呃...y大抱歉我經驗不足,不曉得所謂痕跡是?
找時間我請下來量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y大抱歉我經驗不足,不曉得所謂痕跡是?
找時間我請下來量看看

很像燒毀的痕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拍賣,圖中A2SHB 似乎是一顆場效應電晶體
可是我手邊沒有指針三用電表

查數據表,比對輸出電壓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好像掛了(有痕跡

我借了同事的一台來比對,不過同事的比較舊,還是MINI USB的接頭
電壓量測出來也有些許不同,差異比較多的是A2SHB A1SHB~~
因此先更換A2SHB A1SHB*2 (圖中圈起來三處)
可惜依舊不能開機 殘念,有些東西要修好還是要有專業背景才行~~

故障這台

故障這台

同事那台

同事那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借了同事的一台來比對,不過同事的比較舊,還是MINI USB的接頭
電壓量測出來也有些許不同,差異比較多 ...

既然有相同的機型比對,你測量每一個點的電壓看看,電壓相差比較多的點零件可能就是有問題,不是像電源輸入那種差0.2V,那是有可能接觸不良。

网友B:
其實我也不太會量~
但看您量測的好詳細...

個人也猜測可能是這顆有問題@@

不知道您是否有量測或更換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也不太會量~
但看您量測的好詳細...

那一顆LMH7 似乎是管理充電的,當初想說充電的應該是額外的,就沒理它
但是目前情勢看起來,它應該是最可疑的
等10天後ˋ零件到了,再試試看看有沒有機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一顆LMH7 似乎是管理充電的,當初想說充電的應該是額外的,就沒理它
但是目前情勢看起來,它應該是最可 ...

A1印絲: SI2301 MOS
A2印絲: SI2302 MOS
J6印絲: 9014
LTH7印絲: LTC4054 充電芯片

您的相片中, 找不到J6??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印絲: SI2301 MOS
A2印絲: SI2302 MOS
J6印絲: 9014

牛大
在照片的左下角,被我打的字遮到了
電路板上印刷Q7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牛大
在照片的左下角,被我打的字遮到了
電路板上印刷Q7位置

昏倒... 難怪看了老半天找不到...

LTH7應該只是做鋰電池的充電管理, 和開不了機應該無關..
你有沒有試著直接由 BATT 接口供應3.6V~3.7V看看是不是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昏倒... 難怪看了老半天找不到...

LTH7應該只是做鋰電池的充電管理, 和開不了機應該無關..

有的  直接接BAT供電,依舊無法開機 沒有任何燈號或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直接接BAT供電,依舊無法開機 沒有任何燈號或反應

不知道迴路上有沒有設計 必須鋰電存在時才能開機..

印象中我上次修女兒某台兔子機(類似的產品)

電池移除時  直接插USB 供電 也是無法開機的....^^|||

電池上去後 就能正常開機

當時也覺得挺奇怪的 看起來應該沒相關性 但卻發生了...

网友D:
請問電池接上,插USB充電。會亮充電燈號嗎?

我覺得應該查電源控制IC及旁邊那顆疑似BIOS韌體的IC。

只是我也不知道待機及開機流程。

這個其實就是一台簡易音樂播放器,主IC是音效處理晶片搭配韌體

裡面有一張microSD記憶卡存放音檔。

我幫朋友換過microUSB接頭,那時候有觀察過主機板

紅圈這顆好像是BIOS,看看第八腳有無供電電壓。綠色這顆我覺得才是電源管理IC

网友:
不能編輯了@@。綠圈那顆有編號嗎?還有紅圈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電池接上,插USB充電。會亮充電燈號嗎?

我覺得應該查電源控制IC及旁邊那顆疑似BIOS韌體的IC。

綠圈是NS4150 好像是個音樂IC
紅圈是WINBOARD 25Q16BVS 好像是個儲存之類的
(第8腳 DC沒有電壓)

不過因為我的症狀是不開機
(單純接電池 不會亮燈不能開機;單純接5V USB 也是不會亮燈 不能開機)
所以我一直沒懷疑這兩位,還ˋ是乾脆這兩顆也順便跟LTH7 一起掏回來算了
不過不曉得WINBORAD那顆裡面是否有什麼程序  無法直接換上之類的

网友D:
NS4150 應該是運算放大器,和喇叭有關聯的

25Q16BVS 的容量是2MB,應該是韌體沒錯。接上電池,量第八腳有電壓嗎?

只是要看待機狀況下,韌體有無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NS4150 應該是運算放大器,和喇叭有關聯的

25Q16BVS 容量應該是2MB的韌體。接上電池,量第八腳有電壓嗎? ...

第八腳沒有電壓  用micro USB或是電池都是
這樣是這顆故障嗎?這是可以直接買來換的零件嗎?
還是裡面有程序  買了也無法直接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八腳沒有電壓  用micro USB或是電池都是
這樣是這顆故障嗎?這是可以直接買來換的零件嗎?
還是裡面有程 ...

你從第八腳往上查它的來源。其他腳有電壓嗎?

不知道它是先通電再讀韌體還是待機就會讀

電的問題先解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從第八腳往上查它的來源。不知道它是先通電再讀韌體還是待機就會讀

電的問題先解決吧 ...

從圖片中看起來,它的來源就是JL這顆晶片
不過這也是我能力無法處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從圖片中看起來,它的來源就是JL這顆晶片
不過這也是我能力無法處理的~~

忘了請你量25Q16BVS第八腳對地阻值

咦,你第八腳好像錯了,你說的是第五腳進到那顆大IC

腳位是逆時針算

JL 那顆應該是主要的音效主控IC

電路板背面還有元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圖片中看起來,它的來源就是JL這顆晶片
不過這也是我能力無法處理的~~

如果你的是JLAC2092
1. VDD/LDO5V
2. LVD / WAKEUP

3. sd卡槽 偵測開關(參考)
SD參考資料

sd card SW

sd card SW

603.17 KB, 下載次數: 12

JL AC2092

microSD connector.pdf

426.12 KB, 下載次數: 3

microSD connector

网友E:
前陣子也在弄這台,後來發現按住開機建數秒後(不要放),再去摸JL發現會燙手,疑似燒了?
而且該JL編號在網路找不到n_098|。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陣子也在弄這台,後來發現按住開機建數秒後(不要放),再去摸JL發現會燙手,疑似燒了?
而且該JL編號在網 ...

我看小牛津應該是找大陸代工做的,或許編號刻意弄的不一樣,

可以關察它腳位走向去猜看看

那張AC2092我只是示意那顆是解碼IC,要請樓主看一下編號

樓主這樣子多次買,運費都可以買一台二手的了。沒屋頂有一台 $550

樓主不是也在台中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66018292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了請你量25Q16BVS第八腳對地阻值

咦,你第八腳好像錯了,你說的是第五腳進到那顆大IC

感謝熱心回覆
1.故事機其實還有一台兔寶寶的,只是好奇想要把它修好。
2.第八腳我有量對,沒有電壓。
3.第八腳對地阻抗1.13歐姆。
4.直接USB供電,給鋰電池充電的正有4.7V。JL晶片 第一腳 0V 第二腳 4.7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陣子也在弄這台,後來發現按住開機建數秒後(不要放),再去摸JL發現會燙手,疑似燒了?
而且該JL編號在網 ...

我的倒是沒有這個問題,我的是幾乎整台都冷感
我用您的方式實驗,開機鍵持續壓著....大概十秒有,JL晶片一點溫度都沒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熱心回覆
1.故事機其實還有一台兔寶寶的,只是好奇想要把它修好。
2.第八腳我有量對,沒有電壓。

覺得充電電壓偏高一點點,一般來講3.7V鋰電壓截停在 4.2xV才對。請看 datasheet

LTH7 可能真的有問題,不是短路直出或是負責調節的零件有問題,造成它輸出偏高

你量同事的比較一下好了,或許本來就那麼高

5V沒有。第八腳阻抗有問題才那麼低

你從25Q16BVS第八腳的VCC往前面的線路查,找到 5V轉3V的地方

主機板背面還有零件嗎?

那顆充電IC有中文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覺得充電電壓偏高一點點,一般來講3.7V鋰電壓截停在 4.2xV才對。請看 datasheet

LTH7 可能真的有問題, ...

LTH7*1  J6*3都到貨了,不過換上之後沒有起色
也就是說這塊板子上面三隻腳的晶體,都已經全部換過一輪了
二極體量測沒有問題
電容拆下來量容值也正常

JL的晶片,至少還有一隻腳是4.2V
但是25Q16BVS這顆任何一隻腳都沒有明顯電壓
可是我也實在找不出來到底哪顆是負責管理電源的...
希望渺茫

JL晶片電壓

JL晶片電壓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熱心回覆
1.故事機其實還有一台兔寶寶的,只是好奇想要把它修好。
2.第八腳我有量對,沒有電壓。

那顆FLASH 的 5V短路了   依照你量的 阻抗來說
先把IC拔下來 再量看看 有沒有短路 有的 畫在依照那條線路往上找  沒有短路的 話 就是FLASH 燒了
FLASH  有極大可能裏頭會有開機程式 這部分會比較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LTH7*1  J6*3都到貨了,不過換上之後沒有起色
也就是說這塊板子上面三隻腳的晶體,都已經全部換過一輪了

你測一下那個紅圈處的電壓 ~

那個是不是連到 那 IC 25Q16BVS 第 8 腳 ?

我猜你這個 IC 25Q16BVS  8 腳的電, 應該是來自 那個插卡的開關 !!

你要用電錶追查他的電路 ~~

另外你看一下 藍圈 的電路是否相連接 !

那 5V 進來的分別通到哪 ? (有分好幾路)

你看的只是其中的一路 (有可能是主要的電路)

但是其他的分路 , 可能是控制這主要的迴路 , 你沒有電路圖 , 那也只能慢慢的追線 !

維修電子的東西說簡單 , 也不簡單 ~

要靠經驗及儀器來輔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顆FLASH 的 5V短路了   依照你量的 阻抗來說
先把IC拔下來 再量看看 有沒有短路 有的 畫在依照那條線 ...

解焊之後,第八腳依舊沒有明顯電壓
我也有掏一顆這個FLASH 不過照您說裡面如果有開機程式
那我換新的上去,應該也不能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解焊之後,第八腳依舊沒有明顯電壓
我也有掏一顆這個FLASH 不過照您說裡面如果有開機程式
那我換新的上去 ...

IC 25Q16BVS  8腳連哪了 ?

是不是連到右邊藍色的圈相連 ?

网友:
從杰理其他晶片的說明參考來的,加上我借了一台來量過了

這個我量過,互通
如果主晶片腳位接近 ac2092,你用蜂鳴擋位,第1腳、24腳、和25Q16BVS第8腳 是互通的
是因為3V供電從1、24腳發出,VDDIO:3.3V LDO 輸出

如果 VDDIO 和 LDO5V,第一腳、第二腳短路,那晶片就可能掛了

25Q16BVS 開機後,第八腳才會有3V,待機八個腳皆無電壓,所以都沒有就是沒開機
25Q16BVS 是做為記憶用的,曲目、音量

主晶片有OTP ROM,一般來講有基本編程
不過它是小牛津訂製的,程序一次寫死,就算找到功能一樣的晶片,裡面自訂程序無法讀出,無解
因為:不插記憶卡,開機也會有歡迎語音「小牛津音樂故事樂園」就不會再播,因為卡沒插。關機會播「小朋友,拜拜」
這兩句語音不是放在 25Q16BVS、就是在主晶片裡面

請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G:
IC 25Q16BVS  8腳連哪了 ?

是不是連到右邊藍色的圈相連 ?

查詢之後結果如圖,IC 7腳 8腳 互通,連到電容和JL晶片第24腳(24腳和1腳也互通) (不過JL 1腳 2腳 沒有短路 1腳沒有DC 2腳有4.2V)
感覺就像是整區都沒有電,最接近有電的是左上角音樂IC NS415C  中間兩隻稽吶二極體  以及JL晶片第二腳有4.2V
其餘上方這區  電阻  陶瓷電容  以及第八腳相連的電解電容  通通都是沒電的狀態
但是又看不出電到底是誰管理輸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詢之後結果如圖,IC 7腳 8腳 互通,連到電容和JL晶片第24腳(24腳和1腳也互通) (不過JL 1腳 2腳 沒有短 ...

主晶片第一、二腳待機都是 0V,待機整個主晶片都沒電壓,

你有4V,不正常

開機後,第1腳、第2腳才有電壓,第一腳:3V、第2腳:3.8V~4.1V 看電池電壓多少會跟著浮動

開機是靠左下角那些三極管導通後才會有電

你25Q16BVS拆起來後,量第八腳位置的對地阻值多少,你沒拆之前是 1. 多,太低

還有那顆充電IC,插USB後,電池腳應該要 4.1x 才對,我的是 4.16x,接近設計電壓 4.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晶片第一、二腳待機都是 0V,待機整個主晶片都沒電壓,

你有4V,不正常

感謝借了另外一台小牛津來一起研究  越來越長篇了  抱歉
拆下後 第八腳對地阻值依舊是1.1歐姆左右

LTH7充電IC  正面右上腳位  輸入電壓5V
單純插USB沒有插電池,對電池+
DC會在4.2~4.66中間跳來跳去  的確是異常 不過它是新換上的
難道新品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借了另外一台小牛津來一起研究  越來越長篇了  抱歉
拆下後 第八腳對地阻值依舊是1.1歐姆左右

3V 也有進到耳朵的變色燈控制,先把紅線移掉再量一次第八腳

第二腳的4V是來自你換的那支,先換回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V 也有進到耳朵的變色燈控制,先把紅線移掉再量一次第八腳

時間晚了  感謝大俠相助 先來睡了
我移除耳朵LED,第八腳對地依舊1.1歐姆
今天就先奮戰到這~~

那個S4 二極體 我拆下來量是不正常的  手邊沒有  我就先用1N4148檔著
明天我會去買正確的型號來換上~~

補充內容 (2018-10-25 07:58 PM):
買了正確的S4 (1N5819)換上
S4一邊4.9V 另一邊4.7V
所以連帶著JL晶片第二腳也是4.7V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查詢之後結果如圖,IC 7腳 8腳 互通,連到電容和JL晶片第24腳(24腳和1腳也互通) (不過JL 1腳 2腳 沒有短 ...

這裡没有連在一起嗎 ?

應該會接到 記憶插槽 的開關 !

楼主:
引用 网友D:
3V 也有進到耳朵的變色燈控制,先把紅線移掉再量一次第八腳

第二腳的4V是來自你換的那支,先換回來吧@@

我換了正確的1N5819了
請問大俠您的D1 S4兩端 電壓分別是多少?
我的D1 兩端還有4.9V 4.7V說 導致JL第二腳待機也有4.7V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裡没有連在一起嗎 ?

應該會接到 記憶插槽 的開關 !

是的  如您圖中所畫是連通的
記憶卡有插的時候,記憶卡槽左1和左4就會短路連通。(沒插則不會短路,所以卡槽應該正常)
所以電阻一樣,這個IC第八腳對地=IC第八腳對記憶卡槽左1=IC第八腳對記憶卡槽左ˋ4=1.2歐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如您圖中所畫是連通的
記憶卡有插的時候,記憶卡槽左1和左4就會短路連通。(沒插則不會短路,所以卡 ...

所以電源是由這邊供給的 ~

你要往 記憶卡 的 1 PIN 電路追查下去 !!

找出供給的元件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換了正確的1N5819了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810/26/024159fnn88st8bnpn98a6.jpg
請問大俠您的D1 S4兩端 電壓分別是多少?
我的D1 兩端還有4.9V 4.7V說 導致JL第二腳 ...

傳錯的圖片它一樣會出現,按刪除也沒用,唉唉

有0.6V 0.3V 腳位應該是漏電吧?那個就不理他

4V 是電池過來的電壓,3V是開機後,轉換來的

25Q16BVS 經過的三顆電容量一下吧,兩顆貼片,一顆直立的。它的+極對地應該都是 1歐多

兩個貼片電容拆下來,再量第七八腳對地,一樣的話,主晶片應該GG

啊,還有記憶卡你有抽出來嗎?3V也有進到記憶卡

第七、八腳對地

補充內容 (2018-10-26 03:30 AM):
左邊那個 D1 待機就有 4V 不正常

開機前

開機前

開機後

開機後

第八腳 3V 對地

第八腳 3V 對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傳錯的圖片它一樣會出現,按刪除也沒用,唉唉

有0.6V 0.3V 腳位應該是漏電吧?那個就不理他

感謝大俠細心 耐心的量測 超感謝您!!感覺快要水落石出了
有這張圖我回去就可以好好比對了~~
看起來我的D1那區都有問題
會是因為我電池是用非原廠的嗎?
我自己是覺得沒差。因為一樣是3.7V應該沒關係,只是容量比較大比較耐用吧
(網路買的加大容量版  扁扁的鋰電池 3.7V 10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俠細心 耐心的量測 超感謝您!!感覺快要水落石出了
有這張圖我回去就可以好好比對了~~
看起來我的D1 ...

Q7 你檢查看看 ~

開機 & 待機 時各腳電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傳錯的圖片它一樣會出現,按刪除也沒用,唉唉

有0.6V 0.3V 腳位應該是漏電吧?那個就不理他

有趣了
1.我單純接電池,待機狀態電壓 沒想到跟您99%一樣
除了中間兩顆稽吶二極體,負極您是4v 我的過去剩下3.7v

2.如果單純接mirco USB (一般手機充電器 5V 2A)
那待機結果量測就很多不同 (像是D1 就會有4.7V 而不是單純接電池的0V...等等)

3.兩顆貼片電容和一顆直立電容,正極對地均為1.13歐姆

4.記憶卡從頭到尾都插著沒有拔掉。

5.那因為我的開不了機(按開機 長按開機 都沒反應 所有LED都不會亮)
所以開機狀態電壓我就無法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趣了
1.我單純接電池,待機狀態電壓 沒想到跟您99%一樣
除了中間兩顆稽吶二極體,負極您是4v 我的過去 ...

兩顆貼片、直立電容都有拆起來再量嗎?是要排除短路...不是只量阻值

楼主(2018-11-13):
引用 网友D:
兩顆貼片、直立電容都有拆起來再量嗎?是要排除短路...不是只量阻值

有其它東西在處理,這台又耽擱了好一陣子
C17電解電容是新的所以沒短路問題,C4 C14兩顆貼片電容,C14拆下來0.24歐的確是短路
C4拆下來的時候,貼片電容一邊就斷了,可能是烙鐵兩邊來回加熱有傷害到
(請問電容如果短路,在板子上是無法測得或觀察到的嗎?一定要拆下來量才知道是否短路囉)

不過我還是有三顆都拆掉,此時三顆正極對地約1.18歐姆
此時第八腳對地 第七腳對地 也差不多是1.1歐 1.2歐左右
也就是說待機狀態下,主晶片第1腳對地也是1.1 1.2歐這邊,判定主晶片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