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沒有銘牌的costco踢踢琴 喇叭只會啵啵啵

楼主(2018-09-28):
這台一樣是朋友家baby的玩具,COSTCO購入,10合一的踢踢琴 600有找
症狀是喇叭任何按鍵都沒聲音,喇叭一上電就自己啵啵啵
電路板VDD GND 有3V
喇叭也有8歐正常

請問喇叭這樣有規律快速地啵啵啵叫 要從何下手?

网友:
先檢查開關

网友A:
有電容嗎?量一下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電容嗎?量一下是不是好的?

沒有電容~~目前可以放了也算好事一件,但應該不算完修
可是我不懂為何會有這種現象...懇請高手說明
(O)使用兩顆低自放充電電池,電壓2.5V,正常播放。
影片

(X)使用一般電池,電壓2.7V,只會啵啵啵
啵啵啵影片

网友:
可能乾電池驅動電流不足導致電路IC工作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電容~~目前可以放了也算好事一件,但應該不算完修
可是我不懂為何會有這種現象...懇請高手說明
(O)使 ...

使用一般電池,電壓2.7V,只會啵啵啵

一般電池兩粒串聯才 2.7x V, 可說是沒足夠電流去推動電器用品.

网友:
買兩個新的鹼性電池看看
然後再測電流
就會真相大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電容~~目前可以放了也算好事一件,但應該不算完修
可是我不懂為何會有這種現象...懇請高手說明
(O)使 ...

電池沒電了,
你在測試的時候,順便電錶,插在電池那,有什麼反應,在錄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電容~~目前可以放了也算好事一件,但應該不算完修
可是我不懂為何會有這種現象...懇請高手說明
(O)使 ...

一般乾電池 單顆是 1.5V
一般充電(鎳鎘/鎳氫)電池 單顆1.2 V(標稱電壓)

所以
充電電池x2 2.5V還很有電(電流還很多...)
註:充電電池電壓較低,雖然電流很多,但有些設備電壓不足會不動作

一般乾電池x2 少於2.9V 應該就沒什麼電了(電流變小了)...
註: 需要馬達或喇叭需要電流較大,就會變成(電池)沒電了,
但有時候拿去用在遙控器(低耗電)還可用一兩個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乾電池 單顆是 1.5V
一般充電(鎳鎘/鎳氫)電池 單顆1.2 V(標稱電壓)

謝謝詳細比較解說
所以想知道這顆乾電池有沒有電
要用ˊ直流電壓檔位去測看看有沒有1.5v嗎? (小於1.5v就已經算不行了)
還是要用ˊ電流檔位去測看看還有多少電流? (有大概小於多少電流算不行使用的標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詳細比較解說
所以想知道這顆乾電池有沒有電
要用ˊ直流電壓檔位去測看看有沒有1.5v嗎? (小於1.5v就 ...

不是很清楚,你的基本電學知識如何...

不太專業,大概講一下...

電池有沒有電 的檢測...
就跟人的心臟檢測很像...
A: 量測影響(愈小愈好)
  因為用儀器接觸照成不舒服或心理影響,產生心情緊張,心跳異常.
B: 負載差異(看狀況而定)
你平常量脈博一樣 心臟有問題,沒問題 量起來差不多...
但如果讓其產生負擔,例如快走或跑步...
再來量,可能就會發現問題....

同樣的,你拿電表量電池電壓,也同樣有類似影響
A: 量測影響(愈小愈好)
  因為儀器或三用電表照成,阻抗改變,進而影響.
  通常數位電表阻抗高影響小,類比阻抗較低影響較大
B: 負載差異(看狀況而定)
  平常的電壓量測,對原電路電壓,影響愈小愈好...
  但測電池有電沒電...最好讓電池在工作中(有負載)

  類比(指針)電表,通常會有一個BATT 1.5V專用 測電池 檔位
  一般來說都是 負載電流250mA
  一般數位電表 沒有這個(BATT)檔位,高級或少部分電表有此檔位,
  但其加載不一定會有250mA

  為什麼要多做加載的動作...
  A: 無載或輕載
    有電電池與沒電電池 測出來(電壓)差異可能不大
  B: 有載或重載
    有電電池與沒電電池 測出來(電壓)有明顯差異
    沒電電池加載後 電壓會狂掉(變很低)...

註:一般量電路電壓,不會用有加載(BATT)檔位

网友:
用電表電壓檔量的電池電壓是開路電壓(因為電壓檔輸入阻抗很高),但實際決定電池能否工作的是帶載電壓,而一般電池依照特性不同,用來測量的負載也不同,例如乾電池、鹼性電池、充電電池就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