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光陽KYMCO GP125 裝點菸孔

楼主(2018-09-29):
第一次拆車,忙了2小時才弄好,要鑽放點菸孔的洞的時候,考慮很久,超怕裡面深度不夠讓點菸孔塞進去。
拍照的時候有些背光,可能沒那麼清楚。

正面

左側

先拆側條,靠近車牌的地方有兩顆螺絲

飛炫踏板裡面也有一顆

腳踏板位置也有一顆

卡榫很緊,往下拉在往外推,就能拉起

拆盾牌,共有4顆螺絲,左右對稱

螺絲拆下後,上面還有卡榫,撬開後把盾牌往下推,就能拿下

量好距離,鑽一個大洞,放點菸孔

使用的是30mm的圓穴鑽跟充電起子

再來要穿線,所以先拆馬桶

一共有4顆10號螺絲,螺絲形狀不一樣,裝回去的時候要注意

卸下馬桶

加裝的逆電流跟行車記錄器

電瓶藏在這裡,底下有一顆螺絲,要先拆下才能把電瓶推出來

自己做的,沒什麼用的逆電流,這次順便把他剪掉

留下逆電流的保險絲座,等等給電菸孔使用

再拆下巴,側條裡面有藏一顆螺絲,所以要拆下巴,側條一定要先拆

盾牌下的鉤子

這次使用的是黃色 1.25mm平方 絞線

兩條線用膠帶包成一條,比較好穿

從上面穿線

因為只是要穿線,所以不用全拆下來,有個縫隙就行

穿線

稍為固定一下

鑽進內側

鑽進去

套上熱縮膜,分出正負極

負極接電瓶,正極接保險絲

裝回馬桶

不小心把保險絲座拉壞,只好換一個

新保險絲座

裝上15A的插片式保險絲

本次使用的繼電器,4P 12V 40A

85、86是線圈,87、30是接點

從電門拉線(直接從行車記錄器的線分接),電門開/Relay激磁,電門關/Relay失磁,

電門接Relay 85腳,86腳則是搭鐵,87腳接電瓶+,30腳接點菸孔正極

Relay接線

正極用紅色電工膠布包住,以利辨識跟防止短路

打開電門測試

電門關

把Relay用束帶固定在大燈繼電器(?)旁

裝回盾牌、側條

完工

防水橡膠塞

個人喜歡用這種小袋子裝拆下的螺絲

因為要用的時候,可以直接撕開

网友:
等拆久了之後,就會像這樣,全部丟在一起了,

网友:
就可以外接12V裝置了~~

連抽菸都可以.....

网友:
我都從ACC線並聯出來用
施工超簡單

网友A:
屬於電源線關係,,
需不需要考慮震動磨損絕緣皮的因素?

网友B:
這樣算是改裝吧?下面就是加油孔,有點危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算是改裝吧?下面就是加油孔,有點危險。

我也是這麼覺得有點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屬於電源線關係,,
需不需要考慮震動磨損絕緣皮的因素?

這我倒是沒想到,下次拆殼再用波浪管套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算是改裝吧?下面就是加油孔,有點危險。

沒有這麼可怕,這種塑膠材質的點菸孔不能用點菸器

网友C:
葉兄您好,請問為何要經過繼電器,若直接接電門啟閉,會有運作上的顧慮嗎?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葉兄您好,請問為何要經過繼電器,若直接接電門啟閉,會有運作上的顧慮嗎?謝謝您! ...

從電門拉電比較麻煩,還需要剪線,加上我偶爾會用火焰板手,從電門走可能會不夠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電門拉電比較麻煩,還需要剪線,加上我偶爾會用火焰板手,從電門走可能會不夠力 ...

原來如此,難怪繼電器的電流耐受度要那麼大,謝謝您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