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明基BenQ G2220HDA 22吋LCD液晶螢幕畫面閃一下黑屏

楼主(2018-09-29):
明基BenQ G2220HDA 22吋LCD液晶螢幕開機後畫面顯示約2~3秒後黑屏,
版上 gkjnn大 已有維修實例,我的問題與實例相同,研判應該也是LCD背光燈管問題(?);
請問版上大大,
1. 我要如何確認高壓輸出是正常的?
   正常輸出給燈管的電壓應是幾伏?
2. 假設想購買 LED 背光燈條 (含 升壓板 DC IN 10~30V) 替換原燈管,
    是不是拆掉背光燈管側的高壓線圈就可以 ?
    另外 新購的升壓板< 圖 6 > 輸入端線材 GND / DIM / ENA / VIN
    是不是接<圖5>電源板上的 Pin 5-6 : GND / 8: BRIGHTNESS / 7: ON/OFF / DC 28V (PCB上量測到的)即可?

< 圖 1 > BenQ G2220HDA

機型銘板

機型銘板

< 圖 2 > 拆完螺絲,拆殼時注意施力方向

外殼 底部

外殼 底部

< 圖 3 > 邏輯板

邏輯板

邏輯板

< 圖 4> ILPI-142for E202 REV.A 電源板 正面

電源板 正面

電源板 正面

< 圖 5 > 電源板 背面,有標示一些腳位訊號(應是接邏輯板的腳位),
              另外在左側高壓線圈前端PCB量得 DC 28V

電源板 背面

電源板 背面

< 圖 6 > 想要替換更新的 LED燈條用 升壓板

升壓板

升壓板

< 圖 7> 請問這排線要怎麼拆?

接螢幕的排線

接螢幕的排線

网友A:
雙邊鐵環往內壓既可取下來

网友B:
1反過來,我會確認燈管是好的嗎?那輸出800或1000v以上,普通三用標量不到
2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雙邊鐵環往內壓既可取下來

感謝 感覺卡卡的,怕把排線弄壞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反過來,我會確認燈管是好的嗎?那輸出800或1000v以上,普通三用標量不到
2是

感謝 等LED燈條到,就來試試 !

楼主:
LED背光燈條換上後,螢幕背光OK了:
但變成無畫面了(有背光),
不知道是不是面板背光擴散片裝錯,還是其他問題?

网友:
檢查T-CON保險絲....LVDS排線有無裝好

不然就是面板給你搞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