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GM L-1936W 進入待機後,就無訊號輸出,需拔電源(內詳)

楼主(2018-09-29):
各位前輩大大們好:

末學有一台 宏通 DGM L-1936W 液晶螢幕,有以下狀況產生,希望能在此尋求解答,謝謝!!!

狀況如下:

螢幕各項顯示狀況都正常,但是只要螢幕進入待機後達30分鐘以上,

螢幕的訊號就無法重啟,需拔掉螢幕後方的電源,再重插回去,訊號才會重回。

PS:有時必需插拔多次或搖動,才會重新有訊號出現。

請問是不是[電源板]故障導致呢?

因為這台是[有音效版],在朋友給我前,好像有維修過,電源板被換成[無音效版],

如果末學的推論正確,是否上網拍買一張[DAC-19M008 AF (有音效)]的電源版來置換,

能否解決此故障情形呢?

在此末學先行謝過,參與解答的大大們,感恩!!!謝謝!!!

==============

補充說明:

如果螢幕一直保持在有訊號的狀態下,就不會有訊號消失的狀況產生。

DGM L-1936W-1

DGM L-1936W-1

DGM L-1936W-2

DGM L-1936W-2

网友:
這一台用多久了,測試一下電容看看,

网友:
我電腦螢幕 都不設定睡眠
要離開很久時 才會關閉螢幕電源
也可改這樣試試  先不用訊號開機

网友:
如果是DSUB有問題~
可以改插DVI試試~
有時候會其中一個是好的~

不然就是某一個SMD的電容出問題~
很難抓~

之前有遇過SMD電容~
過一段時間就會吃電~
然後就自動關機~開不起來~
後來從按鍵板跑線路~
才不小心找到吃電的電容~

网友:
電源板低壓端電解電容好像流湯了,找湯汁源頭

楼主:
測試補充:

昨天將螢幕開24小時保持在有訊號輸入狀態並且僅使用螢幕保護程式狀態,

註:

關閉顯示器 : 設定 [永不]

讓電腦睡眠 : 設定 [永不]

這樣螢幕就不會有訊號消失的情況。

==============
測試一天後,我剛剛把螢幕前方電源鈕按下,用螢幕前方控制面板將電源關閉10分鐘以上,
也會失去訊號,無法喚醒,又必需將螢幕後方電源線拔除重插,訊號才會恢復。

PS:如果按下前方控制面板電源關閉螢幕,只要時間不要太久,馬上在按下打開螢幕,訊號是可以馬上恢復的。

网友A:
1 是燈管舊了 點燈啟動電流大 ; 天冷會更嚴重
2 是電壓板 點燈電路的濾波電容 不給力
上述兩者同時交互發功

買換燈管或是換LED條工程稍大... 手巧自己來  不行交專業來修換LED條/驅動板

或者只換第二項 .. 電壓板 點燈電路的濾波電容
你依著點燈電路 兩個DIP-8 隻腳 IC 向迴路相接的濾波電容找過去, 耐壓電容在1x 伏特
相接的濾波電容 換成高規格日製電容(LOW ESR) 或是 條件可以推薦使用 固態電容(不限廠家)

大部分情況 第二項 照顧好 即可
--------------------------------------------
真正有佛心的專業 會將電壓板右邊 所有濾波電容  全換成了高規格日製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是燈管舊了 點燈啟動電流大 ; 天冷會更嚴重
2 是電壓板 點燈電路的濾波電容 不給力
上述兩者同時交互發功 ...

請教SIMON兄:
1. 先借用樓主的圖, 點燈濾波電容是不是下圖這一顆電容?
2. 我發覺點燈濾波電容, 一般是位置上最接近逆變器的那顆電容(當然還要注意該顆電容有無與逆變器直接相連)?
3. 我有一個DAC-19M015電源高壓板, 我發現點燈濾波電容(最接近逆變器的那顆電容)是470uF/25V,  耐壓不是10幾V, 跟你所說有出入.
4. 我發覺點燈濾波電容一般會有兩顆? 我標示"點燈濾波電容"往右數第2顆電容(綠色那顆), 是不是也是點燈濾波電容?
5. 圖中點燈濾波電容旁邊有兩個DIP 8隻腳 IC叫什麼名字? 功用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燈管舊了 點燈啟動電流大 ; 天冷會更嚴重
2 是電壓板 點燈電路的濾波電容 不給力
上述兩者同時交互發功 ...

SIMON1016大大

請問濾波電容是我附圖電源板上右邊的那8顆電容中的其中一顆嗎?

還是需要乾脆8顆一起換掉呢?

還有一點也被您說中了,就是螢幕上方亮度有稍微暗了一點,的確有燈管老化情形。

現在總算有一點頭緒跟方向了,否則對我這種不是電子科系的人,真的有點難!

感恩您的詳細解答,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SIMON兄:
1. 先借用樓主的圖, 點燈濾波電容是不是下圖這一顆電容?
2. 我發覺點燈濾波電容, 一般是位 ...

1. 先借用樓主的圖, 點燈濾波電容是不是下圖這一顆電容?
=> 我沒看到實際迴路, 但是我會先看這棵濾波電容... 事實上我傾向一次全換 不再拆來拆去

2. 我發覺點燈濾波電容, 一般是位置上最接近逆變器的那顆電容....
=>因為銅箔線路阻抗  就等效電路而言 跟ESR沒兩樣,  這逆變器是低壓DC 轉 高壓AC , 低壓DC電流 吃得凶線, 路阻抗高了  供電就跟不上

3. 我有一個DAC-19M015電源高壓板, 我發現點燈濾波電容(最接近逆變器的那顆電容)是470uF/25V,  耐壓不是10幾V, 跟你所說有出入.
=> 我觀念老舊跟不上時代  那就470uF/25V 跟著用

4. 我發覺點燈濾波電容一般會有兩顆?
=> 看逆變器幾個變壓器 , 設計希望每個變壓器得到的電壓是相同的..最終目地希望每個燈管電流是相同的
=> 其他同項目1 回答 ...事實上我傾向一次全換 不再拆來拆去(也不用猜來猜去  只有RD級須考慮量產成本  )

5. 圖中點燈濾波電容旁邊有兩個DIP 8隻腳 IC叫什麼名字? 功用為何?
=> 它將 MOSFET 作在DIP 8 封裝內 , 功用就 高頻功率切換 , 翻一下谷歌逆變器電路上的那幾顆功率切換的 MOSFET 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MON1016大大

請問濾波電容是我附圖電源板上右邊的那8顆電容中的其中一顆嗎?

乾脆8顆一起換掉

不是電子科系的人,真的有點難    請先確認你可以拿到高規格日製電容(LOW ESR) , 而且注意零件高度不要撞到[天花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先借用樓主的圖, 點燈濾波電容是不是下圖這一顆電容?
=> 我沒看到實際迴路, 但是我會先看這棵濾波電容 ...

感謝SIMON兄的說明

楼主:
實際維修如下:

我把電源板拆下,依[lijm]大大所說,尋找湯汁源頭,果然找到了兩顆流湯電容,

分別是(2200uf 10v)→此顆確定是元兇,(請見圖)

與 (1000uf 10v)→此顆有可能是被2200uf的湯汁流過並沾附,實際上好像沒流湯,(請見圖)

查到這邊也說明了,與指導老師[SIMON1016]大大叫我查找的方向是一致的。

==============
然而雖然找到了問題點,我並沒有去買電容來更換,

我之前有說過,這一台 宏通 DGM L-1936W 液晶螢幕顯示器,

原本是該有音效的,但是卻被換成無音效的電源板,

所以我在網拍找到一個賣家,他是將拆機的電源板右邊區塊的8顆電容,

全部換新換上[[[正廠日系黑金剛電容]]],

(型號為DAC-19M008 AF;有音效;整新品) NT:210元,面交價。

『賣家網拍上說明如下:
早期的電路板,台達電為了省錢,都會穿插幾顆台製電容,往往造成電路板
故障的主因,都是那幾顆耐受性不佳的台製電容造成的故障(或延伸出來的其
他問題),為了修正此問題,此板電源二次側已全更換為正廠日系黑金剛電容。』

這樣一來,我也省去了去買電容與更換電容,所要花費的金錢與時間,

又能讓這台被閹割過的機器,重新恢復他該有的功能^_^。

==============
昨天將整新品的電源板換上後,燒機測試12小時以上,

都沒有任何問題,之前的問題狀況都沒有再發生了,

所以此機,已順利解決問題,也已完修了。

●●●●●●●●●●●●●●●●●●●●●

感謝~[sa2086]大大的經驗分享。

感謝~[fireway]大大的經驗分享。

感謝~[lijm]大大的提點,已經有找到湯汁源頭了,謝謝!!!

感謝~[joe1031]大大的借版提問,一問一答中,讓我們獲益良多。

~~~~~~~

最後感謝~[SIMON1016]大大(指導老師)的詳細解答與教導,

使我能將此故障情形完全修護,讓此螢幕又獲得重生再利用的機會,

因此,我也把完修流程補上,才不負指導老師的教導^_^,

讓這一篇從[問題求助]進化轉變為成功的[維修實例],

感恩SIMON1016指導老師!謝謝您!!!
~~~~~~~

最最後也得感謝[痞酷網],因為有這麼好的論壇,

我們大家才能尋求到解答與幫助,感恩[痞酷網]!謝謝!!!

●●●●●●●●●●●●●●●●●●●●●

完修

完修

p+i板與AD板

p+i板與AD板

DAC-19M008 AF

DAC-19M008 AF

1000uf 10v

1000uf 10v

2200uf 10v

2200uf 10v

舊板-1

舊板-1

网友D:
這個架構是標準的奇美套件,只是外殼與不同...

P+I板上電容通通換新你又可以用好幾年了......幹嘛只挑換得換?

网友A:
慚愧 !! 2200uF10V 的電容故障 , 恰恰說明我的推論 完全錯誤 !!!  跟燈管電路 完全無關!!!
還好 是以換整塊電源(電容全更新) 處理 , 沒讓你 做白工.
-----------------
2200uF10V  應該是負責供電給 AD 板
當電源板 進入省電模式後 燈管電路不吃電後
輕載省電模式 意外使得 2200uF10V  上的電壓 撐不住  導致AD 板 上 scaler 內的CPU 當掉.

當初應該仔細 看一下 LED 燈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架構是標準的奇美套件,只是外殼與不同...

P+I板上電容通通換新你又可以用好幾年了......幹嘛只挑換得 ...

最近發現一堆網友的螢幕,都有偏光膜老化的情形,

所以就算內部機板照顧得很好都沒壞,光是偏光膜老化問題也是一個大麻煩呀!

家中還有幾台17吋螢幕,都在今年陸續出現偏光膜老化情形,推論大概是今年天氣太熱所致。

然而現在新螢幕也不貴,二手螢幕也很便宜,如果要自己換偏光膜,根本划不來,更別說是送去給店家貼了,

站內有前輩有貼一種硬版的偏光膜,直接貼在外框上,希望以後能便宜並普及,否則又一堆3C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慚愧 !! 2200uF10V 的電容故障 , 恰恰說明我的推論 完全錯誤 !!!  跟燈管電路 完全無關!!!
還好 是以換整塊 ...

[SIMON1016]大大(指導老師)這一篇的補正,就算功德圓滿了,

讓這一版的[問題求助]→轉化成[維修實例],畫下完美的句點,

感恩您!謝謝!!!

网友:
這個電源板低電壓部分的電容真的很容易壞掉, 修過兩三片都是同樣的問題, 電容換一換就好了

网友:
這款電源版修理過幾片,電容的問題居多
至於料件就不必太強調用好的電容了.台製品換一換就可以了 因為機器殘值不多了 換高級電容浪費 下次一樣要拆修其它地方
但用久偶而也會壞主控版
有時後用台製電容也是有其考量,並不是說全部都用貴森森的日系電容就是好
這塊p+i 版 換日系電容,下次就換壞p開頭的控制8pin的ic..一樣要拆...
這款還有分 一顆高壓包 跟 兩顆高壓包的版本  比較新出來版子的都是剩一顆高壓包
會換日系電容的就是以後我有把握不用再拆的,但日系電容用在重載處久了,一樣會再度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