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霜定時器腳位更改

楼主(2018-09-29):
原本所使用的DBZ-702 ZA1除霜定時器

腳位更改成下面的排列方式

原來一號腳位下面是2,現在變成了4

而網路上的賣家寄來時,是說只要照編號去接,也就是原來2號腳位和4號腳位的接線對調即可,不會有影響

這是真的嗎?因為這樣的話,不就變成原來是啟動壓縮機的時間,變成了啟動除霜的時間嗎?

廠家更改後的腳位

廠家更改後的腳位

网友:
善用你的三用電表 (要相信它)

化霜定時器 最主要是線圈腳位  共同腳 壓縮機運轉腳 化霜腳
找出就對了

网友:
就按原本的位置接上~
不用管編號~
定時器要轉成啟動壓縮機的時間~
然後插電後看壓縮機會不會啟動~
會啟動就沒問題~
不會啟動就 2 跟 4 對調就好了~
插錯不會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