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請問帶燈金屬開關容易燒燈嗎?

楼主(2018-09-30):
請問帶燈金屬開關容易燒燈嗎?

買了3次110V的都用沒一個月就燒掉不會亮了!
還是要接電阻!?

网友:
裡面若是LED的話一定也有電阻啊!

网友:
換氖燈吧,保你亮個十年以上(不過電阻還是要接的)。

网友A:
考慮空間因素,1顆LED我用電容限流,還不曾壞過。

网友:
機器指示燈很少壞

你是不是電壓有問題

网友:
帶燈開關有使用電壓限制,過高燒毀(燈),過低不亮,除非再改,破壞難收。

网友:
壞的 全拆了

看看是如何故障的

一般來說 如果想做優化  可以用更大的電阻跟為LED並聯上二極體(1N4005以上)

同時長時間運作 指示用型的LED 流經電流需再5mA以下   考量到可能此開關為了酷炫  採用了較大驅動電流

是我的話  換成其他種LED 比如說透明高亮型    在並聯顆5.6V的zener diode

用七彩LED好像也很不錯

网友:
也有可能不是燒掉, 是內部接觸不良...
我有用過這種類似的, 16mm帶燈開關,
症狀是用一陣子後LED開始閃爍, 頻率不一定, 再過一陣子就完全不亮了,

從開關尾部塑膠的縫隙, 噴接點復活劑進去, 又可以再亮一段時間, 但也是撐不久...
猜測是裡面LED的腳跟外面焊片之間的連接沒有焊接,
只是碰觸到而已, 一段時間後氧化就接觸不良了

网友:
買了3次...

壞好幾次了,有好幾顆,照個像吧...

网友:
先用指針電錶歐姆檔試試,或改用可調式電源測試燈泡所需供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慮空間因素,1顆LED我用電容限流,還不曾壞過。

可以分享一下電路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