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請問不同的接線方式,馬達為何會變慢

楼主(2018-09-30):
看到網路上的一些小玩具分享,想要DIY一台給小朋友玩
單顆馬達直接接18650,轉速是快的

我透過4顆無段按鈕,來製造兩顆馬達,正轉和反轉
BUT我仿照一般燈具的作法,把所有負極接在一起
按鈕單純控制正極  結果這樣馬達就變慢好多=.=

1.請問為何會發生這樣的現象?
2.無段按鈕已經買了,有什麼可以改進的方法嗎?(我當初會這樣做,是想說接線簡單 單純為原則)
3.這種減速馬達是寫3V-6V,如果串兩顆18650 7.4V 就會燒掉嗎?還是差一點還好?  除了外包裝外,怎麼知道馬達可以吃到幾V?

网友A:
把線路畫出來吧,照片看不出馬達是如何接線的,最好有馬達種類跟規格。

如果是兩條線的直流馬達,必須對調正負極方式來變更轉向,您負極都接在一起有辦法轉向?

還有,直接測試時是不是電線很短?接上按鈕時是不是電線很長?低電壓大電流時線上壓降不可忽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線路畫出來吧,照片看不出馬達是如何接線的,最好有馬達種類跟規格。

如果是兩條線的直流馬達,必須對調 ...

抱歉  我不會畫電路圖
只能用小畫家來表示了
負極是一直都連在電池負極
按鈕只有控制正極~~
線長約5米,目前功能都正常,只是馬達速度很慢....
可是一樣5米線長,如果我單純接一顆馬達,轉速頗快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不會畫電路圖
只能用小畫家來表示了
負極是一直都連在電池負極

所以馬達有三個接線端子?負極、正轉、反轉。

用電表測量動作時的電池電壓、馬達端子上的電壓。

楼主: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不會畫電路圖
只能用小畫家來表示了
負極是一直都連在電池負極

阿...畫完我自己大概懂了
按鈕按下的時候  雖然有給馬達供電
可是同時間也讓電池的正負極短路了..... 是不是這樣理解?

我覺得我把正負的線弄在馬達那邊,搞的事情複雜了
應該還是一個馬達一組線
但是開關這邊要找6P的無段開關才對
如下圖這種MOBILE 01人家畫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馬達有三個接線端子?負極、正轉、反轉。

用電表測量動作時的電池電壓、馬達端子上的電壓。 ...

馬達上面只有兩個接點而已  就是很普通的馬達

网友:
這種應該是 180 馬達,正常供電 3~6V 但有時不是長時間給 12V 也沒關係,馬達要使用多少電壓由轉速與扭力來決定。
一般來說只要馬達不要過熱就沒關係,所以只要有良好的散熱例如水冷電壓過高或負載過重馬達也不會馬上損壞。

直流馬達要正反轉就是改變電壓極性,改變電壓極性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雙刀雙擲的 6P 開關或雙刀雙擲的繼電器,自己紙上畫一畫一定能想出如何接線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上面只有兩個接點而已  就是很普通的馬達

兩個接點要怎麼接3條線?莫非其中一條紅線跟黑線接在一起?那肯定是短路的。

兩線式直流馬達要正反轉就只有兩線對調,沒錯,要用6P開關或是2組C接點繼電器。

网友:
網路隨便抓的,參考

天車開關

天車開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畫完我自己大概懂了
按鈕按下的時候  雖然有給馬達供電
可是同時間也讓電池的正負極短路了..... 是 ...

    (左) 錯誤的配線                                                                     (右) 正確的配線

右邊的電路雖然是正確的 ~ 但是............只要 正 , 逆轉 一起按下就 G.G 了 !!! (未設互鎖)

使用 6P 搖頭開關是比較好的選擇 ~ 但是..............還是會有問題的 !! 你自己好好研究吧 !!

話說 :

你上次修的 兒童電動車 , 要是你有好好的研究一下馬達的電路 !

應該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了 !!

网友C:
想了解基礎動作原理,推介這個N久年前的線控電動堆高機,可能比遙控玩具還貴!

線控多軸遙控器

減速機構

升降機構

動力機構

輪胎配重等....

機身等....

電力控制

配件....自由想像自己做

零組件

實體 ,至於線路圖極機密.......就在PC版上,跟樓上原理依樣

轉載影劇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8-oOEhk3m0哪個帥哥不是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了解基礎動作原理,推介這個N久年前的線控電動堆高機,可能比遙控玩具還貴!

挖箱寶又現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挖箱寶又現身了…

sandy319 姐
見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 錯誤的配線                                                                     (右) 正 ...

後來製作成功了,剩下兩顆按鈕
不過不曉得這種6P 3段(前進 停止 後退,自動復歸)的搖頭開關
有沒有比較省力的按鈕?我想像是類似小時候打電動玩具那種搖桿,感覺比較省力
目前圖中這種搖頭開關,往前按是稍微有點吃力的~~我們家2歲的小朋友要按得有點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製作成功了,剩下兩顆按鈕
不過不曉得這種6P 3段(前進 停止 後退,自動復歸)的搖頭開關
有沒有比較省 ...

每顆馬達配合兩顆單接點按鈕驅動兩顆繼電器,由繼電器接點切換極性,這樣就很省力,不過電路會比較複雜,加上正逆轉互鎖,繼電器接點數要多加1組。

遊戲機那種搖桿裡面是可變電阻或微動開關,操作柄也比較長,所以較省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後來製作成功了,剩下兩顆按鈕
不過不曉得這種6P 3段(前進 停止 後退,自動復歸)的搖頭開關
有沒有比較省 ...

很熟悉的電路是吧 ~

很可惜~ 你没有從維修中穫得知識 !! 然後好好的加以運用 !

其實很多都是從基本中加以變化而來 !

維修不只是要修護它 , 更重要的是學習其中的知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熟悉的電路是吧 ~

很可惜~ 你没有從維修中穫得知識 !! 然後好好的加以運用 !

哈哈  真的!感謝J大~~謝謝您幫我畫電路圖
為了好好了解繼電器的使用應用,這幾天我會再改做一台看看~~
到時候再請j大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了解基礎動作原理,推介這個N久年前的線控電動堆高機,可能比遙控玩具還貴!

看到"田宮"就知道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熟悉的電路是吧 ~

很可惜~ 你没有從維修中穫得知識 !! 然後好好的加以運用 !

我今天試做了一下,理解不正確,失敗了。
再跟J大請教。

1.請問如圖中接好後,扣掉COM NO NC三個接點,另外兩個接點是直接接上一個微動開關嗎?
微動開關按下接通後,會把電從NC跳到NO去?
還是要額外外接一個讓繼電器導通的電池電力?

2.目前是希望按鍵力道比較輕,小朋友可以按得下去
一個馬達需要兩顆繼電器+兩顆微動開關;兩顆馬達就需要四組
接線比原本兩顆6P 3段開關多了不少~~
請教J大這個case是否有更完美的方式?接線不要太多,但是按鍵力道輕鬆可推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試做了一下,理解不正確,失敗了。
再跟J大請教。

你怎麼不懂變通?

那個接點不是 繼電器 的接點啦 !

直接用 微動開關 接上就可以了 !

就是 微動開關 的接點 容量 要看一下 !!

不是要你用繼電器哦 !!!

你仔細想清楚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麼不懂變通?

那個接點不是 繼電器 的接點啦 !

謝謝精美ˋ圖示~~
拍賽  卡憨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田宮"就知道不便宜了

港都狼仔 大
基本款的結構吸引不了狼大。
來點複式精緻工藝,不含遙控器,模擬像真進階版德國對空砲車,有離合器的....各項功能不及備載,履帶鍊除工作外組合就花了一個多月,光回想就頭痛,不知怎麼組的。
當然也是阿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精美ˋ圖示~~
拍賽  卡憨慢

kafsu1205 大
附圖給你練完整版線路  正 停 逆 左 右,黃色虛線是連動的非線路,可以先試一顆馬達正停逆,在加一顆馬達就有左右。
材料
電源線若干長度(紅黑各一)
電池與電池盒
馬達二個
開關二個
其他視需求..例減速齒輪.機殼..等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麼不懂變通?

那個接點不是 繼電器 的接點啦 !

完工~~感謝J大耐心細心指導~~
四顆按鈕 左馬達前進 左馬達後退 右馬達前進  右馬達後退

不過為了把這四顆塞到明盒內  費了不少功夫
本來想說買那種帶鐵片的微動開關 耐流3A 一顆18650應該合適
不過想不到方式安裝在明盒上面~~所以買這種用螺帽鎖緊的~~耐流6A 體積大了點
用四顆NO NC 來做
用四顆NO NC 來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kafsu1205 大
附圖給你練完整版線路  正 停 逆 左 右,黃色虛線是連動的非線路,可以先試一顆馬達正停逆 ...

謝謝w大,大家都好會畫圖,線路清晰 顏色分明
這個圖是不是就是我一開始做的兩顆搖頭開關的意思?

黃色虛線的部分,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大,大家都好會畫圖,線路清晰 顏色分明
這個圖是不是就是我一開始做的兩顆搖頭開關的意思?

kafsu1205 大
類似, 圖片(二段與三段)難以確認,使用差異撥動開關看是否有三段多一個中段(斷)如你附圖中間左右點與上下任一點不導通。
所言黃色虛線如上已有說明,如你所附圖實際是左右合成一組開關,上撥左正(+)右負(-),馬達中間點左黃(+)中間點右藍(-)這就是左右同步(連動(撥一個動二邊))。
有中段(斷)相當停止,沒有就略過(無此功能需另加開關較不易操作)。
上撥左正(+)右負(-),正好顛倒反轉(逆轉)馬達中間點左黃(-)中間點右藍(+)這就是左右同步(連動(撥一個動二邊))。
所以叫雙切三段(單切與多切或二段與多段),看是搖頭/滑動/旋轉/按壓....各種形式都有越特殊越難買。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7135207276
上連結搖頭開關這個參考看看選A圖片內A1,面板選D圖片的F3,其他差異看看了解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13633833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工~~感謝J大耐心細心指導~~
四顆按鈕 左馬達前進 左馬達後退 右馬達前進  右馬達後退

kafsu1205 大
這種形式也可,缺點不防呆(短路)。

來一個四顆觸發開關(微動)搖桿,一顆搖桿雙馬達就解決 進 退 停 左 右,可單手操控。
甚麼方式各有巧妙不同,只要是安全自由想像。
這個也是有短路風險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6602890050
這個二段式四個開關。這個較安全,外觀漂亮有得,有失價格。
接法如16# 23#附圖,雙切二組拆成雙切四組,安裝成菱形有角度的不然也是不妨呆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6224172879
以上接線動動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afsu1205 大
這種形式也可,缺點不防呆(短路)。

既然做了  就請讓我再好奇問一下,仔細了解
請問目前四顆紅色微動這版本,缺點:不防呆,是什麼意思呢?

是說
單顆馬達,預設兩顆微動NC正電,所以ˋ預設馬達兩腳都正電
要是馬達兩腳不小心在預設情況下碰到外鐵殼之類的 (GND),就會短路,這個意思嗎?
那如果是這樣,那我在18650那邊加個開關,要用的時候再開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做了  就請讓我再好奇問一下,仔細了解
請問目前四顆紅色微動這版本,缺點:不防呆,是什麼意思呢?

kafsu1205 大
不防呆就是亂按或撥需有程序步驟SOP,走錯一步自動銷毀故障。
有防呆,就算人為疏失不照SOP,也不會異常故障。

24#附圖  四顆開關每顆開關段位只有一段,每顆獨立未連動(正轉就不能逆轉)同時按壓動作短路。
還不包刮一段線路(二接點)就不成立,可加保險絲測試降低成本。
這四組開關最多可組成正逆轉含停止包括電線走火(當然一樣有風險未連動(未防呆))。
要完整動作需8顆開關風險增加了

16#附圖是二顆二段開關怎麼切換正逆轉就是不會短路,再加一組開關馬達就有方向形成左右,開關切到同極性才會停止(另一線自然斷開),需四顆開關跟上句24#不同。

23# 附圖原理同上,差別三段雙切需二顆開關

27# 原理同16#,下面這組是由四個二段開關組成,搖桿中置式不碰觸任何開關,形成中段(斷),一顆開關完成,價格水漲船高。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6224172879 實體要注意共接點位置,先測再用。

癥結 二段開關(需有接點(三接點))是用於正反轉(正負對調),而非二段開關(二接點)開關(正負如何對調)。

二線電源配上開關0與1,會讓劇情錯綜複雜,反正小電加個保險可慢慢試,大電不建議。

補充內容 (2018-10-4 11:38 AM):
癥結 需二顆二段開關(需有接點(三接點))是用於正反轉(正負對調),而非二段開關(二接點)開關(正負如何對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w大,大家都好會畫圖,線路清晰 顏色分明
這個圖是不是就是我一開始做的兩顆搖頭開關的意思?

黃色虛線的部分,不懂....兩個開關是連動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黃色 虛線 的部分,不懂....兩個開關是 連動 的 !

黃色虛線的部分,不懂....兩個開關是連動的 !
例 : 圖中就是 6p雙投連動 搖頭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