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緊急照明燈

楼主(2018-10-01):
去年815全台大停電,
家裡的緊急照明燈早就不知去向了,
今年消防檢查,撿了兩個緊急照明燈,
修理改裝一下!!

24顆LED, 1.68W

緊急照明燈01

緊急照明燈01

這是110V~220,鎘鎳電池3.6v的

緊急照明燈02

緊急照明燈02

緊急照明燈03

緊急照明燈03

主機板電源是RC降壓的

緊急照明燈04

緊急照明燈04

主機板背面線路被硫酸水腐蝕過

緊急照明燈05

緊急照明燈05

鎘鎳電池改用4V的鉛酸電池,
拆開加了稀硫酸充電
插110V.充電電壓4.2V

緊急照明燈06

緊急照明燈06

測試看看能夠亮多久?
想改18650,但是持續不停充電是個問題

緊急照明燈07

緊急照明燈07

想再加個紅外線感應電路,
晚上有人經過會自動照明?

网友A:
緊急照明燈不實用,維修麻煩,還是買個LED手電筒。

网友:
如果有 超級電容...
也許可以改成超級電容版,
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緊急照明燈不實用,維修麻煩,還是買個LED手電筒。

已經修理好了!

高雄很少停電,
緊急照明燈根本沒多少用,
但是裝在門口,
晚上感應有人自動照明,
或許還有一點用.

只是這個感應電路有點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經修理好了!

高雄很少停電,

應該還好~感應器一般是接110VAC,感應到人開電,妳只要再加個110V的繼電器,就可以感應到人,斷電,然後就會亮了丫~
最近發現這個微波感應器蠻炫的…玩過以後再上來分享~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修理好了!

高雄很少停電,

感應電路,電子材料行就有現成的,或是網路找電路圖DIY要點花時間;
2個電路合成一個,可能要稍微設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還好~感應器一般是接110VAC,感應到人開電,妳只要再加個110V的繼電器,就可以感應到人,斷電,然後 ...

昨天裝起來了,真的超好用的~放在樓梯燈的玻璃燈殼內也沒問題,而且還有感光~哈
舊的紅外線體溫偵測,我放在玻璃燈殼內…就完全偵測不到的…

裝在玻璃燈殼內,距離大概會少1m,它有三段,5m就能感應到整個樓梯的空間了,而且人如果有在動,它是不會關電的~耐用度…就要時間來驗證了~

网友:
good idea  要收下來 ,下次來玩玩

网友:
如果改成18650鋰電池的話
只要把充電電壓降下來
降成4v左右,長時間充電應該是ok的

网友C:
改18650再加裝充電保護板就可以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18650再加裝充電保護板就可以嚕!!

原用的鉛酸電池,
一職充電橡膠頭竟然會噴出來,

我找了一個舊手機電池,有保護板的,
應該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用的鉛酸電池,
一職充電橡膠頭竟然會噴出來,

應該不可以,
妳第四圖的降壓充電板, 衹適宜充鎳鎘、鎳氫和鉛酸電池,
若充鋰電電池, 可能會有危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用的鉛酸電池,
一職充電橡膠頭竟然會噴出來,

保護板是防止過充過放過電流短路之類的,不能防過充。手上有舊小容量行動電源也可以費物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用的鉛酸電池,
一職充電橡膠頭竟然會噴出來,

容阻式鉛酸電池充電,不能直接改用舊手機電池,必須還要加5~6V/1W穩壓二極體限壓,以免手機電池充飽後保護板擊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