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偏光內膜或是外膜故障呢?

楼主(2018-10-01):
請教23吋偏光的角度內外膜幾度呢?

网友:
可以搜舊文,有幫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內膜、、、、、、、、、

內膜是幾度的

网友B:
為什麼好文是負的??????
    -5

网友C:
請問有簡單的分辨方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簡單的分辨方法嗎?

小弟經驗是沒有簡單的偏光膜度數分辨方法
因為度數是前後膜相對值,當然產業界會有統一標準,問題是除非手上有已知度數樣品,套在待測偏光膜上,打開背光緩慢旋轉樣品角度,最大亮度角度+樣品角度就是待測偏光膜角度

如果面板面積不大,買大張一點的來裁就解決了

网友:
你是回答樓主分辨幾度,不是內外膜故障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內膜、、、、、、、、、

用手撕,来判断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好文是負的??????
    -5

好文有負數 代表加入痞酷網有一段時間了
以前評分 不是有正負的評分

應該是以前留下的 之後都沒正分可充抵  所以才會有負分吧

网友:
把廠牌型號清楚標題很難嗎?
你以前的舊貼文被回收這帖應該也快被回收了

网友:
簡單判斷法,摸前面板(未拆殼)摸有突起狀不平那是外膜,若摸起來平滑,那就是內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