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熱水器無線繼電器控制接法

楼主(2018-10-01):
在淘寶買了一個易微聯的無線繼電器,問了賣家說火線要接在公共端,常開端接控制電器
買回來才想到大陸的電壓是一條220V+一條零線.....
台灣是一條110V+110V兩條火線
一開始我是把220V的線接在左邊的接口,熱水器兩條接在上面公共端跟常開端....當然是不會有作用...哈
請教各位先進我如果改成這樣接法是不是就可以解決拉~

网友A:
樓主
你的附圖少一條驅動電力
對方說的沒錯。單純化中性線忽略過。
差別看輸入與開關(繼電器是否有共接線)需背面圖片
若無(繼電器開關獨立)下面就這樣接法

板子有共接線的如下

网友:
電熱水器使用的容量是 ?

你要看一下電路是怎麼接法 ~

如果只是 繼電器 接點 (不帶電的) 俗稱 乾接點 !!

這樣子接是沒問題的 ~ (前提是 接點容量可以承受電熱器的電流)

PS

我認為控制 220V 的電器 , 這樣子並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

因為 這 2 條電線 , 對地都有 110V 的電壓 , 只關閉其中的一條 , 雖然能達到關閉負載 !

但是負載上卻帶有電壓 , 正確的方法是 ,用 110V 給板子 控制 一個 電磁接觸器 , 然後 同時可以啟閉這電路

這才是安全之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你的附圖少一條驅動電力
對方說的沒錯。單純化中性線忽略過。

整理一下W大的圖~我再來試試看~感謝

网友:
你只要可以滿足輔助供電與會接繼電器即可

是我的話  會用板載的繼電器再去推動電磁開關 來控制大功率設備

网友:
一開始我是把220V的線接在左邊的接口,熱水器兩條接在上面公共端跟常開端....當然是不會有作用...哈

  因為…少接一條啦!

网友B:
這樣危險啦!

要用電磁開關去控制大電流的設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樣危險啦!

要用電磁開關去控制大電流的設備!

板子上的繼電器…30A  240VAC的耐電壓、電流~看來可以承受?

用電磁閥的好處是可以將220V的雙線都關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的繼電器…30A  240VAC的耐電壓、電流~看來可以承受?

用電磁閥的好處是可以將220V的雙線都關閉 ...

不是 電磁閥 哦~

電磁閥 不等於 電磁接觸器 !

2個是不同的東西 !!

同時啟閉 2 線是必需的 ,  可以確保 維修人員的安全 !

還有電器的安全 , 電器關閉時帶電 , 萬一另一相發生接地情形 !

這時無熔絲斷路器未必會跳脫 !

接熱水器這更不能馬虎 ~ 安全至上 ! 生命無價 !

网友:
大電流加電熱水器
又是電又是水 別亂接...
要多加注意安全問題

過載(過電流),漏電,過熱...等等安全問題都要注意.

另外,你的板子不要經過大電流,因為用久了,出故障時...
輕則壞繼電器-----如果是特規,不一定買的到
嚴重的話 元件是否耐熱防火是安全疑慮...

网友D:
樓上各位前輩
都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議與某些標準做法

但有幾點疑問想請教樓主
您確定您的熱水器是AC 110V的規格嗎 ?
能 PO些照片分享一下嗎 ?

雖然您的遙控配件,繼電器看起來容量規格都很OK
但,您參考看看小弟的個人經驗紀錄
再決定要不要加掛這些 "先進小電路配件"

下列,雖然沒甚麼專業內容或高深學問
但整個過程還是讓小弟心悸猶存

為了降低電流強度 ,小弟選擇220V機型 (恐怖的是,電流能仍還需45安培) http://bbs.pigoo.com/

為了要配合45A的電流
配線須由電箱總開關處特別獨立拉 8平方的電纜線+無熔絲開關 給熱水器用

熱水器內部看了一下
用線都很粗,也合標準規範 (8平方的電纜線)

還有內含漏電斷路器

裝機1年半後
洗完澡出浴室聞到濃濃的塑膠燃燒味
空氣ˊ中密佈著仙境才有的繚繞煙霧
除了煙霧外還有短暫的煙花火光
循著火光方向尋去
發現電熱水器在滴水,而且還繼續通電加熱中(但已經沒用熱水的情況下)
當下立即跑去總開關箱斷電
這意外發生的突然,也慶幸沒在浴室被電成鳥仔巴 (應該去謝神一下)
拆開電熱器看看
除了有些接點焦黑積碳 + 電極板包覆融化 + 加熱膽持續爆漿噴出熱水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75205&size=300x300&key=2092f4aae4ea7956&nocache=yes&type=fixnone

研判應該是水壓啟動開關卡垢失靈,造成關完熱水後電熱器持續加熱加壓

雖然熱水器內部都有加裝卸壓閥
但加熱膽密封處
還是不爭氣的早洩跟著爆漿噴水出來

雖然他內部有漏電斷路器保護 + 洩壓安全閥
但不確定洗澡中,若漏電後瞬間跳脫當下,小弟能否承受那瞬間來電的快感 ?

以上安裝都很OK (個人認為拉!)
但那強大的AC 220V- 45A (9.9Kw)
小弟還是怕怕n_121|

樓主說您的熱水器是110V
那電流不知要大到多少 ?
線不就要配很粗很粗........很粗n_1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上各位前輩
都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議與某些標準做法

你誤會他的意思了~

他說的是大陸的電力系統 是 L N = L= 220V   N=0 V

而台灣是 L = 110V  N=0  L=110V   LL  也是 220V

我家也有裝 也是 220V 的 電流也是 45安培的 !

就不明白 樓主的電流是多少 ??

辜且不論耐電流與否 , 光是 220V 的電力控制  , 就,不應該用這種方式來控制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上各位前輩
都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議與某些標準做法

感謝提供實務經驗與說明...

人命無價,不可不慎
安全機制---往往在出事當下,才能見真章...
但不良的設計或安裝....等等因素,發生問題時可能為時以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樓上各位前輩
都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議與某些標準做法

好像發生了接點沾黏   在停止供水後 電熱器依舊持續運作 最終會導致  槽體熔毀
可以多觀察接點   有電弧燒蝕的樣子發生

是儲熱式熱水器的話就會有過溫保護裝置了

网友:
因台灣220V為兩條不同相位的110V火線所組成,加上考慮到電流承受能力,最好是先推動電磁接觸器,再同時控制(ON/OFF)熱水器的兩條電源線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建議~我的是220V的儲熱電熱水器~
主要是想要在回家前15-20分鍾遙控讓電熱水器加熱~
當家人最後一個進去洗澡就會把熱水器關掉(因為已經儲存夠熱的水了)
大家很熱心~我再補上家裡的熱水器規格感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像發生了接點沾黏   在停止供水後 電熱器依舊持續運作 最終會導致  槽體熔毀
可以多觀察接點   有電弧 ...

或許接點沾黏也有幫到故障發生

水盤實體的頂真通過水流後
會頂出推壓簧片接點導電,沒水流通過時是收回且觸點打開
現場故障時,觀察水盤頂針是一直處於頂出位置(水龍頭開啟狀態,但實際是未開啟)
所以水盤開關不確實作動是一大問題

印象中一般加熱裝置都有設計過溫保護裝置
(微波爐/熱水瓶/電鍋/快煮壺.........電熱水器等等,都應含概過溫保護)
這故障電熱水器過溫保護開關,是位於加熱膽上方金屬蓋上
所以原始設計應該還算完善,唯獨不耐用出包
礙於整機體可靠度問題 (無法長時間觀察測試它,所以放棄零件更換選項)
出包當下,該機就被小弟除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或許接點沾黏也有幫到故障發生

水盤實體的頂真通過水流後

ERICCHOU大:
   您裝置的是"即熱式"電熱水器,它的特性是 瞬間高功率 大電流 接觸點 動作頻率遠大於"儲熱式" (儲熱式水溫不足時候才補加溫,這時候接點才會動作!!)  當然儲熱式也有缺點,就是使用前需要先預熱,(不能說風就是雨!) 還有儲熱相對的就是浪費熱能!! 我比較偏愛儲熱式(家裡使用瓦斯儲熱式) 它還有一個好處是水溫控制非常容易,想要溫度低一些只要加足冷水就可以即可,不需要去調整溫度設定,我記得"即熱式"溫度設定高若想要降低水溫且降低水量,好像會有問題!!  樓主的電熱水器應該是"儲熱式"才需要這樣的功能....

楼主:
補上我的熱水器照片規格
220V單相 18A 功率4KW
熱水器上的是漏電斷路器....現在開熱水器都是切這個
所以想直接改成繼電器切換
還是要再串一個電磁接觸器比較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ERICCHOU大:
   您裝置的是"即熱式"電熱水器,它的特性是 瞬間高功率 大電流 接觸點 動作頻率遠大於"儲熱 ...

重新細看全文
發現真的是小弟想偏了樓主原意
因此套用自身迥異的事物來回覆
失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細看全文
發現真的是小弟想偏了樓主原意
因此套用自身迥異的事物來回覆

別這樣說~因為也給有裝即熱式的朋友有一個參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別這樣說~因為也給有裝即熱式的朋友有一個參考

小弟覺得
樓主的無線控制模組,控制電磁接觸器
電熱水器電源,由電磁接觸器供給
這樣是否穩當些

配線接法如下

數字論壇也有篇類似的熱水器控制配線
不過該篇板主,用的是紅外線遙控器啟動電源加熱
參考看看

我的DIY Arduino 紅外線遙控電熱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覺得
樓主的無線控制模組,控制電磁接觸器
電熱水器電源,由電磁接觸器供給

這樣的控制方式會安全很多!!!無線遙控模組的接點電流也會小很多~~
壁就電磁接觸器的接點耐流值會比無線模組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我的熱水器照片規格
220V單相 18A 功率4KW
熱水器上的是漏電斷路器....現在開熱水器都是切這個

漏電斷路器一定要留著,這是安全裝置(也要定期用綠色按鈕測試工作狀態),外加的電磁接觸器再另外控制

网友G:
可以把掏寶的扔了,買這個吧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0341265193
因為要透過wifi控制,需透過網路伺服器控制設備,大陸易維連伺服機架設在大陸,大陸對網路又封閉,所以你會時常無法控制你的設備,我買過兩4路繼電器的都拆下來了。
這種通常是乾接點如果你要控制大電流設備最好再加一個大的電磁繼電器來控制比較保險。
還有你的電熱水器以後也別買鑫X牌的,服務超爛,課服技術沒有一個知道甚麼是"封閉式"電熱水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可以把掏寶的扔了,買這個吧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0341265193
因為要透過wifi控制, ...

雖然
大大建議較穩定的 "網路伺服器控制設備" 產品
也提供網頁連結,內含詳細說明

但小弟外行,沒完全搞懂該說明
冒昧請教一下
建議的 "網路伺服器控制設備",有沒有您提到伺服器問題 ?
也要連結台灣廠商的伺服器嗎 ?

先謝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雖然
大大建議較穩定的 "網路伺服器控制設備" 產品
也提供網頁連結,內含詳細說明

首先手機先安裝控制APP,由APP下達指令透過網路,由遠端伺服器控制該模塊,該模塊須連用WIFI連上網路。
這種模式台灣沒有架設伺服器,大陸有易為聯主機架設在大陸,我建議的架設在米國。
所以只要手機能上網把包封給伺服器,伺服器就會控制該模塊,不是大陸的不好只要是大陸的網路不予世界接軌,所以當你手機下指令後大陸伺服器有時能控制模塊有時沒反應。

网友:
不久前牛大有刷機刷成不用經過伺服器的版本了
可以參考看看
SONOFF with Espurna Firmware 物聯網無線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