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雜牌VC-70電鬍刀維修

楼主(2018-10-02):
同事家裡的,應該是開會或股東會的贈品,機殼寫的不是廠牌,放了N年沒用,想到要用充電後沒反應,又是小弟的公差

外觀

拿下前蓋,正面2顆背面1顆螺絲拆掉

OPEN

這台構造滿簡單的,靠馬達前偏心輪跟搖臂產生左右動作

電池電壓正常

按下開關,馬達不過電

原因是箭頭銅箔爛斷了

用焊錫補上

可以用了,組裝交件

网友:
與濕度高有關媽?

楼主:
坦白講不知道,因為東西不是小弟自己的

不過電路板爛的有點誇張

网友A:
某些商品主打就是便宜 !

你不知道這種超極致工藝  , 電路板上的銅鉑可說是 薄的幾乎忘了他的存在

也似乎是符合了 環保 的概念 , 年限一到自然崩解 , 不常用更會加速他的老化 !

正是所謂環保材質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些商品主打就是便宜 !

你不知道這種超極致工藝  , 電路板上的銅鉑可說是 薄的幾乎忘了他的存在

以前有聽過為了環保出無鉛銲鍚,
沒想到現在連pcb板也有環保板,
意思是指時間一到整個電路板會像汽車裡面用的「環保塑膠」自然分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聽過為了環保出無鉛銲鍚,
沒想到現在連pcb板也有環保板,
意思是指時間一到整個電路板會像汽車裡 ...

PCB板所謂的環保板不是指[自然分解], 而是指 不含對環境危害性物質; 細節可以參考   RoHS危害性物質
因為在此之前 , PCB和防焊油墨的環氧樹脂普遍使用 PBB和PBDE等兩種溴化物阻燃劑
但阻燃耐燃是電器安規要求  而改用無鹵阻燃劑
後來環保趨勢都要求使用無鹵材料, PCB和防焊油墨的材料 又分有 含鹵 , 低鹵 和 無鹵。

另外就工法上 因為無鉛錫的錫爐工作溫度提高 PCB玻纖樹脂會更易爆板。260℃有鉛 提高到288℃無鉛。
玻纖紗束之表面矽烷處理層  矽烷偶合劑 Silane 有調整其官能基  強化提高其耐熱性。
對CCL基板材這類上游基板廠而言 , 矽烷處理(材料品質與處理工法)是重要的機密技術之一,細節是不外傳的。

細節可以參考以下關鍵字, 搜尋網路。
RoHS危害性物質
無鉛
無鹵 : 指產品不得含有特定的含鹵素物質(氯、溴 ),而非禁止所有含鹵素的物質 。
        達到淘汰含溴阻燃劑與聚氯乙烯的目標。而含氟與含碘的物質則無限制。
         鹵素材料(氟、氯、溴、碘) 。

矽烷 : 分子的兩端分別為親有機基團及親無機基團,使得有機物和無機物能透過矽烷偶聯劑而相結合。
         常見工業黏合 無機物(玻璃, 金屬) 與 有機材料(合成樹脂等) 。

CCL基板  銅箔基板 Copper Clad Lamin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