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SR-16-T1(電磁爈不能著机)

楼主(2018-10-02):
上星期可以使用,但今天突然電磁爈不能著?
請高手指点

网友:
  先查保險絲;

  再查送電側.

网友:
續2# 檢查之後 若是有電 , 再去看看 按鍵 是否氧化.

[轉貼]看圖學會電磁爐故障維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1.先檢查有無過電

2.若有過電,檢查按鍵開關有無導通不良(2006製造),是我會全部更新。

网友:
修東西要先看有無燒毀,電容有無爆漿,
再量量,保險絲,電源部份,給數據...
不然回收吧...

网友:
從保險絲開始查起

楼主:
通電後,檢風扇兩針,没有 Voltage,檢保險絲,電阻繼路。好大机會燒保險絲。請問這要焊保險絲220V 10A在那處買。若比原厰換不知多少錢?

補充內容 (2018-10-3 10:39 AM):
應該是檢保險絲已斷路(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電後,檢風扇兩針,没有 Voltage,檢保險絲,電阻繼路。好大机會燒保險絲。請問這要焊保險絲220V 10A在那 ...

請問繼路是通路還是斷路,如果是斷路,後面應該死一大串了

网友:
若是燒保險絲  ...
下一步 檢查橋整流器 和  風扇旁散熱片貼附的 功率元件 --- IGBT

网友:
換保險絲220V 10A沒有用,
會再次燒斷,
需再檢查其他故障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