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40EX710 開機全無,跳回紅燈閃5下

楼主(2018-10-02):
SONY KDL-40EX710
開機全無,跳回紅燈閃5下
查故障燈號表是T-CON方向
經邏輯板烤IC 後完修

楼主:
新手第一次貼文,有不周到的地方請多包涵

网友:
恭喜完修~歡迎加入DIY分享~

网友:
很弱的請教你,是烤熱就完修嗎或是有換ic,型號?謝謝!

网友:
請問seel兄:

  1. 你是如何判定需要烤IC ?
  2. 你所謂烤IC, 是不是用熱風槍吹IC ?

謝謝.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判定是IC及如何烤

楼主:
1.如何判斷ic?
當查完沒招的時候,就烤看看試囉。
2. 怎麼烤?
用熱風槍開370度,就給他烤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何判斷ic?
當查完沒招的時候,就烤看看試囉。
2. 怎麼烤?

感謝seel兄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