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洋 SMT-40MV3. 開機無畫面,換背光實例

楼主(2018-10-03):
一般換燈條如果燈距跟原規格不同時,有二種做法
一種是直接貼在反光紙上
一種是剪洞
以下實例是更換同顆數燈條,剪洞處理

网友:
請問灯條在那買得到呢,谢々。

网友:
大大
方便分享一下 "剪洞處理 "
的方法&工具嗎 ?
如何剪的整齊平整與精確 ?

感恩

网友:
1. sorry, 我是看不懂本例的ˋ剪洞處理法, 樓主是否能增加幾張照片加以解說 . 謝謝.
2. 舉例來說, 樓主的第一圖, 如果是剪洞前的照片, 那麼剪洞過程中的照片及剪洞後的照片是否可補上? 讓解說更完整..
3. 樓主的第三圖, 一堆燈條及一堆長條物放在一起,  是要表達何種意義?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