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Panasonic F-Y186BW-除濕機(又是軟的)

楼主(2018-10-03):
最近收到4台除濕機都很軟
最右邊那台SHARP好事多竟然賣1萬多真是嚇到菜菜
他的故障情形只是電源線彎折過渡斷線不過電被送到回收場

那台HITACHI只是內部鋁鰭片灰塵髒汙過度無法對流
國際牌F-Y184BW則是風扇馬達聲音很吵換掉培林又是一條英雄好漢

今天的主角是下面這台F-Y186BW-G
插電機器面板亮按鍵卻全部不動作

拆下按鍵控制機板果然按鍵鏽的不像話
機板背面按鍵焊點用一字起子短路果然機器啟動了
二話不說找按鍵全換了
我只有四腳按鍵他是2腳按鍵
山不轉路轉就把它當2腳用囉!
不過要先整形一下

當然按鍵正方型轉向變菱形
測試一下各個按鍵
哈哈又救回一台

換下來的屍體
新舊機型比一比
國際牌這機型有個敗筆換了新機型還是沒改善
放置水箱內部的磁鐵很容易掉落會吸附在門蓋水箱鐵片上
使的門關不緊讓人誤以為機器故障 不懂新機型還是沒改善

左邊那台新機型也是掉光了(也因為這原因讓我賺了10幾台)

网友A:
老弟  太多台了~~

网友B:
蔡大您怎麼都撿的到這種上萬的高檔機,小弟修的用的都是4000以下的便宜貨

网友C:
這要全部拆開總體檢一下,散熱鋁片那邊有大量的灰塵。

网友:
我都還有撿到過

网友D:
蔡老大...可以再開一間電器行了

网友E:
蔡老闆~~~~拿出來標

那麼多台除非你要放國寶,不然不需要這麼多台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蔡老闆~~~~拿出來標

那麼多台除非你要放國寶,不然不需要這麼多台拉

A前輩你來自取不用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弟  太多台了~~

寄ㄚ要不要來一台小弟送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蔡大您怎麼都撿的到這種上萬的高檔機,小弟修的用的都是4000以下的便宜貨

changold2前輩小弟現在只收這類除濕機
回收場老闆會幫我留下通知我去取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蔡老大...可以再開一間電器行了

真不習慣灰熊現在都不喇賽了喔!
你比較會作生意
我幫你收,電器行給你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要全部拆開總體檢一下,散熱鋁片那邊有大量的灰塵。

回收場帶回來裡外都很髒
全新都拆解洗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ㄚ要不要來一台小弟送到家

老弟 謝謝蛤~~

喔  不會上當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A前輩你來自取不用標

買張車票就不知多少了.....

网友:
排~我喜歡sharp的~

楼主:
換幾個按鍵勞駕橡皮哥哥還來加10分
實在是不敢當
好怕裝孝~維~哥哥吞啤酒來罵人

网友:
恭喜完修~~排排站真壯觀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國際牌的除濕機都超級貴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不習慣灰熊現在都不喇賽了喔!
你比較會作生意
我幫你收,電器行給你開 ...

好...好..好...通通弄下來
你來當幕後大老闆...我當掃地工兼打鐘...
搞一間....來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好...通通弄下來
你來當幕後大老闆...我當掃地工兼打鐘...
搞一間....來玩玩{:20_1 ...

灰狼兄  你家一樓非常適合……

网友:
蔡董國際中古家電量販......

楼主:
今天把HITACHI那台送給酷友,
再挖出這台CHIMEI出來整理
這台完全沒問題拆開裸機除濕觀察,
狀況很好,真不知為何要丟回收
當時帶回來很髒經過我內外清洗後跟新的一樣
把他補進原來HITACHI的位置
等有空到FB社團給他換十幾張小朋友回來

网友:
厲害!其實有時候一些電器都是一些小故障造成不能使用,多用點心就可以修復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