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42LD650-DA 更換公板 T.RD8503.03 完成

楼主(2018-10-03):
個人習慣先給結論:
        面板 LC420WUH-SCM1 + 6870C-0318B T-CON Board 邏輯板是 OK 的
        要進工廠模式調整一下 LVDS MAP 到 4 就可以了

--------------------------------

前情概要:
        電視原先問題是按了開機鍵後出現紅色閃爍呼吸燈且沒畫面。
        查完一輪維修文,自己手動想重焊 BGA (XDEngine 那顆 chip)
        結果功力太爛加上耐心不夠,不小心把 pad 連帶拔起。所以板子基本上算是沒用了
        但其他零件確定都是好的

        沒錯,這分別是兩台電視的 XDEngine IC,都被我弄壞了 XDDD

        在論壇也稍微逛了一陣子,後來萌生「那我是不是可以試著更換公板」的念頭
        畢竟其他零件都好,而且最重要的液晶也沒問題。

        因此前一兩週就發了一篇相關的求助文 (連結)

--------------------------------

尋找 T-CON Board 過程:

型號 (Model): LG 42LD650-DA (42" 電視)
面板 (Panel): LC420WUH-SCM1 (後續皆用)
面板主要規格: 參考連結
        Refresh Rate: 120Hz
        Signal Type: mini LVDS (120 pins // 左右排線各 60pin,求助文內有圖片)
        Voltage Supply: 12V

這台把 T-CON 跟主板結合一體化了。所以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找適合的 T-CON 邏輯板
做了一堆搜尋功課,以原面板型號、同規格其他面板型號與利用查到的內容中的某些其他資訊做搜尋
甚至詢問淘寶賣家相關問題,最後查到幾塊合適。
6870C-0310C / 6870C-0318B / 6870C-0368A:都是 1-LVDS input / 2-mini LVDS output
6870C-0368A 的板上有額外的 32/42/47 120Hz 標註

最後是查到 這篇 youtube 的評論
нужно найти отдельно t-con
модель  t-con   6870C-0310C
тогда все подключается обычным кабелем https://goo.gl/bLXLYg
и бегает без проблем

內容用 Google 翻譯後,看來是說我這片面板可以用 6870C-3010C
然後我又比對了 6870C-3010C / 6870C-0318B 上面的 IC 定義,看起來是相同的

最終選了比較新的 6870C-0318B 這片

沒有選擇 6870C-0368A 的原因是 IC 輸出的部份看起來對不上我面板的腳位定義

--------------------------------

公板部份則是挑了 樂華 skr.03 (應該是這個型號 T.RD8503.03)

以下是更換實做過程

電源連接部份:
正面
背面

接下來是公版連接線路的部份

1. 供電:
        原主板雖然少了顆 IC,但也就只是少了影像部份,單純接電按下電源鍵還是可以讓系統正常開機的。
        按下電源鍵開機後扣除 BLON,高壓板其他 Pin 的電都有起來
        開機後 POWER_ON 是 3.3v,並且再加上單純插電待機時 3.5v 是有電的
        這部份就仿照其他教學文章:直接拉一組 3.5v 到 POWER_ON 強迫電源板維持開機狀態

        原本是想採用同時接著原主板沿用待機開機功能,這樣就可以避免高壓版上電時一直維持開機狀態
        但不知道怎處理按鍵部份

        公版電源是吃 12V ,所以直接從電源端拉一組 12V 跟 GND 接到 input 連接端子即可 (POWER 白色 4p 端子)
        我是從高壓板拉 12V & GND 各一條到公板上

2. 背光:
        有先量測並查過資料 (ref link
        直接拉一根 3.5V 到 Inv on/off pin 即可 (這根就是 Backlight On/Off)
        但是
                1. 我們已經讓電源板強制啟動(3.5v 跟 power_on 短路),所以這樣接會讓背光恆亮
                2. 公版的 BLON 電壓是 5V, 我的 Inv On/Off 是吃 3.5v

        因此這邊我改用其他文章提到的方式,中間串一個繼電器 。
        以公板 BLON 當訊號,來決定要不要把高壓板的 3.5v 跟 Inv On/Off 連通

        繼電器我挑選 12V 的,由於事前有量過 DC In / Power (白色 4p 端子) / Inverter (紅色 6p 端子) 的 12v 都是通得, GND 也是
        所以可以從公板紅色 6p 端子那邊拉 12V 跟 GND 給繼電器當電源,這樣就不用從高壓板再拉線
        這邊的話:公板屏幕 電壓 Jump 要跳接到 12V

3. LVDS:
        看完 LVDS 單八雙八那些定義後,比對面板腳位定義發現對不上。畢竟一個是 LVDS 另一個是 miniLVDS
        所以我改看 T-CON 邏輯板 LVDS Data 那邊有上幾組電阻,發現也對不上 XDDDD
        最後索性直接買 LVDS 雙八 51p 的線了 (三星高分屏线51P用于32-55寸液晶通用屏线 550MM 右边供电)
        左右供電部份,則是有看到文章說可以透過 LVDS 接口兩側 Fuse 的位置來判定。

4. 背光亮度調整:
        這邊由於不確定到底是 P-DIM / P-DIM2 / A-DIM
        但我自己實驗是只有把公板 的 ADJ 分別接 P-DIM / A-DIM
        1. P-DIM: 面板中間水平帶會暗,進工廠模式調背光沒用
        2. A-DIM: 面板顯示正常,但亮度調整看起來沒效果

        最後是暫時不接 ADJ ,如果可以調整當然是比較好

5. 按鍵部份:
        原按鍵有八顆,公板是七顆,所以我想說應該可以直接沿用原按鍵,公板的按鍵板就可以藏起來
        所以我就用了網路線,把按鍵拉一拉,實測發現不行除了 POWER 其他的根本亂跳了 O_O ...
        應該是哪邊還有問題,這還要再看看了

        以下當作資料附註
        原電視的按鍵與線路圖(來自 LG 47LH40FD 維修手冊)

        然後公版的按鍵線路圖(擷取自 SKR.03 規格書)

6. 喇叭:
        直接沿用原本電視的喇叭,把現有喇叭的 L+ / L- / R+ / R- 接到公板對應的位置了
        但調整電視音量無效,音量不會變。

        感覺是推不動 @@

        Lg 42LD650 這台的 Audio Spec
        20W(10Wx2), 1 Way, 2 Speaker

        公板 Audio Spec (擷取自 SKR.03 規格書)

7. 測試時的接線,右上角多擺了一根 LVDS 線

--------------------------------

最後想問,是否有辦法可以同時接公板與原主板(我想利用原本的待/開機功能) +並且沿用原按鍵來控制公板嗎?
目前還看不太懂原本的 POWER_DECTECT 是怎麼跑得 @@
還請各位前輩指點

SKR.03 規格書來源:https://sites.google.com/site/hdwxga/01/cvt/skr-03

楼主:
另外想問一下,有大大遇到這個問題嘛?

公板看電視的時候,會不定時跳 Menu 選單出來(此時 IR 接收器的燈會紅藍閃爍)
我遙控器的電池拔掉也一樣會有 O_O

目前因為公板鎖孔跟機構對不上,加上IO擋板也無法鎖。
所以是適用束線帶固定在背蓋外面
等之後我自己畫好 CASE + 機構轉板再提供完工照

補充內容 (2018-10-30 12:55 AM):
結果後來發現,是我在按鍵版上用簽字筆寫字造成誤動作......

楼主:
補充一下 42LD560 按鍵版正確的位置
原電路圖是從 47LH40FD 來的,所以我原本最上面貼的那個是 47LH40FD 的按鍵位置

另外補充一點,原廠用的 tact switch (輕觸按鍵) 似乎有內建二極體。
用二極體檔位量測導通時會有電壓 0.6~0.7v 左右

再來就是原電路圖寫說用的是 KPT-1115AM

42ld650-keypad

42ld650-keypad

根據唯一的圖片線索,應該是 KPT-1115DM (Height: 4.3mm)
KPT-1115AM 是 5mm 高度
http://www.epartshub.com/upload/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 42LD560 按鍵版正確的位置
原電路圖是從 47LH40FD 來的,所以我原本最上面貼的那個是 47LH40FD 的 ...

這2種是不同方式的偵測按鍵 !

1個是用電壓不同來分辨你按的是哪個鍵 !

1個是只是 導通 不導通  , 2 個不能混用那是一定的 !

你的圖有顯示出來啊 !!

网友:
真是佩服大大的功力 不過如果是興趣可以玩玩 但是從經濟效益來說 浪費了時間 去露拍買一片主板來換不是最快又不改來改去 其實解省了成本 而卻浪費了時間 以商業角度來看不是聰明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2種是不同方式的偵測按鍵 !

1個是用電壓不同來分辨你按的是哪個鍵 !

不管是 LG 的還公版,都是透過電壓分辨按鍵
差別是 LG 有分 Key1/Key2 各自判斷 4 個鍵送給 soc,但公版只用一個 Key 吃 7 個按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是 LG 的還公版,都是透過電壓分辨按鍵
差別是 LG 有分 Key1/Key2 各自判斷 4 個鍵送給 soc,但公版 ...

以下這是你公板的按鍵 ??

這是原本的 ??

假設你的公板也是用 電壓 分辨的 , 那你上面的阻值一樣嗎 ??
這是大修改 ~ 也是有 8 鍵啊 !!

打 X 的斷線 ~

紅線的連接上 , 原電阻要拆下 , 改用我標示的那些阻值 !!

補充內容 (2018-10-31 04:32 AM):
繼電器我挑選 12V 的,由於事前有量過 DC In / Power (白色 4p 端子) / Inverter (紅色 6p 端子) 的 12v 都是通得, GND 也是 , 所以可以從公板紅色 6p 端子那...

補充內容 (2018-10-31 04:37 AM):
感覺不用繼電器吧 ~ 有點大材小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 42LD560 按鍵版正確的位置
原電路圖是從 47LH40FD 來的,所以我原本最上面貼的那個是 47LH40FD 的 ...

你有很多都搞錯了吧 ~

現在 控制面板 的 背光 開/關 調整亮度 ,  是由 SKR 來做的 !!  (不是原來的主板哦 !!)

喇叭的部分 你應該也沒接對 !

請 PO 圖看你到底是怎麼接的 ???

P.S

電源待機也是很好解決的 ~

你只要提供目前詳細的 接腳定位  相信不難的 !!

网友:
不只是高手, 簡直是大師, 那些會熱脫焊的中古主板可以退場了
幾十元的樂華公板價格加上大師級的功力, 解決LG電視死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這是你公板的按鍵 ??

1. 按鍵
公版按鍵跟原按鍵的判斷電壓不一樣。
我的目的是沿用原按鍵版的硬體,這樣我就不用特別挖洞放公版的按鍵版
原版多的那顆鍵不要接就好啦

過幾天我再放我改好的內容好了,零件還沒到沒得弄

2. 繼電器
公板 BL_ON 打的電壓只有 2.7v 左右,我不確定這樣直接拉到電源板的 INV_ON 會不會有問題。尚未實驗過
因此是暫時用繼電器透過 BL_ON 當觸發訊號,ON 的時候把電源板 3.5v 拉到 INV_ON

加上原本主晶片就被我弄壞了,所以沒辦法知道這台電視正常狀況下 INV_ON 的電壓

補充內容 (2018-11-1 01:30 AM):
最下面更新了,公板 BL_ON 應該是 3V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很多都搞錯了吧 ~

現在 控制面板 的 背光 開/關 調整亮度 ,  是由 SKR 來做的 !!  (不是原來的主板 ...

背光接不接 都可以看唷,我自己實測過了。

喇叭的部份我接的是對的唷~正負端都有對過了

補充內容 (2018-11-1 12:16 AM):
這邊講的「背光接不接」指的是 公版的 ADJ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背光接不接 都可以看唷,我自己實測過了。

喇叭的部份我接的是對的唷~正負端都有對過了 ...

你把實際接 喇叭 的圖給 PO 上吧 ~~ (不是只有 單純 喇叭 的接線 , 包括整個有關的接線)

你没有啟動 背光 也自動會有 ???? (你現在是利用主板的去啟動吧)

按鍵你要用原來的是可行 , 不過就是要大修改  ~ 才能符合公板的需求 !!

補充內容 (2018-10-31 08:39 PM):
一般 INV_ON 應該是 +5V 的 , 公板上的也是才對 !!
你現在是吃 3.5V 對吧 ~
公板的 BLON +5V 直接串上 2個 二極體 = 3.8V左右 ~ 保證没問題啦 !!

補充內容 (2018-10-31 09:02 PM):
POWER TO PANEL
驱屏电压
3.3V、5V、12V 保留(驱屏电压跳帽跳至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按鍵
公版按鍵跟原按鍵的判斷電壓不一樣。
我的目的是沿用原按鍵版的硬體,這樣我就不用特別挖洞放公 ...

建議你主板不要用了~

直接 外加一顆 變壓器  12V , 不是更簡單呢 ??

補充內容 (2018-10-31 08:27 PM):
你的主板跟 高壓板 是連在一起的 ~

補充內容 (2018-10-31 08:28 PM):
20171007 PIGOO 液晶電視公板教學 1/6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主板不要用了~

直接 外加一顆 變壓器  12V , 不是更簡單呢 ??

ok, 我懂你的疑問了

我自己原文是這樣說
最後想問,是否有辦法可以同時接公板與原主板(我想利用原本的待/開機功能) +並且沿用原按鍵來控制公板嗎?
目前還看不太懂原本的 POWER_DECTECT 是怎麼跑得 @@

我現在放棄原本的想法,決定仿造 這篇
的方式改用 DC to DC 升壓 3.5 to 12v 來讓公板待機
避免電源板長期啟動導致的未知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實際接 喇叭 的圖給 PO 上吧 ~~ (不是只有 單純 喇叭 的接線 , 包括整個有關的接線)

喇叭接線應該不用貼吧
公板 L / R Speaker 對原主板的 L/P Speaker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唯獨原本的 Speaker 瓦數超過 SKR 公板 的支援就是了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啟動 背光 也自動會有 ???? (你現在是利用主板的去啟動吧)

目前是用 公板 BL_ON 做繼電器的觸發訊號,公板開機時才會將電源板的 3.5V 打到 電源板 INV_ON
所以只有公板在開機時,背光才會亮

引用 网友A:
補充內容 (2018-10-31 08:39 PM):
一般 INV_ON 應該是 +5V 的 , 公板上的也是才對 !!
你現在是吃 3.5V 對吧 ~
公板的 BLON +5V 直接串上 2個 二極體 = 3.8V左右 ~ 保證?問題啦 !!

這邊附上 LG 42LD650 的 INV_CTRL / INV_ON 電路邏輯
因為藍色線路上的電阻全部都沒上件 (R8018 / R8019 / R8023)
所以理論上 INV_CTRL 為 HIGH 時,應該只有紅色線路的電壓會給到 INV_ON

此時 INV_ON 應該是小於 3.3V,但實際電壓不知道,因為我之前沒測
我手上這塊公板 BL_ON 電壓 是 3V output,剛剛實驗了一下,直接拉給 電源板 INV_ON 是 ok 的

感謝大大提醒,這樣我就少掉一個繼電器,線路上目前電源板跟公版接線只剩下四根線

電源板----------------- 公板
+12V ------------------ +12V
INV_ON --------------- BL_ON
P_DIM1 / P_DIM2  -- ADJ
GND ------------------- GND

引用 网友A:
補充內容 (2018-10-31 09:02 PM):
POWER TO PANEL
3.3V、5V、12V 保留(跳至5V)

我 panel 電壓 spec 寫 12v,公板上也已選擇 12V 了

補充內容 (2018-11-5 07:39 PM):
我後來重新量測,公板 BL_ON 是打 5V 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這是你公板的按鍵 ??

目前按鍵部份是已做了以下處理
1. 移除原按鍵板的電阻
2. 並聯開關

剩下的就是等新的按鍵零件 (tact switch) 到,來把原本會吃電壓的開關換掉

下面只是接線示意圖,實際上我是有照按鍵對接的。
原板多一顆鍵,就放著不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按鍵部份是已做了以下處理
1. 移除原按鍵板的電阻
2. 並聯開關

那個不是會吃電壓啦 ~

那只是一個二極體 , 用來反彈跳作用的 !!

就是你按下按鍵離開時會有彈跳作用 , 用二極把那個消除 , 才不會有誤動作 !!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我懂你的疑問了

我自己原文是這樣說

你的公板按 POWER 鍵後 ,會起動了什麼 ?

1. 送電給面板 !!
2. 打開面板的 背光 !!

是不是這樣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不是會吃電壓啦 ~

那只是一個二極體 , 用來反彈跳作用的 !!

原來是這樣,完全忘記有彈跳這個 side effect @@
但我看不管是公板 還是 原板 在都有做 RC 低通。
LG 採用的按鍵看起來內部有多二極體算是兩道防護嗎。

LG 的
公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公板按 POWER 鍵後 ,會起動了什麼 ?

1. 送電給面板 !!

公板 ADJ / BL_ON 會送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板 ADJ / BL_ON 會送電

直接用 BL_ON 送的電 起動 主板 的 POWER ~

只要 BL_ON  OFF 主板也自動待機 !!!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完全忘記有彈跳這個 side effect @@
但我看不管是公板 還是 原板 在都有做 RC 低通。
LG 採 ...

所以那個 並不會影響你的按鍵 才對 !!

RC 還有會 吸收 其他電路的突波 !!

网友B:
我插話一下,,
按鍵板上的zd二極體功用是防護靜電由人體手指傳入避免打壞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 BL_ON 送的電 起動 主板 的 POWER ~

只要 BL_ON  OFF 主板也自動待機 !!!

大大...你講的主板 POWER 是電源板嘛?還是公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講的主板 POWER 是電源板嘛?還是公版?....

當然是 電源板 ~

不然怎麼做待機呢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插話一下,,
按鍵板上的zd二極體功用是防護靜電由人體手指傳入避免打壞電路。 ...

這個居然還有這種作用 ??

我說的那個不是 ZD 哦~

是 每個 按鍵上的 ESD

應該 快速二極體 之類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居然還有這種作用 ??

我說的那個不是 ZD 哦~

是說 1# 第5. 按鍵部分 的末圖 ESD1~ESD8 嗎 ?

不會那麼剛好吧!?
ESD是英文Electrical Static Discharge的縮寫,中文釋為靜電放電

靜電放電
若為 負壓時 由二極體效應處理掉
若為 正壓時 由ZD 崩潰效應處理掉 ,
     (註:   講究速度較快的信號  也可以改用 TVS 處理 因為寄生電容低些  如: RS-485 HDMI USB 3.0 )

其實 就跟COMS 標準邏輯閘IC 的輸入端 那樣,
只是COMS IC VDD端易得 , 在按鍵板 無VCC只有GND時 就用ZD/TVS 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說 1# 第5. 按鍵部分 的末圖 ESD1~ESD8 嗎 ?

不會那麼剛好吧!?

看起來是 抑制反向電壓 ~

原來真正的目的是 靜電放電 ~~

誰叫我不多讀書 ~ 英國女婿 看不懂 !!

楼主(2018-11-02):
引用 网友B:
是說 1# 第5. 按鍵部分 的末圖 ESD1~ESD8 嗎 ?

不會那麼剛好吧!?

雖然我擷取的公版按鍵圖上有印 ESD1~8
但我用的公版有沒有上那個元件我並不確定。

確定的是按鍵板上只有很單純的開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