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紅外線遙控器, 內部有改裝的空間嗎

楼主(2018-10-03):
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類似這種, 內部可以有空間改裝嗎
例如剷除原來的IC, 裝個 SOIC 8 腳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6806834754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2%3A38215915417%7D

网友A:
這種的太薄了,應該是沒有什麼改裝空間. 可能IC也是點膠封裝的.
想自己寫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的太薄了,應該是沒有什麼改裝空間. 可能IC也是點膠封裝的.
想自己寫程式? ...

是的, 程式容易, 外殼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程式容易, 外殼麻煩

紅外線遙控發射太薄難改,不要修改遙控發射的程式,修改接收後解螞IC的程式動作,修改紅外線接收38KC調變的解碼IC的程式動作,這一遙控器按同樣的鈕發射同樣碼,你的機器接收後可以做不同你希望的動作,

補充內容 (2018-10-5 11:59 AM):
假如多個波道遙控,十多個按鈕輸入腳(按鈕用掃瞄輸入也不夠),IC發射8 腳好像不夠,紅外線的載波頻率有多種36/38/40/56kHz.......還有編碼的格式也有多種,你要花時間研究想用那種格式方法,接收及發射的碼才能相互匹配

有些紅外線LED有內健38kc或其他載波調變頻率,單晶片只需編碼不需要產生載波頻率,假如用一般紅外線你的單晶片除了產生編碼還要產生載波調變頻率

网友:
說說你要做什麼(控制什麼)...

肚子餓...
不是只能吃牛肉麵
還可以是牛排...
原料都是牛的肉...

註:沒說不可吃雞肉/排,豬肉/排,...

网友:
小弟手上有像第一張圖片的這種,厚度約7mm,CR2025(3V)電池。

外殼可能要美工刀切開,不像一般遙控器是扣住的。

网友:
遙控器很便宜,花時間換晶片修改遙控器的編碼及載波頻率很麻煩不值得。

除非是有興趣想研究,不曉得你用什麼語言寫單晶片程式?假設用Arduino語言,使用裡面紅外線的遙控函數庫,Arduino語言的遙控程式碼是編譯器廠商幫你寫好遙控程式函數,你呼叫這一紅外線的遙控器函數,還是不瞭解載波及編碼,失去研究的意義。

想瞭解遙控器的載波及編碼方法,遙控器的單晶片一般會使用組合語言,因為要精準控制載波頻率及32位元串列碼的每個脈波寬度及位置,組合語言的指令能精準控制輸出腳的每一脈波寬度及串列碼位置,當然想用C語言也是可以,要先用示波器觀察原先遙控器載波頻率及編碼方法,單晶片程式控制輸出腳輸出這一載波頻率及編碼方法。

网友:
應該都有空間可以改成 smd mcu 元件。
這個是我手上買來等著玩的,不過外殼是黏死的。

网友B:
跟一下帖
這電燈調光RF遙控器我有1千多個
不過應該都是廢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一下帖
這電燈調光RF遙控器我有1千多個
不過應該都是廢物

蔡大, 有沒想法怎樣廢物變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蔡大, 有沒想法怎樣廢物變有用

遙控器要跟接收電路配對,遙控LED燈的廠商停產了嗎?要去找原廠商買遙控接收的LED燈來配對,或是自己製造某功能的遙控接收電路搭配,才能變成一個完整有價值的商品,才有可能賣出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跟一下帖
這電燈調光RF遙控器我有1千多個
不過應該都是廢物

一千多組 !

"候得露" 裝潢用LED氣氛燈光
不是用量很大
怎擺到滯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千多組 !

"候得露" 裝潢用LED氣氛燈光

只有搖控器找不到模組
老師ㄧ定有好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搖控器找不到模組
老師ㄧ定有好想法

若只談LED調光應用

特X屋
LED氣氛調光DIY套件 ,看過2~3百元
找痞友研究一下,再洗板量產做作出對應模組

若純研究
除了原本調光功能外
應該也可試試調轉速控制
或開關切換控制
或.........等

若推ARDUINO DIY應用方案銷貨
例:便宜賣學生當實習用零件
     前置作業一樣要先找出遙控器規格與相關硬體資訊,讓想DIY者有方向可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跟一下帖
這電燈調光RF遙控器我有1千多個
不過應該都是廢物

您原本的PLRF1166
網海商品套件隨選訊息

星權光電可調光LED 無線遙控
LED遙控燈 RF dimmer 無線控制調光崁燈/ 12瓦無線調光 LED 15公分崁燈

http://www.new-wonder.com.tw/templates/default/img/pixel_trans.gif                                                                                                    LED軌道燈系列

28W High Power Patented Wireless ControlDimming Track Light

网友:
喇巴大
若您處理牛屎IC封裝,拆解嫻熟且不是問題的話
一般PCB板上,有的會預留SMD腳位方便您自行換MCU IC

Substituindo um Chip on Board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0wIT121CJw

Exposing a Chip on Board (COB)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Q5hXEK35WI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原本的PLRF1166
網海商品套件隨選訊息

哈哈!老師真是用心
這公司部份東西都在我這兒
連老闆的汽車鑰匙茶葉雜物~~~~
不過都給垃圾車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老師真是用心
這公司部份東西都在我這兒
連老闆的汽車鑰匙茶葉雜物~~~~

那,就是該公司已消失的意思
所以之前的好康大放送 (軌道燈/蛇管/LED燈.......等)
都是這家公司的殘留物
沒三兩三,還真不能去亂開公司燒錢。

下列影片,是該RF遙控器使用介紹短片

RF dimming part 1: with a track ligh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7T3mdIjj8

RF dimming part 2:one-to-many 一對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NWKlQkA3dk

RF dimming part 3: Paired up 分組調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QDRP4gY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該公司已消失的意思
所以之前的好康大放送 (軌道燈/蛇管/LED燈.......等)

這些資料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遙控器要跟接收電路配對,遙控LED燈的廠商停產了嗎?要去找原廠商買遙控接收的LED燈來配對,或是自己製造 ...

RF遙控碰到過一個, 27MHZ, BOSE音響的
沒有RF遙控器只能改機變成IR遙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RF遙控碰到過一個, 27MHZ, BOSE音響的
沒有RF遙控器只能改機變成IR遙控

RF遙控27MHZ,可能是早期的遙控器,27MHZ這個波段的自然雜訊很多,短波的電波也會受到早晚電離層高低變成電波折射影響不太穩定, 干擾有點像AM收音機的波段,老舊日光燈,串激馬達的電刷火花,引擎高壓點火脈沖突波,都會干擾這一波段, 用數位編碼比較容易受干擾。

27MHZ一般早期會用類比方式編碼,同樣發射功率,類比編碼比數位編碼距離遠干擾少,用多種率頻的音頻的音叉振盪器調變發射,接收機接收檢波放大後,跟接收機內部的音叉振盪器的頻率做比較,假如頻率完全一致共振就產生解碼動作,音叉式振盪器有極高的Q值,1Khz的頻率不準2Hz就會被排除,同時使用兩種音叉頻率調變就很難破解。

現在數位數位串列PWM及PPM編碼都使用300Mh以上頻率,這個波段沒什麼自然雜訊干擾,只有遙控器跟遙控器有碰到相同頻率才會相互干擾,自製接收電路,可以使用簡易的超再生式接收,只須一顆高頻電晶體完成接收及檢波動作,檢波放大後輸入解碼IC就能動作,一般編碼及解碼IC都買現成,IC公司已經燒好程式碼的編碼及解碼IC。

無線電跟紅外線編碼IC的差別,無線電編碼後的訊號就可以直接調制發射機,紅外線編碼後需要在加38KC載波調變訊號,不能直接用編碼訊號去調制紅外線LED,因為紅外線接收的光電晶體,也會接收日光燈及燈泡的120hz訊號調變光(也會發射紅外線),沒經過38KC調變,日光燈及燈泡的120hz訊號光會干擾紅外線光電晶體接收的編碼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遙控27MHZ,可能是早期的遙控器,27MHZ這個波段的自然雜訊很多,短波的電波也會受到早晚電離層高低變成 ...

沒這麼複雜, 跟一般的27MHZ遙控車一樣調製, 解調就是低頻訊號, 純粹數位編制
https://github.com/xiaolaba/Lifestyle

网友:
別忘了27Mhz也有應用在無線電通訊

民用頻段無線電對講機服務(Citizens band radio service, CB)屬於低功率無線電通信業務,使用者無需具備任何執照。

按NCC文件LP0002,低功率射頻無線電機技術規範,條文2.11,低功率射頻電機之收、發信機為成套銷售者,收、發信機應一併送審或提供經型式認證合格之對應收、發信機之送審資料;收信機之輻射電場強度不得超過第2.8節之發射規定,且不得解調第2.7節所列之頻率。

民用無線電對講機規格

峰值輸出功率:5瓦特以下

頻道:26.965 MHz ~ 27.405 MHz,共計40個頻道(單位:MHz)

26.965, 26.975, 26.985, 27.005, 27.015, 27.025, 27.035, 27.055, 27.065, 27.075, 27.085, 27.105, 27.115, 27.125, 27.135, 27.155, 27.165, 27.175, 27.185, 27.205, 27.215, 27.225, 27.235, 27.245, 27.255, 27.265, 27.275, 27.285, 27.295, 27.305, 27.315, 27.325, 27.335, 27.345, 27.355, 27.365, 27.375, 27.385, 27.395, 27.405

頻道20 ~ 40的頻率對應頻道號碼,很容易記憶;例如頻道20的頻率是27.205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這麼複雜, 跟一般的27MHZ遙控車一樣調製, 解調就是低頻訊號, 純粹數位編制
https://github.com/xiaolab ...

27MHZ數位編碼也是可以,音叉振盪器編碼沒比較複雜,零件不同而已,早期數位編碼IC不便宜,除非是比例式多波道才需要數位編碼,以前的音叉編碼使用在27MHZ算是比較成功穩定的遙控產品,27MHZ數位解碼會莫名其妙被外來雜訊的突波解開,比如27MHZ你做數位編碼的遙控大門,長期使用某一天,門會被雜訊的突波破解自動打開,這機率比300Mhz波段數位編碼高很多,27MHZ數位編碼改用音叉振盪器編碼被雜訊誤打開機率會降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