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BIONAIRE 除濕機 安規電容問題

楼主(2018-10-03):
HI! 大家好

第1次發文, 排版不好請見諒

別人搬家, 不要的除濕機共3臺, 型號都是 BIONAIRE BD20, 其中2臺不開機, 一臺開機之後會 show ERR
所以我先修不開機, err先不修 (有3臺同樣型號, 可以交叉比對, 在笨應該都可修好一臺)

1. 保險絲 導通 ok

2. 用肉眼可見 碳模電阻 棕黑黑金黑 10歐姆 1W 燒掉, 換了一顆新的,再次上電 再次燒掉(於是我知道這附近應該還有其他零件是壞的)

3.於是斷電, 把 10歐姆碳模電阻附近的小材料都拔下來量了一遍
   (1) 整流二極體 1N4007 *5pics (板子上代號 D1H 到 D5H)

   (2) 安規電容 MPX/MKP*2  0.1u K280V (板子上代號 C1)

   (3) 壓敏電阻 CNR 14d561K (板子上代號 ZC )

4.以下零件都是用三用電表量測(Victor VC890C+)

    (1) 整流二極體 : 我是量內組判斷好壞 (約600歐姆左右), 因為燒零件, 我也不敢輕易在上電 , 剛好量到其中一顆 是開路(運氣不錯)

    (2) 安規電容 : 萬用表直接轉到電容檔 好的有 99nF , 但我這顆只有 81.2nF

    (3) 壓敏電阻 : 其實一開始我就以為他是"薄膜電容" , 我也有看到板子上有畫個電阻的圖案, 當下我也覺得困惑, 但也沒想太多,用了量電容的方式量
                  (約267n F),因為我不太確定好壞,所以我又拆了第2臺不開機, 同樣的零件來量,容量也差不多,所以我就判定他是好的
                  直到我po這篇文章,我才知道他是"電阻的親戚",怪不得板子上是電阻的圖案

5.所以我換了 整流二極體 ,燒掉的碳模電阻, 安規電容(拔另一臺不開機),最後開機了,也測試了6h , 都正常運作
   其實後來修完的時候我有看了版子背面的線路 AC in--> FUSE --> 安規電容 --> 壓敏電阻 --> 整流二極體
   我在想可能是,安規電容衰退的原因導致整流二極體燒掉了

問題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我買安規電容來換,要注意什麼? 是不是只要(這邊一樣 MPX/MKP*2  0.1u) 等於或大於280V 就可以買來 替換
  因為我還有另一臺不開機(有時開,有時不開)肉眼沒看到燒零件,也是從AC in 開始找 也量了這顆安規電容 發現他只有 34nF , 所以我也想換了他

如果有什麼要注意,而我沒注意到的拜託請告訴我,我是電子科系出生的,但出社會就沒再碰了,我現在開服飾店,在賣衣服,所以真的不是專業的, 謝謝大家

网友A:
0.1uf 要一樣~
280v耐壓 大於或等於~
MPX/MKP*2  有這個標示比較重要~
沒標示的比較便宜~壞了會冒煙或爆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uf 要一樣~
280v耐壓 大於或等於~
MPX/MKP*2  有這個標示比較重要~

好,我知道了,謝謝告知,感激不盡

网友B:
這故障狀況跟安規電容或突波吸收器(ZC)無關,應該是主迴路控制IC故障了,光耦合可能也一起帶走了,如下圖兩箭頭所指:

网友A:
最近在修理電路板~
站上也很多此IC文章~
發現目前很多電源電路都是用這一顆IC
VIPER12A

如果變壓器壞了~
可以用以下模組替代整個電源電路~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22109440441
如果有要5V可以弄一個7805~
最近我買了10個用用看~
重點需要的電壓是12V~
也可以問問看賣家有沒有24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修理電路板~
站上也很多此IC文章~
發現目前很多電源電路都是用這一顆IC

24V
應該就是VIPER24A

网友C:
安規電容要注意是X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故障狀況跟安規電容或突波吸收器(ZC)無關,應該是主迴路控制IC故障了,光耦合可能也一起帶走了,如下圖兩 ...

你好,謝謝告知,先作筆記,材料先買好,觀察一陣,到時候這邊再出問題,我就把他換了

       主迴路控制 IC:1409 "LNK364PN" 3F830E
       光耦合器  "EL817" C415

      lnk364pn datasheet

       這個電路圖跟我板子上的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規電容要注意是X2的

好,謝謝,我會注意

有上網google,他好像有分 X,Y 型,分別在於 接 零線, 火線, 地線, 的差別
材料也有分 MPX, MEX, MKP, MKP62等等...
很多,其實我也搞不清楚到底買哪個最好,所以才上來跟各位請教一下
像一般電容如果壞了,就會買日系一樣規格的回來換是一樣的道理
但我還是決定,上"淘寶"找跟她一模一樣的好,對我來說應該是最安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謝謝,我會注意

有上網google,他好像有分 X,Y 型,分別在於 接 零線, 火線, 地線, 的差別

台灣就有賣,不必到對岸買

安規電容
CAP 安規電容 ( OKAYA XF104Z ) 15*8*15mm (X2) 300V 0.1uF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199494438#info

AV 金屬皮膜電容 X2 MKP R46 0.1uF 20% 275V 腳距15MM 【全新品】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4968620334

◆電の店◆ A346 安規電容 MKP X2 104 0.1uF 275V DIP 腳距15mm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1352713363

義大利ARCOTRONICS 金屬皮膜電容 R46 MKP X2 0.1UF 275V P:15MM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039314210

PWM IC LNK364PN
全新電源IC LNK364PN 直插DIP-7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6750632987

(5個/1標) LNK364PN 全新原裝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021371184

【尚敏】全新原裝 LNK364PN 364PN (5PCS)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2834860607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謝謝,我會注意

有上網google,他好像有分 X,Y 型,分別在於 接 零線, 火線, 地線, 的差別

附近電子材料電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灣就有賣,不必到對岸買

安規電容

謝謝你幫我把聯結都找好了, 因為我現在住在(緬甸"仰光"), 這邊的電子街, 東西真的很少

有些零件我都是用淘寶買的,還要等我老婆有買淘寶,我才能買(要湊公斤數), 一次買就是等3個禮拜

所以有時碰到特別的零件, 這邊有一般電阻,卻沒有碳模電阻,這邊有坦質電容,卻沒有安規電容

但像常用的二極體,電晶體,電容,這邊都有

像上次我去買安規電容,老闆拿類似電蚊拍裡面那顆高壓電容給我, 雖然值是一樣的, 但我也不敢裝

因為我才剛來2年, 可能對這還不太熟,也有可能找的地方不對吧!

anyway, 謝謝你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近電子材料電就有

謝謝你,因為我住在國外, 有時零件比較不好買, 這邊可能還沒這麼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