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IS8XM ATX 電源接孔位置

楼主(2018-10-03):
Lenovo IS8XM

ATX  POWER  特殊規格

有誰知道 - 謝謝

只知道 12V 與 GND 位置

楼主:
感謝 --  位置反向而已 -- 應該是看的角度不同

网友:
若果再找不到電源資料,
可買圖片中的轉接座試試. 大多數適用.

楼主:
甘溫 -- 自己做一條吧 ! 謝謝

之前有做一條 12 PIN 的 -- 現在又要搞一條 14 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甘溫 -- 自己做一條吧 ! 謝謝

之前有做一條 12 PIN 的 -- 現在又要搞一條 14 PIN

一條就自己來就可以...

不然找一下
Lenovo聯想Dell 24Pin轉14Pin電源線

楼主:
引用 楼主:
甘溫 -- 自己做一條吧 ! 謝謝

之前有做一條 12 PIN 的 -- 現在又要搞一條 14 PIN

手工搞了一條來玩玩 - ㄎ

网友A:
不能接錯丫,不能通電就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接錯丫,不能通電就GG了

是呀 ! 接錯就 GG 了 --

還好運氣好沒接錯 -- 板子也順利修好 - 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