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電視SMT-42KE5維修問題求救

楼主(2018-10-03):
型號:三洋/ SMT-42KE5
Power板量到32V沒輸出不知是否此問題
請有經驗的大大協助

補充內容 (2018-10-16 12:27 AM):
不好意思畫面要轉180度喔!

网友A:
看畫面情形
應該是面板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畫面情形
應該是面板故障了

聽你在唱  沒面板電壓

网友:
面板問題,怎麼處理問版內高手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聽你在唱  沒面板電壓

面板電壓那麼多個,說清楚是那一個ㄚ,不要說別人不教,自己一樣也不教。

网友C:
1. 先說明, 我是非本科兼業餘電視玩家, 就我所知, 面板的供電電壓有3.3V, 5V, 12V三種.
2. 電源板的32V到底功用為何? 要先釐清.
3. 我的看法, 本例比較有可能的查修方向是主板, 邏輯版, 面板等, 問題應該不是在電源板.
4. 注意看, 本例是電視呈現花屏兼影像倒立.
5. 把屏線拆下用橡皮擦清潔一下金手指, 再將屏線插回去, 死馬當活馬醫看看.
敬請網上先進給我指導, 謝謝.

网友:
可以看一下照片電源板的32V在哪個位置嗎?

网友:
不關電源板32v,那是空腳
倒立是照相關係(放在桌上掀起來照)
主機板有送電到邏輯了,上面説的不是指這個電壓
影像有散掉,面板要處理,不是金手指問題
以上幫解答

网友:
大概可以說邏輯迴路經(邊條)進入玻璃玻璃y側,然後顯示圖形。
邊條是大陸(連接玻璃的哪個pcb版)。
然後電壓進入玻璃的內部產生圖形。
基本電壓有 vgh vgl 啟動電壓  訊號ˋ轉換電壓 ,其架構就像(高壓版)
滿足了四個位置電壓(玻璃就可以點亮(只是點亮)
然後就是訊號圖像的線路。(一般說訊號迴路  然後轉換電路傳遞於下一個所謂tab cof)
如現在圖形故障;只要查修 2個電壓就可以確定為故障位置)
前提是您要手工修  機器修(這各分別很大)。只是簡單說明,高手別噴。請按下一頁。

网友:
我只想說一句話;
聞道有先後 術業有專攻。
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畫面情形
應該是面板故障了

面板問題,實際還是一下各點電壓才能知道問題出在哪?可解或不可解?可修不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面板問題,實際還是一下各點電壓才能知道問題出在哪?可解或不可解?可修不可修? ...

這個確實可以完修,可以機器修也可以手工修。
這各故障常見的屏(面板)故障,這屏號(面板)本體友達的。
這個邏輯版也是常見,很多機器型號上都是這各玻璃。
列如;sq4242 pq4242  2個面板型號不同,  2個邏輯版是相同可以互換得。
接下來的故障大家就知道 ,會是如何維修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面板問題,實際還是一下各點電壓才能知道問題出在哪?可解或不可解?可修不可修? ...

漢克兄
經 #12 熊熊大 的回答 應該知道位置了吧
只是手工治標不治本  機器才能治本

网友:
你們認為是COF脫膠嗎?這畫面是全幅不是剖半,不像脫膠

网友:
都說過了,高手別噴。這東西都是 時間外的愉樂看看就好。
要說明詳細,也要看時間,個人能理解不。
玻璃線路個個沒線路圖,說個3天3夜也說不完。
有時間可以網路上看一下。  有很詳盡的說明。
該樓主的故障確實可以修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漢克兄
經 #12 熊熊大 的回答 應該知道位置了吧
只是手工治標不治本  機器才能治本

海馬大哥熊熊大大講的很清楚,但我和樓下的seel大大看法比較類似此機看起來不像是常見的脫膠,不過機子不是我的我也沒看到只能憑空猜測而已,實際答案還是請樓主自己去測試過才會知道。

网友:
這個圖片就說明故障在右邊,只要將(白)軟排移除。
另一邊的畫面就會出來了。樓主可以測試看看,並且上傳圖片。

故障位置確認後,剩下電壓量測。

网友E:
別誤會,不是要噴喔!
純技術討論。
最會噴的沒再上來貢獻一下
真想看看他怎麼解釋這題

网友F:
新手一上來.就要答案.連基本禮貌都不懂..我們痞酷不歡迎這種人!

請先進停止對此帖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別誤會,不是要噴喔!
純技術討論。
最會噴的沒再上來貢獻一下

和和氣氣的回覆都是很棒的。
噴不噴  可以不需要回她
也不要管他 。只針對故障一一說明白,剩下等樓主回文。
但是樓主好像不見了。不知如何是好。
屏的種類太多,但是故障畫面會說話。
先知屏(面板)號型,才知道架構,有價購後再看故障畫面。等於(大約)知道故障位置,下表筆測輛電壓數據。
然後尋找故障位置給予治療。
中醫(四診心法)說
總綱
望、聞、問、切,為識病之要道
望以目察,聞以耳占、問以言審、切以指參,明斯診道,識病根源,能合色脈,可以萬全。
這是不是修電器的鋼要呀! 很受用的

网友:
聽說最近論壇很熱鬧…,拿椅子來坐…

网友G:
說一句;要噴要看看你夠不夠格 ,我也想知道你會多少。
了解多少。再來大聲地噴。
偶得一法一訣,你也是騙貨來的。你可以囂ˊ張什麼。
這些都是不需要的。一山還有一山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說一句;要噴要看看你夠不夠格 ,我也想知道你會多少。
了解多少。再來大聲地噴。
偶得一法一訣,你也是騙 ...

大家降降火,消消氣。
技術討論是知識的,美好的。
大家回歸技術吧!

网友:
大陸的修屏(面板)高手,你又認識幾位。
你對熱壓機又認識多少,
你對屏(面板)玻璃又知道多少屏號
架構如何你又知道多少個。
然後別神來一筆 ,這個如何如何。細細說來,讓大家明白。.
只需要(大約說明)。我個人不需要你的技術喔,
要噴再來噴  要學理來說學理,別是別人如何如何,你也不是個什麼好貨色。
大陸修屏機器廣告最大的哪幾家, 問問就知道你是誰了。別搞不清楚的亂噴。
搞不好人家還看不起你喔。  對不對別自打嘴巴了。
自己算一算你認識多少人,多少設備商。再來討論熱壓原理。再來說面板架構。維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降降火,消消氣。
技術討論是知識的,美好的。
大家回歸技術吧!

這個沒火氣,只是說明ˋ真相。
可以純討倫。哪一方面的學理。

网友:
補充一下,台灣的修面板業務,你了解多少,認識多少。
修好多少。那位先進認定你。都可以一一得提出。
哪個(他)又有幾個人認同他的呢。這些都是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一上來.就要答案.連基本禮貌都不懂..我們痞酷不歡迎這種人!

請先進停止對此帖解說... ...

經jasonchen3219兄提醒, 我才發覺,大家這麼熱心協助,熱烈討論, 但樓主發文後, 已超過2日未參與討論及未回應任何問題, 會使人覺得奇怪.

网友G:
這樓主請快快出現吧!
這電視也要有個說法吧。
進度維修如何。

尋找樓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這樓主請快快出現吧!
這電視也要有個說法吧。
進度維修如何。

我剛剛看了一下......發文1回文1........

可能不會弄,拿去給別人修了吧!!!!

不用尋人了吧!!!!

這篇到此為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剛剛看了一下......發文1回文1........

可能不會弄,拿去給別人修了吧!!!!

也對可能拿去給別人修了。
這也是好方法。

楼主: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囉!最近較忙沒繼續查修,劃面我拍相反了,他是正常話面,有時後好有時後會看到我貼的花畫面,最近扒了很多文章,有一篇提到i78H68A 這顆IC不知各位大大看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囉!最近較忙沒繼續查修,劃面我拍相反了,他是正常話面,有時後好有時後會看到我貼的花畫 ...

電壓比較器可以先換試試。這零件很多代用的。

補充內容 (2018-10-16 01:39 AM):
這一句話可以忽視,我說錯了。正確是as19

楼主:
不好意思哦!本人最近比較忙忘了上來,晚上會依依回復各位給的意見!不好意思,讓各位高手快吵起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哦!本人最近比較忙忘了上來,晚上會依依回復各位給的意見!不好意思,讓各位高手快吵起來了! ...

你可以邏輯版斷開一邊 ,分別測試,找出故障位置哪一邊。
再下去修。可以省點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先說明, 我是非本科兼業餘電視玩家, 就我所知, 面板的供電電壓有3.3V, 5V, 12V三種.
2. 電源板的32V到底 ...

4. 注意看, 本例是電視呈現花屏兼影像倒立.
ANS:不好意思是我拍照時反了沒注意到,影像是正的最主要是影像時好時像照片的狀況

楼主:
第一圖要轉180度喔!影像是正的不是相反

楼主:
量不到32V的位置如圖紅框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囉!最近較忙沒繼續查修,劃面我拍相反了,他是正常話面,有時後好有時後會看到我貼的花畫 ...

附上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壓比較器可以先換試試。這零件很多代用的。

補充內容 (2018-10-16 01:39 AM):

雄大指的as19是替代i78H68A這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