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TER128自動換檔電表改鋰電池1.5*3V雙供電

楼主(2018-10-04):
1.以前曾用鋰電改3V,沒成功(詳細看才知用1.5及3V雙電源),因為電表電池首重續航力,功耗要小,限制多。這幾天才想到方法。
個人覺得這表的優點是:自動換檔.重量輕攜帶方便。
缺點是:用鈕扣電池及太輕容易受測試線牽引移動。
所以改2顆鋰電剛好可改善缺點,集優點於一身。
此物正在酷幣兌換站競標,可給下一位主人參考,免得再摸索。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90

2.不是本科,畫的線路圖,希望看得懂。(用ATX兩2檔兩刀4P 開關,二極體也可用1N4001)

3.擺放空間剛好。

4.即將易主,各人對外觀的要求不同,所以用跳線測試。

5.將快速接頭焊上1N4007X8顆,注意方向。

6.插上鋰電(2顆)測試:電阻430歐姆得428

7.測試市電:117v

**補充改裝後供電是:1.8及3.6V,依經驗誤差百分之二十,沒問題。前輩們有更好的方法嗎?歡迎指導,謝謝!

网友A:
電壓最好不要高.........久了內傷也不知道......

我有用過高一點電壓的....像3V(二個乾電池)用3.3V供電.......滑鼠沒多久就掛了....

是不是供電的原因我不清楚......但很省電的東西好像電壓低點比高點要保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最好不要高.........久了內傷也不知道......

我有用過高一點電壓的....像3V(二個乾電池)用3.3V供電... ...

滑鼠有LED光源發射訊號,要求電壓較嚴格,電表的IC耐壓應很大。還請站上高手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鼠有LED光源發射訊號,要求電壓較嚴格,電表的IC耐壓應很大。還請站上高手解惑。

要是不清楚,就儘量採取保守的方法.......這樣也不用猜,不用賭....

超壓降壓都是踩線的做法.其中又以超壓較危險.....

楼主:
不必賭啊!只要再加兩個二極體就好了,只是好不好用的問題,就請新主人幫大家解答。

网友:
為什麼不用兩顆3號電池座,接線就彷照鈕扣電池的接點,中間抽頭一樣要接,30元就可以用很久了。

楼主:
我個人覺得用普通電池,就沒改的意義了。
用鋰電池好處多多,就不論電池接觸不良問題,以這個表來說可能用好幾年也不怕沒電。

网友:
既然追求這個省電池目標, 測好最大的供電電流, 一個鋰電池, 外接一個開關, 一個1N4007降壓, 算好兩個電阻分壓再接原電池的接點, 是不是比較容易?

网友:
如果用外掛的方法~
那買個DC TO DC 的模組 , 電壓調整容易  ! (DC TO DC 的模組也很便宜)
缺點:
要外加一個開關 , 因為就算三用錶没在使用 ,  DC TO DC 也會耗電 !!

网友B:
其實答案沒一定,只要你能把原電路電池輸入那塊的電路畫出,就知道可不可以了。
線性ldo輸入電壓提高,會多產生熱耗。
switching系列的,只要在它的合法工作電壓,提高輸入電壓會產生輸入電流降低降熱的狀態。
沒有ldo/dc-dc 的,通常就要看用料/ic可工作區間。
dc-dc有手持電池專用,ic規格書會寫最小靜態/待機電流。真正手持的設備都要用這類型的。待機損耗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答案沒一定,只要你能把原電路電池輸入那塊的電路畫出,就知道可不可以了。
線性ldo輸入電壓提高,會多 ...

謝謝!jojoling老師解說,明天就要易主了 ,就留給新主人玩,況且對老花來說,追電路還有點難,剛剛一個神明燈很耐用,有了解線路價值,十幾個零件,花了1.5小時,下次如有機會追出電路,還請老師解說,謝謝!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