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零件哪裡可以買??

楼主(2018-10-04):
本來以為遇上軟的
收了一台11年42吋液晶電視
打開就看到電源板電容爆了很多顆
換完後,可以正常使用
但半個小時後一聲轟響(短路了)
隨即關機,然後進入待機模式

拆開檢查
結果發現這東西背面腳位底下鐵板燒焦
(不是因為腳位接觸到鐵板喔)
這種線圈不知道哪裡買的到
去台南北門路問了三家電子材料行都沒在賣
所以上來問問先進
這種規格哪裡可以買到??

网友:
這種[專用]變壓器損壞是很頭痛的東西...........因為好像沒有什麼標準..............好像也很難找代用品....
當然要買也很難買到,如你自己所說的一樣.

想辦法看看是不是線斷掉......或者是拆開看看哪裡斷掉,把那裡接上,再繞起來.......

能買到'能找到那是命好...........基本上同機型拆到的機會是最大......但一般人不會有來源的....

(送修看看能不能遇到高手修好......有些清況花錢解決比較好.........這時就看哪位專業維修業者接得下來了.......)

對了,上網找良品買也是一個好方法......

网友:
上網找良品買也是一個好方法...+1

网友:
變壓器是訂製品,並無一定標準規格,只能拿同型號板子來殺肉,電子材料行是買不到的。

不過維修實務上遇到Switching變壓器故障的機率非常低........

网友:
沒有廠牌,沒有型號

网友:
寫了那麼多,最重要的電視廠牌型號,電源板板號卻都沒寫,要別人如何幫你呢?

看了最近很多求助文都是如此,重點反而沒有點出。

後續都不了了之

网友:
別想買變壓器了,直接買個電源板,我覺得是最划算的選擇。

网友:
最好寫出廠牌型號 機板板號
說不定酷友有壞板可拆
只有變壓器型號  要找到應該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