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TL-42X7000D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暨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

楼主(2018-10-04):
奇美CHIMEI TL-42X7000D 4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暨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這台奇美CHIMEI TL-42X7000D 4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CHIMEI TL-42X7000D
TL-42X70D-200

拆機.

主機板.

倍頻板.

邏輯板.

關於有聲無影無背光部份.
把高壓板到邏輯板的動態背光連接線拔掉.背光就亮了.
不過卻變成有聲無影有背光.

高壓板.

電源板.

回過頭來繼續檢測有聲無影有背光.
這邏輯板FP1保險絲燒了.換上保險絲再測試.
只要重開機都會再度燒保險絲.

檢查邏輯板其它部份都看不出異常.

拆面板看看.

C23這顆SMD電容.怪怪地.

拆下檢測.

竟然變電阻了.

直接不接.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請問G大,你說"直接不接.維修完成":
1. 是不是將有問題的電容移除之後, 電視就完修?
2. 如果答案為是, 那原先的電容豈不是多餘的?
謝謝.

网友:
一顆MLCC壞了一台電視~~~~

老闆:面板掛了,恐怕你得買台新的了
客人:這樣啊~~看了很多年了,那就買一台吧~~~老闆推薦哪台呢?
老闆:嘿嘿~~修好拿去賣中古商

世間有多少老闆願意拆面板修阿~~

网友:
這就是生意,有能力維修的是寶,不會的就是垃圾到回收場.

网友:
有能力維修的是寶,不會的就是垃圾到回收場~~~說的好啊!!

网友:
還好這電容雖然壞了但還有阻抗,如果是完全短路那面板可能就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