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sky冷氣機無法遙控,紅外線接收器故障

楼主(2018-10-04):
因家裡的冷氣機遙控器無法遙控冷氣機,經以下手法確認:
1.手機照相功能觀察遙控器紅外線發射訊號為白光,判定遙控器是好的。冷氣機上的紅外線接收器有問題。
2.使用萬能冷氣遙控器下去掃頻,抓不到這台冷氣機,先前是可以一下子就掃到這台冷氣機。

冷氣機品牌:BlueSky 藍天冷氣  (家樂福購買非變頻冷氣)
冷氣機型號:BI-C50
出廠年月:民國97年

一開始不會拆冷氣機外殼,網路上,教拆外殼文跟影片較少。只找到明顯的三顆外殼固定螺絲,今天又被我找到下方的三顆隱藏固定螺絲。就能順利地將冷氣機上蓋外殼拆開。

拆開外殼後,找到右下方的小塊接收器電路板,找到紅外線接收器。

在網路上找到紅外線接收器。她的廠牌是ROHM紅外線接收器38K。

等有空再去買來換,再確認是否為紅外線接收器故障。

外殼固定螺絲位置

外殼固定螺絲位置

紅外線接收器機板

紅外線接收器機板

紅外線接收器型號

紅外線接收器型號

网友:
使用電錶測 接收器 的 輸出腳 !! (請查資料手冊)

當接收訊號時會有明顯的跳動 !! (DC 10V檔)

這 接收器 應該沒什麼問題 !!

P.S

應先測這接收器的電源腳電壓是否正確 !!

网友A:
補焊一下試看看!

過去我曾有台窗型冷氣是接收器出問題,
到電子材料行買了相同型號的紅外線接收器,焊上去之後,沒用!
後來把原本的接收器焊回去,準備叫修,但就這樣好了!

沒大電流/沒高溫的電子元件,除非泡水或腐蝕,很難壞掉,
大多就只是時間久了虛焊/脫焊而已!

所以,理論上....找出脫錫的地方,補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焊一下試看看!

過去我曾有台窗型冷氣是接收器出問題,

好的,多謝您的經驗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謝您的經驗分享!!

如果你要補焊~~最好把舊錫吸掉再補新的上去

网友:
翻到背面 補一張照片
請大家幫忙判斷錫面是否有脫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補焊~~最好把舊錫吸掉再補新的上去

好的,我再用吸錫器把舊錫清除,再焊新錫,感謝!

网友C:
三隻腳有生鏽嗎? 有就WD4+牙縮

网友:
十件裡面七件是接收頭,兩件是銅箔,一件是搖控器,比例上大概是這樣分配。

另外就是,接收頭有好幾種規格,其它不說,光是那三隻引腳的定義就不同。購買與使用時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隻腳有生鏽嗎? 有就WD4+牙縮

看不出來有生鏽,因為腳有塗silicon保護住

网友D:
你要買紅外線接收器的話, 先看原機那顆的編號, 買一樣就容易了. 如果沒有, 買同樣頻率的也可以, 但是三只腳的排列可能不同, 要自行確認 PCB  上 + / - / OUT 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買紅外線接收器的話, 先看原機那顆的編號, 買一樣就容易了. 如果沒有, 買同樣頻率的也可以, 但是三只腳 ...

好的,有空我再先將焊錫點重焊,若不行再購買相同型號的紅外線接收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