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托福TOPWARD 6603A 電源爆衝

楼主(2018-10-05):
廠牌型號 :托福TOPWARD 6603A

這台電供 論壇上比較少人發表
苦主說這台 :右電源爆衝 左電源一段時間後也會爆衝
一拆開後發現

當然拿到手後先上網找線路搂

資料只找到類似單供電的
這一台是60V 的數值也不一樣
只好先用2倍的電阻試試

不爆衝了
可是電壓只能調到20V

只好再調整電阻比例

左邊電供發現一顆晶體的CE 電阻不正常
換掉後就OK

燒毀電阻

燒毀電阻

壞掉電晶體

壞掉電晶體

完工照

完工照

Topward 3303D P-Supply Circuit.pdf

664.59 KB, 下載次數: 128

网友A:
爆充是突然送出高電壓嗎?那也太恐怖了~

网友:
請允許我碎嘴兩聲..
依照 電路圖 :  R22 是 1% 電阻 ; 而 R23 是 5% 電阻
這地方 要小心一下 主要是  MF電阻與 CF溫度係數不同

數值可以改  但 MF / CF 材質依照電路圖指定  以防電路溫度飄移

楼主:
高手出手 果然不同凡響
其實slave 端也有一顆精密電阻1k 炭化
有依照電路上的誤差去放
機台目前快樂服役中

网友B:
我的是輸出端子斷了好幾支,不知道到那裡可以買到新端子來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輸出端子斷了好幾支,不知道到那裡可以買到新端子來換

博士端子很難買嗎?

傳統的博士端子
http://shop.cpu.com.tw/cPath/543

傳統的博士端子與面板產生配色不合的美學統一問題
可以用這種 灰底緣口異色
高級博士端子
http://shop.cpu.com.tw/product/10107/info/

不然就是你堅持要與原廠克隆出來的...

剛剛突然發現 這台用傳統的博士端子
底部座保持各個差異顏色 只是前端長套統一使用白色  達成面板同調
省錢又美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博士端子很難買嗎?

傳統的博士端子

那種端子是很特殊的,不能用一般的端子代替

楼主:
這一台的輸出端子 是特製的
中間還穿過一層pc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充是突然送出高電壓嗎?那也太恐怖了~

輸出電壓90V 電表頭都不夠量

网友:
這也是老品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