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接器名稱詢問

楼主(2018-10-05):
各位大大請問這種接頭叫什麼名字呢? 到處都買不到,請賜教了,不勝感激!!

网友:
長的很像牛角…

网友:
  CA057-x (x=Positions) Connector, 參數:

   Color: Black;
   Positions: 3;
   Length: 12mm;
   Awg: 22.

  這種連接器的電池, 通常是用在工業用可程式控制器電池模組內.

  三針槽兩引線的目的應該是 "防呆".

  俗稱 "蝴蝶型接頭". 若僅購連接器 & 線不易, 就連同電池一起買吧!

网友:
若不想連電池一起買, 那就試試 DIY 吧, (這種工業用電池也不便宜)
找那些老舊電供, 有 1.44 磁碟機電源插頭或 CD ROM 的音源線插頭應該也可以改裝.

网友:
DIY 是王道

网友:
遇到這種"記憶電池"要換,都是留著接頭與線,只換掉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