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顆電晶體的替代品?

楼主(2018-10-05):
2sd1918

2sd1918

2sd1918

請問大家 這顆有替代品嗎?

或是有那邊可以查詢的網頁?

感謝

网友A:
找代用品直接去電子材料行問比較快
因如有型號後 你去的那間材料行如果沒有 是不是要再問一次 ? 在跑一趟 又沒怎變 在跑

如果怕電子材料行說錯 或是材料行無此規格 拿不足規格的給你 所以怕怕
那就將材料行 有賣的型號抄回後 在請酷友前輩看看 哪種型號合適

2SD1918晶體
沒屋頂就一推在賣了
https://find.ruten.com.tw/s/?q=2SD1918

网友B:
看場合  有的應用可以允許使用超規格的電晶體  有的無法 必須選擇規格相似的電晶體
    你把電路板全貌拍上來  跟做些特寫  給大家看看 請大家建議你有無其他合適電晶體可以使用

2SD1918的生產商 推薦應用與主規格為
POWER AMPLIFIER, SWITCHING REGULATOR

Middle Power Transistor (160V,1.5A)

1)High breakdown voltage. (BVCEO=160V)
2)Low collector output capacitance.
 (Typ. 20pF at VCB=10V)
3)High transition frequency. (fT=80MHz)
4)Complementary PNP Types : 2SB1275

Power dissipation  10 W

网友C:
只給香蕉線索   我也只能當個猴子偵探

如果不考慮  PC 功率損耗     2SD2211 / 2SD1918 / 2SD1857A  三個同一份DATASHEET
  http://www.mouser.com/ds/2/348/2sd2211-179879.pdf

如果不考慮 頻寬速度  封裝
2SD669A  TO126 是好買容易取得 http://www.unisonic.com.tw/datasheet/2SD669_A.pdf
後面帶A 是 160V
   2SD669(120V)  2SD669A  (160V)

樣樣要相同2SD1918 沒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代用品直接去電子材料行問比較快
因如有型號後 你去的那間材料行如果沒有 是不是要再問一次 ? 在跑一趟  ...

恩 我查過 很多都說不零買
光華去問過 店家說他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場合  有的應用可以允許使用超規格的電晶體  有的無法 必須選擇規格相似的電晶體
    你把電路板全貌拍上 ...

好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給香蕉線索   我也只能當個猴子偵探

如果不考慮  PC 功率損耗     2SD2211 / 2SD1918 / 2SD1857A  三個 ...

感謝
新手上路 還在學習

网友:
雖然我也是新手上路,那些能替代也不太懂,但建議 稍微說明一下 是用在甚麼地方,甚至板子可以拍上來看一下,或許各位網友就有更多線索可以幫助您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