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沒有比較高質量的地下室的水塔進水閥

楼主(2018-10-05):
有人說這樣漏水噴水是正常的

看裡面大概很類似網路那個圖片的東西, 估計也是這個東西作怪, 應該是銅製的, 據說用了不是很久, 地下室的水塔進水閥.
估計水應該只從向下的出口噴出, 但是這個有問題的, 水平的那的方向也在噴水. 還好的是浮球起來水還能止住.

借用網路圖片, 樣子看來很類似這種,

臨時的解決方法, 寶特瓶剪開, 用尼龍帶綁死在那個地方, 阻止水往上噴, 馬上解決問題.
不過人家希望找比較可靠的水塔進水閥, 最終再來換新的.

网友A:
這浮球我沒買過所謂高質量的
都是水電材料行買
我買110元
漏水噴水當然不是正常的
台灣家庭有水塔的都是用這浮球開關
1~20年都在用~很耐用ㄚ
有可能是水壓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水電材料行買
我買110元
這浮球我沒買過所謂高質量的

蔡大好, 這是地下室的水塔進水閥, 水壓是台水來的, 應該不會是成因, 不然附近都會壞呀, 聽房東說, 鄰居們都好好的, 就她們的那公寓地下室這樣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蔡大好, 這是地下室的水塔進水閥, 水壓是台水來的, 應該不會是成因, 不然附近都會壞呀, 聽房東說, 鄰居們 ...

水平那邊會噴一點水是正常的
不過他噴太多太強了
換一個狀況如一樣
就不是浮球開關的問題

网友B:
浮球開關多一樣~品質多差不多~通常止水膠墊還沒壞~就被水垢卡死了~漏水了~
影片2的出水口的位置怪怪的~
出水口應該要朝水塔底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浮球開關多一樣~品質多差不多~通常止水膠墊還沒壞~就被水垢卡死了~漏水了~
影片2的出水口的位置怪怪的~
出 ...

出水往下沒錯喔!

网友C:
溢流
閥件磨損了需更換。

是否壓力過大,拉浮球就知道。
理論上加壓都來不急了根本用不到減壓閥。

高質量的地下室的水塔進水閥有啊,不是平常人能裝的。
間接遙控的浮球閥,不過也會有溢水問題,毛細管有卡入砂質就會失控,異常大多液面控制監控滿水或低水警告問題,再經由人處理也是很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溢流
閥件磨損了需更換。

請問台水的供壓一般是幾米的水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台水的供壓一般是幾米的水高

xiaolaba 大
海平面嗎?
所以每個點都不一樣,還要看當時用量與是否末端。

楼主:
原來也是類似的其他都市, 一般就不超過15米水高
後來看看網路, 原來有兩種水位停止閥, 看來會橫噴的那種叫 [美式], 另外那種 [北式] 是L型, 除了漏水關不死, 應該沒有橫噴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aolaba 大
海平面嗎?
所以每個點都不一樣,還要看當時用量與是否末端。

一般低海拔地區, 直接 pgh 算差不多嘛, 小海拔變化的大氣壓變化應該可以忽略.

网友:
影片中這種二段式浮球開關動作較確實:

网友:
一般進水閥都是L型的進出水

我看樓主圖二 上方的個孔洞 應該是水塔上蓋
進水是從下方進水 從水塔上蓋平行噴出 感覺上怪怪的

一般不是都從旁邊進水往下方噴出嗎?

如果從平行噴出 會噴到水塔上蓋而從邊緣流出

网友:
市售品 並不貴   也可以用好幾年
價格不貴  壞掉再換新的就好了

网友:
看網拍的圖片,樓主您換個北式的就好了

您原本裝的美式水閥,應該活塞周邊磨損了,正常打開時,活塞後退不塞住水源,水可以從出水口出來
您的活塞周邊磨損了,部分水從活塞周邊噴出來,正常的活塞會擋住水不讓水從活塞連桿流出

网友:
往下沖的水,看來是很強!
若水壓太大造成的,把進水閥的開關調小一點就好。

网友:
可能是活塞有磨損,水從那邊噴出來吧.

話說,我家馬桶水箱,那個水閥看起來是一根直立塑膠管
上方有個止水按鈕,浮球滿水的時候會壓住按鈕停止進水.

故障的情況是,每次沖完水,注水時,水箱左側就會有水噴出到地板
直到水箱滿水停水才會停止噴水.

換掉那根進水就完修了.

這各可能也是這情況.

网友D:
因為不常清水塔~所以我在進水塔的地方加了兩道並聯的RO前兩個濾心,因為一道RO進水太少,所以並兩道~哈,自來水真的超髒~

网友:
易止水  陶瓷芯

网友:
簡單一點就浮球開關+電磁閥.
高檔一點就裝個定水位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為不常清水塔~所以我在進水塔的地方加了兩道並聯的RO前兩個濾心,因為一道RO進水太少,所以並兩道~哈, ...

那是因為自來水用水量多,
又只用小小小小的濾心,濾心看起來才會髒,
1度水是1公噸,1000公升,
1個月用10度來算好了,一年120度,就120公噸的水...

120公噸的水只有那小小小小濾心裡的雜質...其實算蠻乾淨的,

且水塔除了可儲水,也可沉澱,
水塔出水管離底部有段距離,也是避免取用到底部沉澱的雜質,
基本上,水塔沒必要裝過濾的東東...

我們呼吸進肺裡的沙子/粉塵,恐怕都比水塔裡的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