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抽水馬達, 請建議如何選購

楼主(2018-10-05):
房東太太請教, 抽水馬達, 用在地下室抽到地面排水溝, 地下室到地面一層樓的深度, 所以管路總長大約少於10米
有建議買哪一種嗎, 請問哪裡買.

聽說過去抽每次3000元, 年年都白燒錢, 因為都 "沒有人找出真正病因", 積水是果, 抽水是急救, 漏水源頭 "財" 是因. 看來都大概都本末倒置.

网友A:
樓主
簡單點沉水馬達外加軟管長度。人要顧,無水斷電 ,應該3000內擺平
簡單自動點沉水馬達內建水銀浮球開關外接硬管帶保險,電磁開關(含積熱電驛保護機器)與漏電斷路器(保護人)。可能略高3000元不含工
完整自動沉水馬達同上,除水銀浮球開關改成液面控制外帶手動/自動/停止/警告功能。5000-萬元視液面功能不含工
暗接另計。

另外可不可以跟房東太太申請顧問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簡單點沉水馬達外加軟管長度。人要顧,無水斷電 ,應該3000內擺平
簡單自動點沉水馬達內建水銀浮球開 ...

W大,俺不是住戶, 只是看到有些人屢屢濫用 "才能" 便隨意魚肉人家老弱婦孺, 覺得不太有道義才出言相勸.
如果有收到顧問費的話, 一定給你分了, 俺4你6, 3/7也可, 因為好醫生的顧問費用最值錢, 跑腿買藥的只是出個腳力而已, 不值很多錢.

网友:
沉水馬達是個好選擇
可是要顧到沉水馬達的散熱問題  因沉水馬達是要放在水內 相對的如果水位降低了 那散熱問題不可忽視
最好在低處積水處 挖一個坑洞不用太大也要夠寬 要有沉水馬達的高度 只抽到水面沒水及自動停止沉水馬達運動

用抽水馬達比較省電 但是馬達要固定在高處不能浸到水
缺點 抽水馬達的抽水管不能太長4-5米內應該抽的起來 但是抽水管內有空氣就抽不到水 要加水比較麻煩 排水管長度就不用管了
ˋ
都一樣最好加上自動控制
最重要一點  漏電斷電器一定要裝 人身安全最重要

网友B:
這是無解的問題....

1. 第一手
  房東
2. 第二手
  房客
3. 第三手
你(聽聞者)
4. 第四手
你上網貼文,寫給酷友看...

有本書 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
內容簡介
你以為你慈悲為懷,你以為你童叟無欺,你以為你頭腦清楚?
嘿嘿,玩過這些哲學闖關遊戲再說吧!
搞不好,你以為的根本就是一團混亂、充滿矛盾? ...

-----------------------------------------------------------

你以為 你好心好意 有專業能力...
怎樣又怎樣... 如何又如何...

我隨便講個例子....
抽一次3千....
你裝馬達要材料費,施工更貴...
假設是三萬(我是第四手資訊...假設的,
要不然三千,五千你去做做看)
註:費用三萬可能是走"明管"房東不願意,走暗管可能要動裝潢...

一年抽一次, 三萬可以抽十年(共十次)
半年抽一次, 三萬可以抽五年(共十次)

當然你可能會說費用太高了,不用三萬...
也許不用三萬,但裝了馬達,馬達會不會壞,壞了修理錢更多...
裝馬達 明管/暗管 美觀/噪音/坪數(減少)/裝潢...等等問題
都不是你我(第三手/第四手)可以了解的...

网友:
以前我們的工廠地下室也會積水 ~ 不過那很難捉 !

滲水量很小 , 要很久才會積水起來 !

可是不處理也不行 , 會養蚊蟲水會臭掉 !!

處理方式就找一個低洼處 , 挖個洞放人沉水馬達 ~

當然那些控制都很簡單的 , 水積起來浮球向上 , 就開始抽水 ~

一直到水低下時浮球向下就停止 ~

网友C:
你既不收錢 就不該賭上   後續保障
牽扯到施工安裝後續保障  應該問 尋找求推自薦  可以信得過的水電工程行

网友:
買個帶浮球沉水馬達用軟管接到水溝插上電就解決

网友:
若果不是如颱風般進水到地下室, 有沒有想過用 DC 12V 的沉水馬達,
管路總長不超逾 20米, 抽水排出綽綽有餘.

也沒危險性的存在, 約每1-3個月檢測是否工作正常和電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無解的問題....

1. 第一手

那要不處理嗎

网友:
可以DIY抽水 ,  先用日租500~600元的當試用  , 覺得OK滿意 就買相同品牌.
網路看到的   DIY抽水  日租沉水馬達
https://tw.bid.yahoo.com/item/DI ... 水機-100146692498
針對只用一下.抽地下室積水的出租服務.有付水管15米.不夠長請想辨法
---------

剛剛在網上翻到的...有關地下室滲水整治的例子
作者:  酷哥酷一半
http://qoocoolo.pixnet.net/blog/post/3236768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既不收錢 就不該賭上   後續保障
牽扯到施工安裝後續保障  應該問 尋找求推自薦  可以信得過的水電工程 ...

醫生看病, 重點在判斷症狀.
房東說,淹水大約幾十年的事了,面積大約20平左右.
以前大約3到5年抽一次,水位不高,大約一個腳掌高度,確定是雨季滲水遭造成的,台水來水直接上頂樓,沒有水塔.
但是最近十年常常淹很大,半年不到就差不多1米半.
抽水老闆建議挖個深一點洞,積水最低點重裝一組過萬元的抽水設施,據說會有效.
但是之前那組廢了,說洞挖的不夠深,積水不夠深無效就燒了.
水塔據說也是同一個老闆裝的,大約不到10年.桶身很多明顯的溢水痕跡,非常嚴重.
用不專業的角度想像一下,水塔桶身明顯的溢水痕跡, 裝水塔的時間點的關係,再用微積分估算一下積水和面積時間的關係,然後再用所謂的8D問題排除法,大概不是專業醫生都會發現問題不尋常.大水的主因跟水塔有關.除了黑心跟兩光,想不到更好的理由了.
治病先治好源頭,大水的主因解決了,恢復大約3到5年抽一次,不應本末倒置.黑心的不應該行醫,兩光的話也該收攤,行業道德很重要,人格也很重要.
出嘴巴,做件好事,不用動手,更沒有保固的問題,只是提供建議而已.
以前檢驗某些產品包好了沒,操作員用眼看或偷懶,總有差錯,退一批貨就再賣一萬片都賺不回來,後來在輸送帶旁邊裝幾個超強的大風扇,有包好的不動如山送過去,空盒一下就吹飛,大風扇很老實也很盡責,人是靠不住的的.
這次也免費送個簡易的方法給房東,墨水打印機印張字條,貼到水塔,看看啥時再度溢水,一張有字的紙條比人可靠.

网友:
那個水是地下水還是自來水很簡單~~自來水含氯!

檢測一下就知道水哪來的了.....然後再想辦法

网友:
抽水是治標不治本,有沒有查過 地下室積水的原因
是地下水 還是 自來水管路破
或是雨水滲進來

楼主:
有沒有這種小型的產品在賣呢
油壓千斤頂的原理
很低的排量
靠時間慢慢排水的
電路的話就是同樣 CHARGE PUMP 的原理, 靠兩個單向閥門達成升壓 (實際是把水舉高)

https://kknews.cc/science/z6289q.html

或者有沒有那種 Solenoid Pump 在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醫生看病, 重點在判斷症狀.
房東說,淹水大約幾十年的事了,面積大約20平左右.
以前大約3到5年抽一 ...

1HP的抽水馬達約3千多
電材料約2000-3000
剩下工錢

网友:
買110V沉水泵浦就好了!
1/2~1HP的在拍賣網應該3千有找,一般都會有過熱保護,

但要再加上軟管的錢,因為沉水泵浦口徑很粗,軟管反而難找.
1/2HP 約1.5吋管, 1HP約2吋管。

若怕無水空轉,可軟管和馬達不要接那麼緊,讓它漏一點點水,
就可以殘留一點點水做水冷了!

還有, 沉水馬達插上插頭就會運轉, 因功率不算小,最好不要接延長線,
地下室插座的位置要搞定!

我有個公寓就這樣,地下室偶爾會積水,是1F房東在抽水,就把馬達放在那裡,
有次我看地下室積水,插頭插上去等了十幾分鐘還沒抽完,就上樓了,等下樓才想到....
因為排水管會漏點水,水抽完之後還有點積水,沉水泵浦並沒燒壞。
所以,功率不一定要買大的! 愈大愈會發熱,殘留積水太少可能也不夠散熱。

但沉水泵浦也不能買太小的...
才幾公分深的水,1/2~1HP可能都要抽幾十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