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架腳又變垃圾, 有啥方法救它一把

楼主(2018-10-06):
半年前用起來鎖不緊, 不很貴不過真不堪用, 用沒幾次, 當時應該超過保固期, 沒處理就放著先買個新的急用.
今天整理項目報告才發現這個照片, 那個縫隙應該是爆裂的, 不是原裝的式樣.

tripod broken

tripod broken

网友:
這很難說是品質問題。
不要鎖太緊就不會這樣爆裂了。。。。

网友:
原機構設計 & 材料選用強度不足
導致壽命未達目標

若克難自用的功能復原DIY
可嘗試用罐裝飲料鐵皮(馬口鐵材質)
剪一條鐵皮,當束線帶固定上去

下圖是手邊的一個伸縮套筒機構 (照片用的奶蛋素飲料罐裁切來的鐵皮)

擺臂 "固定環" 斷裂,導致無法固定擺臂
復原目標是一個新套環(原材是膠料,沒的買。以罐裝飲料裁切鐵片當束線帶包覆鎖回去)
您參考想像下,用類似概念,應用於自己機構現況

目標 "包覆軸心可鎖緊的束環"

网友:
就算用上有矽烷架橋劑之類的接著劑,
這兩條縫膠合補的再好,材料差下次還是從其他部位裂開。
材料不行就不該死撐。
關鍵時刻掉鏈子,有時代價更大。

网友:
就算保固內也不會換給你,除非仁心仔厚。
太明顯了施力點裂痕,展開摔到或碰撞。
還有請勿超載,有承載扭力限制。

网友:
東西還在的話   我們來改造它
再貼一些圖片上來一起來想想

楼主:
有了E大S大的點子, 明燈一般. 果然花個10分鐘鎖一下AB膠糊一下, 真的好了, 可以穩當使用, 買來就是給手機用的, 負載本來就十分低, 希望再用10年.

tripod_broken_fastenning

tripod_broken_fastenning

不用懷疑, 塑膠件的設計不良, 或偷用水口料太多, 或剛好在夾水紋的附近, 或鎖螺絲的位置應力過於集中等等, 不用摔, 放著慢慢都會裂開. 以前服務一家代工廠給飛X浦做帶鏡燈, 親身的體驗, 產品設計有瑕疵, 塑膠殼的水口料過多, 2年不到鎖螺絲的BOSS位置全被自身拉斷, 又脆又碎, 現在還留了一個自用, AB膠補過的. 漳州東方的某個型號的電表轉盤螺絲柱設計用料不良, 保固後一樣全爆裂, 導致接觸不良, 他們承認但是保固過了你的事. 很多筆電的外殼不一定是上等的 PC+ABS, 時間到了, 也會出現易脆易碎的現象, 很多掀開面板就會發現轉軸附近的外殼結構爆裂, 時間和應力才是重點, 沒有人為摔壞的成分. 這些 [不能說的秘密] 製造商們都知道, 只是保固一年後你個人的事, 保固內換修跟仁心沒半毛錢關係. 想做這種加速老化的測試, 很簡單, 70度C悶著, 或者塑膠品丟到煤油裡面泡著, 定期檢查裂縫開了沒, 不用等幾年. 現時都是追求高毛利的 [環保年代], 某牌歐洲車近期的那些環保電線, 比二戰時期的出品還早失效, 同樣是塑膠用料的改變引起的, 美其名環保線材, 實際上早就提早報廢換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E大S大的點子, 明燈一般. 果然花個10分鐘鎖一下AB膠糊一下, 真的好了, 可以穩當使用, 買來就是給手機用 ...

環保只是一個藉口,業界通用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