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Z ZS 550W 加負載 +5V 電源開機後會變成 +4V

楼主(2018-10-06):
有一台OCZ ZS 550W電源供應器, 最近開機沒有多就會自動重開,
結果用電源測試器+硬碟, 測試開機時+5V還有5V過一段時間後
會變成+4V 或是L.L., 做過下面的排除還是無法解決, 請教修理的建議
1. 換過大容量的電容 330uf 400v 是正常
2. 換過安規電容 0.68uf 250v
3. 換過軸心電容 2uf 250v
請教還有可能壞掉的方向, 謝謝

電源

電源

測試器

測試器

网友A:
+5V的濾波電容沒看嗎?

网友:
這樣問題是壓降
看似二次電容or電阻漏電異常
先把電源保護ic周邊檢修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的濾波電容沒看嗎?

你照的那顆應該是 3.3V 用的 ~

耐壓6.3V 哦 ~

5V 的可能是紅色電阻後面那一顆 !! (受到負載電阻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