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兩顆電容規格一樣嗎?

楼主(2018-10-06):
請問這兩顆電容規格一樣嗎?能代用嗎?

网友A:
沒差多少  只是右邊等級是 Y1   比較好 >  左邊 Y2 額定電壓 差一點

Y1屬於雙絕緣Y電容,用於跨接一二次側;Y2則屬於基本單絕緣Y電容,用於跨接一次側對地保護即FG線。

如下圖

CY1 CY2  CY3 跨接一次側對地保護即FG線 ,  使用 Y2 等級 本單絕緣Y電容 。
CY4               用於跨接一二次側, 使用 Y1等級  雙絕緣Y電容。
使用 Y1等級  置換Y2跨接一次側對地保護即FG線 ,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差多少  只是右邊等級是 Y1   比較好 >  左邊 Y2 額定電壓 差一點

Y1屬於雙絕緣Y電容,用於跨接一二次側 ...

請教SIMON1016大大,如上圖中CY1、CY2、CY3和CY4在該線路中是有何其作用?接此電容目的為何?

是為了防干擾嗎? 若電容值太大不是會有漏電的疑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SIMON1016大大,如上圖中CY1、CY2、CY3和CY4在該線路中是有何其作用?接此電容目的為何?

是為了防干 ...

就是  [X電容和Y電容 ] 啊,  網路上一堆
AC 線上   X電容對共模、和Y電容對差模干擾起濾波作用。
CY1、Line 火線-----------------------到FG
CY2   Nut  水線(零線)---------------到FG
CY3   一次側的電路------------------到FG
CY4   二次側的電路------------------到FG

聽聽 Murata  村田製作所  怎麼說
http://murata.eetrend.com/article/2018-06/1001751.html
一般情況下,工作在亞熱帶的機器,要求對地漏電電流不能超過0.7mA;
工作在溫帶機器,要求對地漏電電流不能超過0.35mA。
因此,Y電容的總容量一般都不能超過4700PF(472)。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 ... /f1260156091641.pdf

補充內容 (2018-10-7 02:40 PM):
[錯誤] AC 線上   X電容對共模、和Y電容對差模干擾起濾波作用。
[更正] AC 線上   X電容對差模、和Y電容對共模干擾起濾波作用。

网友:
這種電容的好壞,對於設備是否安全很重要,因為作為Y電容,漏電流必須夠低,才可避免對人員產生電擊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