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壓式快速接頭 2P要怎麼拔前面的線?

楼主(2018-10-06):
要把原本T8燈管改成都用LED燈管,

但遇到這種快速接頭,後端只要按壓下去就可以把線拔出

但是前端呢?試了老半天,怎樣拔不出來。

只好上來請教大家了,謝謝!

网友:
基本上前端是不能 把線拔出
但是  你可以 同一線軸向轉接頭  邊轉邊退  線頭會損傷要裁除剝皮露用新銅線 接頭在使用後的安全性不負責

快速接頭 WAGO 224 Series  動畫 0:40 開始是前端入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CTpYgfkY

楼主:
4支燈管的坎燈,要跳過所有安定器和起動器

起動器的快速接頭,也是沒辦法移除線,好像這種是一次性使用的?
只能用剪的??

燈管的快速接頭,一樣...

网友:
SIMON1016 大的影片提示
快速接頭內部構造大多是斜楔倒齒彈片夾持
只要倒齒彈片頂開,用薄片起子由外部插入,頂開內部彈片,即可退線
類似退PIN器,或拆束線帶方式
燈管的快拆接頭同樣原理

下圖為約略概念示意

网友:
這種按壓式快速接頭在設計上都能快速移除線頭
請試著用鑽子或鐵線(要表面光滑)往紅色箭頭處插入...就能拔除

再若不行的話...試著將快速接頭拆解(通常都是用卡榫卡住)...
研究一下構造...就能找出原由

楼主:
確實這種是一次性的,
只能一面轉一面拉,慢慢拉出來